英国AE1监音箱配功放问题

楼主(2017-11-23):
大家好!我收了对AE1监听音箱,配好多功放都低频少。

补充内容 (2017-11-23 14:37):
请问那位兄弟玩过的,指导下。指导

楼主:
上图,这小箱子很吃功率,箱子是8欧150W。用路遥前后级也推不暴棚。低音少。用力士胆石机推,低音量感更少。音源用索尼DAT55ES,天龙CD做转盘,线材,音频越时空。喇叭线范登豪352.还有美国线世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功放不配套,还是怎么回事。那位朋友玩过的指导下。

网友A:
书架箱!
6吋?8吋?
低音下限有限,怎可能爆棚?
另外软体是?本身低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架箱!
6吋?8吋?
低音下限有限,怎可能爆棚?

5寸的低音。听很多朋友说AE1只要配好功放。低频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的低音。听很多朋友说AE1只要配好功放。低频是很好的。

1.    监听箱:由于音箱都会有个性,所以录音师不会以音箱做音色标准;一般为耳机;
音箱作用为最小-最大比较可分辨。所以监听箱不是什么高级代表。
2.    5吋能做到60-80hz,利用箱体,分频器,有做到40-50hz的,但听感不行;
3.   分频均衡:如果喇叭自身特点,或分频造成中高音偏高,那么是没法低音爆棚。
4.   爆棚功放:至少要有每声道80w以上额定功率。
5.   软体:所播音乐是否有足够量的低音量,是否有较大的动态。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这箱子是8欧150W。出了名的遇强则强。很多老烧说只要你功放强,他就越强,他们推荐的功放都都万,我米不够,所以才问大家,有没有便宜点功放能推好他。

网友B:
低音喇叭尺寸还是大点的好,低频易出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功放再强也就那么回事.

论坛不知道那位朋友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喇叭尺寸还是大点的好,低频易出来些

大的房子小不合适

网友:
看资料,这低频下限在60HZ,一般正常5寸单元的下潜度。 借台专业功放试试看,没有改善就不是你期待的低音频率了。

网友:
随便一台舞台功放都能推动他,可以借台试试,功放在整个系统中影响不大,关键还是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