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卡片相机修理求助

楼主(2017-11-23):
求助 :索尼T30卡片相机,镜头不取景,打开镜头只有光感没有景物,无故障提示,其它功能正常,可能是什么故障?如何修?请指教

网友A:
假如是自用机闲置后出现的故障,换电容试试。我一摄像机闲置后电容漏液毁了电路板,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自用机闲置后出现的故障,换电容试试。我一摄像机闲置后电容漏液毁了电路板,只能报废。

谢谢回复

网友:
ccd坏了也这样吧

网友B:
卡片数码相机取景也靠CCD的,如果没有取景显示,CCD及电路可能多。另外网上查查T30是否有CCD的通病,佳能、索尼都有几款型号这个通病,当时都是召回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片数码相机取景也靠CCD的,如果没有取景显示,CCD及电路可能多。另外网上查查T30是否有CCD的通病,佳能、 ...

谢谢回复,网上没查到T30有CCD的排线易松动问题

网友:
感光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