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110V自藕变压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7-11-23):
拆开自藕变压器发现点问题请教下大家,现在是按图中这样接线的,用电笔测试输出两条线(数字2,3的线)竟然都亮,即然都亮说明输出两条都是火线,为什么电器还能用,没有烧坏。万用表测图2和3间电压117V,网上几个卖变压器的,照片也是这样接线,厂家这么接有什么好处,科学不。我可不可以把输入的零线接到3的位置,然后把输出的2和3对调。哪种接法好用呢。谢谢指教。
另:万用表测图1和2为01.3Ω,   图1和3为02.4Ω   ,图2和3为01.4Ωv

网友:
你耍我玩呢?!

楼主:
什么意思,哈哈

网友A:
把输入端的火线零线调换一下,再试试?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初次级是相通的朋友。这不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初次级是相通的朋友。这不是隔离变压器。

可是现在输出是两条火线,

网友C:
火线是对地线来说的,这样接法输出两线对地一个是110伏,一个是220伏。
输出两线之间仍然是110伏,电器正常工作。
测电笔对地电压30-50伏以上就会亮。
对调输入零火线。零线直接输出,测电笔再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端的火线零线调换一下,再试试?

输入 的零火线调换后,输出的只有2用电笔测是亮的,不知道这样用对机器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线是对地线来说的,这样接法输出两线对地一个是110伏,一个是220伏。
输出两线之间仍然是110伏,电器正 ...

保持原来的接法输出两条都是火线,现在如果对调了输出端就是一条火线了,不知道哪种方法好

网友:
当然是零线直接输出了,减少了触电的几率。习惯用测电笔的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 的零火线调换后,输出的只有2用电笔测是亮的,不知道这样用对机器好不

你关心的是后面的负载(机器)的影响,上面网友是关心你的人身安全。你的第一种接法是自耦变压器使用(对人身安全)中最危险的;输入对调后的第二种接法是相对安全一些(也仅仅是相对安全了,搞不好一样电死人的)。两种接法对负载(机器)来说都一样,从你问的问题来看,你的电工知识不够,不建议你用这种变压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挺难,可能火线(脑袋)和零线(屁股)是通路,所以都亮吧,其理甚是难以琢磨

网友E:
只要输入和输出正确,至于3接火线还是1接火线,对于输出的用电设备来说,都无所谓,都能正常工作,但是1接火线(L),3接零线(N),2、3输出,对于人身来说相对更安全一些,当用电设备有漏电时,对地也就110V左右,相比220V触电感觉要小一些。

网友:
楼主,输出不是两根火线的,是电压差。因为接口2的电压是接口1和2的电压的中点,通过线圈分压。1和2或2和3都是110伏,都可以接用电器。那么你说中点会不会有电?测电笔对60伏以上的电压是可以测出来的,所以亮也正常

网友:
画了个草图。

网友F: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自耦,多拆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G:
2--3这个输出接法当然2根线都亮的。其他不动,如果你输出接1-2就一地,一火了电压是差不多的

网友:
单相电都接火线不接地线也不会损坏,不工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挺难,可能火线(脑袋)和零线(屁股)是通路,所以都亮吧,其理甚是难以琢磨

是啊难以琢磨

网友H:
楼主得到的接线图是不妥当的,甚至可以理解是错误的,应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更换接线。更换后将更为安全,对设备完全没有什么影响,其原因楼上某些网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得到的接线图是不妥当的,甚至可以理解是错误的,应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更换接线。更换后将更为安全,对 ...

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得到的接线图是不妥当的,甚至可以理解是错误的,应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更换接线。更换后将更为安全,对 ...

这位坛友可认识一个电工群里叫刁民的?

网友:
是厂家接的吗?而且是标有“火、零、地”线?
如果没有就是楼主接错而已,两线插头翻180°插上就是。输出对地110V。

网友I:
自耦变压器,看似简单,凑巧楼主需要的又是中点电压,似乎接线倒过来倒过去,都可以用。
如果不是固定中点抽头,为节约成本,可能前后绕组线径不一样,接线就不能随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耦变压器,看似简单,凑巧楼主需要的又是中点电压,似乎接线倒过来倒过去,都可以用。
考虑固定抽头和输 ...

2:1的自耦变压器,串联绕组和公共绕组电流大小一致,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输入和输出正确,至于3接火线还是1接火线,对于输出的用电设备来说,都无所谓,都能正常工作,但是1接 ...

大佬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哪怕3输出的是1000V电压,2输出的是890V电压,那么用110V的电器接到2和3上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哪怕3输出的是1000V电压,2输出的是890V电压,那么用110V的电器接到2和3上也能 ...

是的,只要2、3上的电压是110V,用电设备就没问题。
你这里所说的3输出的是1000V电压,2输出的是890V,是对何点参考的?

网友:
自耦变压器,用的是电感的感抗进行变压,你把它看做一个大的电感,两头分别接零线和火线,然后,你用零线作为参考点,那么电感中间抽头就1/2电压,你用火线作为参考电压,也是1/2,等于说,去过你不考虑接地问题,中间抽头就是0电位,不管是相对于零线,或者相对于火线,电压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相对安全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自耦,多拆几次就知道了。

这个拆了可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只要2、3上的电压是110V,用电设备就没问题。
你这里所说的3输出的是1000V电压,2输出的是890V, ...

我例子举错了,应该这样:假设电器工作电压是500        V,3输出电压1000V,2输出电压500V,3和2之间的电压差500V,这样用电器工作正常。参考点是中点。这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例子举错了,应该这样:假设电器工作电压是500        V,3输出电压1000V,2输出电压500V,3和2之间的电压差50 ...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2--3这个输出接法当然2根线都亮的。其他不动,如果你输出接1-2就一地,一火了电压是差不多的

这样也行

网友:
严重的教条主义

楼主:
那以您的经验怎么接好呢

网友:
像这种自偶变压器的一般当然是零线接公共端,也就是公共端一般接入零线,好理解一些!

网友:
一般照明用电电路的构成,一根是火线,另一根叫零线,此外还有一根地线,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的对地电压为相电压;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中点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地线于大地电位相同,回路不经过零序互感器,做保护用。

现我国部分地区还采用双110v供电,其中两线对地电压都为110v,两线之间为220v 供电变压器采用中点接地 类似于楼主的自耦接法的

网友:
要安全使用变压器,就要懂得变压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