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IE11

楼主(2017-11-23):
一打开网页就崩溃、假死,鼓捣了一上午,还原IE、重装IE都没有解决,最后发现用的路由器时不时的断网,用无线网卡连接别的路由,好了。奇怪的是手机连接路由到是正常,莫非是路由器坏了?

网友:
路由器就算是断网,也不会让电脑的浏览器崩溃假死。不过我很久之前我也遇到过,打开一些视频网页的时候路由器会断网,就跟带了连网开关一样。当时的路由器貌似是用的磊科的。

网友A:
看看路由器的电源是不是插错了,电压对不对,遇到过9v路由器插到12v上的,一热就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路由器的电源是不是插错了,电压对不对,遇到过9v路由器插到12v上的,一热就断网

12v也一样用,路由内部都有恒压电路,过热是路由本身发热大。

网友:
路由不稳定吧,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
确定路由器坏了的话,可以测测电源电压,(有些电源用的时间长了,电容怀孕,滤波不良),以上方法试过,无果,可换新路由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