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师傅好:再请教一下什么材料可以通电没磁,不通电有磁

楼主(2017-11-23):
各们师傅好:
     很高兴来这里学习,我以前一直空想,现在想把一些想法付出行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所以再请教一下什么材料可以通电没磁,不通电有磁 最近在研究做东西 ,有师傅告诉我用永磁铁加自己绕线圈可以消磁 除了这种现在还有这种材料吗,或者成品吗?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我又想到一个命题:什么灯泡有电不亮,没电反而亮。

网友B:
可以实现。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这样,继电器通电无磁,断电有磁

网友(2019-12-25):
钕铁硼加一个退磁机,加一个电容储能充磁机,除了体积大点应该能实现了

网友C(2017-11-24):
单独看你提出的条件,可以用一个高矫顽力的磁铁,在它外面绕上线圈,线圈的磁场极性与磁铁相反适当调整线圈的磁场强度使之在通电后的磁场正好抵消磁铁的磁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里效应(温度),用电加热到一定温度,磁铁无磁,断电,冷却,磁力恢复,(具体是:电饭煲)不过仔细理 ...

他说的不是磁体本身,说的某种材料通电无磁,断电有磁。我要找到这样的材料,我就不告诉楼主了,申请发现了新材料,说不定能得诺贝尔大奖。

网友:
你的想法无法实现,永磁铁绕线圈通电,通直流电永磁铁照样有磁,通交流电突然断电,永磁铁照样有磁,只不过磁极可能改变了,交流电缓慢变小可以消磁,停电磁也没了,不可能停电有磁 ,消磁还能有磁 ,那还是消磁吗?想再有磁只能再通直流电,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蛋疼,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这样,继电器通电无磁,断电有磁

单纯的继电器 还是要两样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这样,继电器通电无磁,断电有磁

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就是说电磁铁通电(电磁铁通电应该有磁),不明白继电器通电无磁,断电有磁怎么解释?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
海王星提出的方法是可以的.
       电源+V----电磁铁线圈------继电器常闭接点------电源地.
       控制方法: 当继电器不加电时,常闭接点闭合,电磁铁线圈中有电流通过,电磁铁有磁场.当继电器加电时,常闭接点断开,电磁铁线圈无电流通过,电磁铁无磁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独看你提出的条件,可以用一个高矫顽力的磁铁,在它外面绕上线圈,线圈的磁场极性与磁铁相反适当调整线圈 ...

磁铁上绕线圈通电会产生两种情况,线圈产生磁场和磁铁磁场方向一致,磁铁磁场加强。通电线圈产生的磁场和磁铁磁场方向相反,会使磁铁磁极翻转,不会使磁铁磁场消失。

网友:
3楼正解,楼主可以动手做个实验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王星提出的方法是可以的.
       电源+V----电磁铁线圈------继电器常闭接点------电源地.
       控 ...

你好好看看楼主发的帖子,不是电磁铁通电有磁,断电无磁。而是什么材料通电无磁,断电有磁(要是电磁铁通电有磁,断电无磁,还用你说,谁都会)

网友G:
你们都没看懂楼主的帖子,楼主要找一种材料,这种材料通电无磁,断电有磁。世界上没这样的材料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单独看你提出的条件,可以用一个高矫顽力的磁铁,在它外面绕上线圈,线圈的磁场极性与磁铁相反适当调整线圈 ...

你想想你说的办法可能吗?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和原磁铁的磁场,大小强度相等,方向相反。你的想法是新的磁场抵消了原磁铁的磁场,磁场消失,你可别忘了,磁铁有两个磁极,通电线圈产生的磁场也有两个磁极,抵消的不是磁场,而是磁极,结果不是磁场消失,而是通电线圈产生的磁场使磁极翻转。产生了新的N极和S极。

网友H:
这楼主我还是建议去搬砖,就不会空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楼主我还是建议去搬砖,就不会空想折腾了

问题是他不想搬砖,就想吃饱了撑得瞎折腾。

网友:
楼主应该变通做法,你所需的有磁和无磁最终是控制什么?是否可以通过“反相”来实现,若是可以的话就容易解决,用个电磁铁就行。
有些网友提出的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方案,最终结果是通过继电器接通(或断开)电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用不着先电磁转换、再磁电转换了,直接控制更简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想想你说的办法可能吗?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和原磁铁的磁场,大小强度相等,方向相反。你的想法是新的 ...

这方面我还真做过实验,是与你说的不是磁场,是磁极的磁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磁铁上绕线圈通电会产生两种情况,线圈产生磁场和磁铁磁场方向一致,磁铁磁场加强。通电线圈产生的磁场和 ...

当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时候会怎样?

网友I:
楼主实在要实现这种功能,建议通过固定电源+继电器+电磁铁来实现。
不通电时,固定电源通过继电器常闭触点向电磁铁供电,此时电磁铁有磁性;
通电时,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电磁铁失去电源,此时无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实在要实现这种功能,建议通过固定电源+继电器+电磁铁来实现。
不通电时,固定电源通过继电器常闭触点 ...

你还没理解楼主的帖子,楼主要得是通电没磁性,断电有磁性的材料。不是要什么繼电器通电电磁铁有磁性,继电器断电电磁铁没磁性,要是你说的这样,在这里还叫问题?

网友J:
如果只想找一种材料达到这种状态,俺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如果是想通过某种器械达到这种状态,这样倒是有不少方法。楼上的电磁铁方法,还可以用电器驱动机械的方法来达到,比如永磁吸盘,或者带开关的磁性表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时候会怎样?

一个是磁铁产生的磁场,一个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线圈是绕在磁铁上,这点你不否认吧?没通电时只有磁铁的磁场,当给线圈通电时又产生一个磁场,新产生的磁场如果和磁铁的磁场磁极相同,磁铁的磁场加强,就是我们常说的充磁,如果线圈产生的磁场和磁铁的磁场磁极相反,线圈产生的磁场首先要消弱磁铁磁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退磁,这时候线圈还是通电状态,线圈产生的磁场依然存在,它的存在使磁铁重新充磁,新充的磁极只不过和原来的磁极是相反的。磁铁不会消磁,要想让磁铁真正消磁,线圈不能通直流电 ,通交流电,电流不能突然断电,突然断电磁铁同样不能退磁 ,电流要缓慢减小直至到零,真正的退磁。

网友:
设计思路问题

网友:
呵呵,我们都上当了,楼主耍你们玩,挣了积分,在一边偷偷的乐哪。

网友K:
如图,电控制磁铁旋转,不通电时磁场通过两侧铁板导出,通电时磁铁旋转90度,磁场抵消对外无磁。立体图不好画,可以把铁板伸出纸外,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就是说电磁铁通电(电磁铁通电应该有磁),不明白继 ...

我就是7#的意思。冲击波质疑说是什么材料,材料就是继电器和电磁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7#的意思。冲击波质疑说是什么材料,材料就是继电器和电磁铁啊。

呵呵,楼主逗你们玩,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他一边偷着乐去了。你还较什么真。管他什么材料,继电器,电磁铁。不理他就是了。

网友:
去淘宝买一个,通电开门的电磁门禁拆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磁铁产生的磁场,一个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线圈是绕在磁铁上,这点你不否认吧?没通电时只有磁铁的 ...

我只是看到楼主的命题才想出来的方法。我复制一下楼主的发言“
各们师傅好:
     很高兴来这里学习,我以前一直空想,现在想把一些想法付出行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所以再请教一下什么材料可以通电没磁,不通电有磁 最近在研究做东西 ,有师傅告诉我用永磁铁加自己绕线圈可以消磁 除了这种现在还有这种材料吗,或者成品吗?

他说的“通电没磁,不通电有磁”,所以我给他的方法是通电后线圈的磁场抵消磁铁的磁场就没磁性,断电后剩下的就是磁铁的磁场,不就是有磁性了?要不就是楼主表述不清楚,要不就是我理解不透彻。当然我也想到另外一种方法,用硬磁性材料当铁芯,通电时控制电路接通消磁电阻,同时用二极管给一个大电容充电,断电时控制电路瞬时接通储能电容给铁芯充磁,再通电时又消磁。但是要有条件限制的,就是动作周期不能小于消磁电阻的恢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我又想到一个命题:什么灯泡有电不亮,没电反而亮。

你这不是混销视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想找一种材料达到这种状态,俺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如果是想通过某种器械达到这种状态,这样倒是有不少 ...

噢,好的,我去看看,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图,电控制磁铁旋转,不通电时磁场通过两侧铁板导出,通电时磁铁旋转90度,磁场抵消对外无磁。立体图不好 ...

可是这样不能保证一直有电流啊,你这相当于电容极板里面放了一个磁铁

网友K:
不是说不通电有磁,通电无磁吗,怎么又“不能保证一直有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说不通电有磁,通电无磁吗,怎么又“不能保证一直有电流”了?

你认真了,楼主还是个十几岁的初中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混销视听吗,

不是混淆视听,你需要的通电无磁,不通电有磁的 材料,他说的通电灯泡不亮,不通电灯泡亮,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不太好实现吧?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一种装置,还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如果是那种功能的装置还是可能的,如果是一中材料,目前还没听说过。

网友L:
用磁性表座的装置
加个复位弹簧
再加一个电磁铁用来扭动那个改变磁的旋钮
不通电,弹簧拉着,在有磁性的位置,
通电,旋转,在无磁的位置
解决了问题,是 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用磁性表座的装置
加个复位弹簧
再加一个电磁铁用来扭动那个改变磁的旋钮

呵呵,你这是装置,不是材料。要是用装置办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这是装置,不是材料。要是用装置办法多了。

单纯的材料,很难了啊
元素表基本已经被更新完了
那么大的物理变化要求,那么创新的物流变化要求
要发明出这个材料,可能比手机的发明还厉害

网友:
这种材料要有就厉害了,电动车不给电使劲跑,不用充电了

网友:
我觉得世界上好像没有这种材料。

网友:
目前的技术 现在还没有这种新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做到吧,主要看控制精度了

在磁钢外绕线圈,线圈通电形成磁极与磁钢相反

你说的还是装置,楼主要的是材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可以做到吧,主要看控制精度了

在磁钢外绕线圈,线圈通电形成磁极与磁钢相反

你做个实验就知道了,磁铁外面绕线圈,通电形成的磁极和磁铁磁极相反,这样不会使磁场消失,只能使磁极转换。

网友N:
这种材料自然界没有,当然可以用其他办法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做个实验就知道了,磁铁外面绕线圈,通电形成的磁极和磁铁磁极相反,这样不会使磁场消失,只能使磁极转 ...

可以这样,磁铁通过铁板把磁引出来,铁板上有磁极,中间有间隙使磁不要短路,磁极上绕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磁场顺着原磁场,使磁铁磁场被“短路"抵消。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找电路还是什么、

网友:
电磁感应,这个是反其道而行之。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没看懂楼主的帖子,楼主要找一种材料,这种材料通电无磁,断电有磁。世界上没这样的材料吧?

现实生活中楼主要找到这种材料可能还没有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材料自然界没有,当然可以用其他办法做到.

主要有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楼主需要这个干什么?

网友:
我是想不出的,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需要这种反规律的材料。

网友:
磁是电流产生的,和材料没有关系吧

网友:
反磁性材料,这么牛。

网友(2017-12-24):
楼主说的东西比较。。。。。但可以说说你到底要干什么,说不定可以换个方式来实现,这种材料现在应该是没有

网友(2018-03-26):
你说的还没见过,建议采纳大家的建议,直接就是电磁铁加线圈,也就是目前最常用的东东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控制回路能处理的就是继电器了,有通电一下闭合再通电一下断开这种继电器有,还可以自锁
可以和电磁铁一起控制永磁铁来移位~~~
通电:电磁铁控制的永磁铁到你需要的位置,断电:电磁铁控制的永磁铁离开你需要的位置,是脑筋急转弯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我又想到一个命题:什么灯泡有电不亮,没电反而亮。

您说的完全可以实现。
原因很简单,你说的这个“灯泡”是装置或器件,这个功能可以多种方法实现的。

楼主说的是材料。

网友:
早就有了啊. 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原理就是不通电有磁, 通电瞬间失磁.

网友:
引用 网友O:
您说的完全可以实现。
原因很简单,你说的这个“灯泡”是装置或器件,这个功能可以多种方法实现的。
...

哈哈,我是与他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定是有人脑子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

呵呵答  这种材料肯定有的

网友:
有办法,你是找材料还是找装置?

网友(2018-06-25):
有这种材料的

网友(2019-09-14):
抛开楼主要实现什么先不说,楼主找的是一种“材料”可以有磁,也可以无磁,没有要求具体参数;那么这样,通电去磁、掉电充磁就完成了,只需要用合适电路、在通电时快速(一定的时间周期)去磁,同时设计一电路(比如给电容充电备用在去电时充磁)有充磁周期、响应时间速度等指标参数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具体楼主不也没说要多快、多大磁通,那就天马行空的纯设计思路就OK。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没看懂楼主的帖子,楼主要找一种材料,这种材料通电无磁,断电有磁。世界上没这样的材料吧?

楼主想违反宇宙定律,世上没这样的材料,多看下书吧

网友(2019-12-26):
我不会告诉你老式电饭锅下面的磁铁通电加热无磁,无电冷却有磁。

网友:
只要一个磁铁上面绕线圈不通电时有磁,通电时无磁,线圈必须通电时磁场和磁铁磁性相反。

网友(2020-01-27):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我又想到一个命题:什么灯泡有电不亮,没电反而亮。

我想起了达文西手电筒

网友:
把磁铁放在反磁材料里加个盖子通电盖子合上隔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这样,继电器通电无磁,断电有磁

简单点,把继电器换成电磁铁,三极管前再加一只同样的管子控制基极,这样不给前面二级管送控制信号,电磁铁有磁,送电无磁。

网友:
最终楼主也没出来说明是想做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想要找一种“材料”,而大家却在帮着想如何实现 “通电有磁、断电无磁”的方法,真是南辕北辙啊。

网友:
还没听说过有这种奇特的材料!

网友:
我认为铁棒就行!不通电可被地磁、其他磁体磁化,故符合“有磁”,通电后温度升高,过居里点后“无磁”(若不计单匝电流的磁效应)。纯属讨论,不知怎么看。

网友(2020-03-31):
不通电有磁的只有永磁体,但永磁铁又不可能通电没磁,所以楼主是在说梦话

网友:
永磁体受热会失磁

网友:
永磁体失磁了还能恢复磁性吗?

网友:
电磁铁用继电器控制,接到常闭,不过需要有一路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