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燃气热水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7-11-23):
家里的一台美国史密斯牌燃气热水器(接市电的强排式热水器),常有打不燃火的故障(风机启动了,不点火)。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在于某天,突然发现厨房的空开跳闸,经检查,是抽油烟机有问题,将其电源插头拔掉,于是供电正常了。从此后,燃气热水器就有如下新问题了:

原来家里的洗菜盆、洗手盆、淋浴器均能正常使用热水(排除偶尔不能打火,需要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启动才会点燃),现在离热水器最近的洗菜盆不能用热水了,开启它,热水器不会有任何反应(应该先启动风机,然后点火),而其余两个地方均能跟以前一样启动热水器用热水。经认定,洗菜盆的出水量与以前一样大小,也与现在洗手盆的出水量相差无几,不会是因为水量小不能启动热水器。开启洗菜盆的热水阀门,然后用热水器的冷水开关控制水,可以看到关闭冷水时热水器的冷水管抖动,表示冷水确实是经过热水器出去的,但它就是不能启动热水器(没有任何反应)。要想在洗菜盆处用热水,只能先在譬如洗手盆处开水,将热水器启动,然后打开洗菜盆处的热水阀门出热水,再将洗手盆的热水关闭,则热水器不会熄火,洗菜盆能继续用热水了。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洗菜盆处不能启动燃气热水器,请各位朋友帮助释疑,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7-11-24 21:56):
经网友“lusdlyf”的提醒,我将热水器的水量调整到比较小的位置,洗菜盆处也可以打火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首先谢谢释疑!

个人认为热水器的水压开关工作条件是两端(进水口如与出水口)的压差,而不是绝对压力,所以要求进水口压力要高,出水口的压力要低(尽量开大出水阀门)。所以“出水口必须小”这个条件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
关键还是你的洗菜盆处的水龙头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还是出水量的大小的问题。通常热水器的水气联动开关是靠水的压差工作的,你的出水量小了,不的压差就会小,可能这个压差正好低于临界值,水气联动开关就不能动作。没有其他原因,你的眼睛是看不出这个压差变化的。
你可以试着把那个水龙头前的过滤网拆掉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如果是在临界值的话,拆掉这个过滤网就应当能启动的。可能就是这个过滤网里有了脏东西,堵了,清洁一下就会好的。还有一个可能是进水的压力比原来小了一点,正好在临界值左右,进水处增加一个增压泵,也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当然,还有可能是热水器的水气联动开关由于使用时间长了,动作灵敏度下降了,也就是需要的压差大了。几个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总之,故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压差小了。
解决的办法一是减小出水阻力,二是增加进水压力。三是换那个水气联动开关,或者检修这个开关。

网友:
应该是你家的自来水压力偏低,如果压力不低的话,就是热水器进水管上的水流兼压力开关打开不灵活,你可以试着开菜盆的热水龙头的时候别完全打开,只开一半或者三分之一。这样试试可以点火吗

网友:
凉水的进水压力要大,热水出口流量要小,让热水器内部产生一个压力,这样才能打开“水流压力开关”,如果热水出水口出水太顺畅,就不会打开点火开关,不信你把菜盆龙头换成洗澡的花洒,肯定每次都可以出热水

网友:
重点检查水气联动传感器部分,只有水气联动部分启动了,热水器后续的动作才可以执行。

网友:
出水口堵了,再有洗菜池子下面有八字阀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水龙头的过滤网上有了水垢或者脏东西,拆开清洁一下就好了,出水口堵塞造成进出水压差不足不能打开水气联动开关。

网友:
以上两位分析的正好相反,热水器水压水流联动开关的开启条件是,1,水压不能太小,2,水必须流动,第三最关键,出水口必须小,让机内有一个压力那个开关才能打开,热水器设计的是接上一个花洒使用,这样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内压力。出水口不接花洒开放式使用也能启动但是自来水管道的压力必须非常高才可以

网友:
拆开面罩,看看水气联动开关在打开淋浴房花洒和打开厨房水龙头的情况下的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释疑!

个人认为热水器的水压开关工作条件是两端(进水口如与出水口)的压差,而不是绝对压力, ...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自来水压力不算太高的时候,热水出口如果出水量大,就不会启动,你如果不信,你可以把热水器上的温度旋钮调到最高温度,这样出水量就会变小,这样热水器就能顺利启动,又或者菜盆这里就换成花洒,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自来水压力不算太高的时候,热水出口如果出水量大,就不会启动,你如果不信,你可以 ...

我将热水器的水量调整到比较小的位置,洗菜盆处也可以打火了,看来你是正确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热水器的水量调整到比较小的位置,洗菜盆处也可以打火了,看来你是正确的。

谢谢!

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拆开,把水流水压行程开关那里处理一下,分解开关把内部的弹簧压力调小,水流推动的机械滑动部分用2B铅笔擦一擦增加润滑,这个比较考验动手能力,没有维修经验弄不了。
第二种,就是把煤气火力开到最小,冷热水旋钮可以往热的一边拧一些,故意让水流小一些,这样做就是热水流量小,洗澡不太爽。

也可以在自来水入户那里加一个增压泵(增压泵平时不运转,只有用水的时候泵会自动启动)

楼主(2018-01-13):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和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仔细观察这个所谓的压力皮囊开关的位置就会恍然大悟的。这个检测压力 ...

谢谢释疑!

网友C:
检查一下打火针,年前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走了一大弯路,后来才修复,我发在数码论坛里了,你去看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9951&ds=1#t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打火针,年前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走了一大弯路,后来才修复,我发在数码论坛里了,你去看看。ht ...

谢谢你的指导,已经拜读了你的帖子,很有参考价值,经典。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