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平板充电器不能充电

楼主(2017-11-24):
我的三星平板充电器不能充电了,出现故障前充电时间变长,需要充一天一夜才能充好。
后来就不能充电了,拆开看了,没看到焊接问题,测了一下电压,输出只有4.9V。
本来想上淘宝买一个,但没有原装的质量可靠,还是想把它修好。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感谢~

拆出的电路板

拆出的电路板

背面

背面

USB插口背面局部

USB插口背面局部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充电器测试一下是否平板有问题了?

楼主:
用别人的同型号的充电器试过了能充电,确定平板是好的。

网友:
空载4.9v有点低啊,清查5v铝电解或更换新的,初级开关管芯片过流检测电阻1.5欧姆是否阻值变大

楼主:
请问“初级开关管芯片过流检测电阻”是那个1R50的贴片吗?

网友A:
把三个电容换一下,如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扔了吧,这种东西网上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初级开关管芯片过流检测电阻”是那个1R50的贴片吗?

是的,此电阻变质或阻值变大会造成负载能力低,次级820微发铝电解高频性能变差也会造成输出电压低负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电容换一下,如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扔了吧,这种东西网上一大把。。。

您是说那三个电解电容吗?
上面说了,不想在淘宝上买,还是原配的质量可靠。
我这个平板是去香港出差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此电阻变质或阻值变大会造成负载能力低,次级820微发铝电解高频性能变差也会造成输出电压低负载能 ...

好的,谢谢指导,我找到元件后先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修理了,话时间还危险,没有一定的水平搞得不好会伤及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