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两档连续可调/USB直流电源

楼主(2017-11-24):
旧物市场淘得电源变压器一个,输出电流2A,单独绕组输出9V、15V、18V。于是想到组装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在淘宝买了稳压块,数字双显电流电压表、和接线柱插头等原件,在坏的节能灯里拆出整流桥,旧原件堆里翻出波段开关等。为减轻变压器及线路负载,避免原件过热,提高交直流转换效率,决定利用电源变压器现有条件,分两档输入变压器低压,将18V与15V两绕组串联,这样得到15V与33V两档交流电压,9V端单独整流、稳压,给数字表供电,数字表供电电压范围是直流4V-30V,将供电电压设定为5V,这样可以多设一个USB接口,提高电源利用率。

电路图

此盒作为电源外壳

洞洞板作为面板既美观又利于散热

盒子安装亚克力玻璃角,转孔,以固定面板

用学生圆规拆下的零件把多圈可调电阻接上手柄,插排电源开关作为本机电源开关

变压器及线路板的固定

装接之中

待续

楼主:
装接完工

1档最低电压  2档最高电压

应用实验

                 —  完  —

网友:
一点建议:

     1.可调输出部分输入电压由低档调为高档时,输出电压会突然升高,建议取消调压电阻转换开关,使用多圈电位器.

     2.低电压档输入时建议使用全波整流电路,可减少整流管功耗.

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A:
收音机不少啊!

网友:
照此图制作的话,在切换电压时输出电压有一瞬间达到最大值,容易损坏负载,要用先闭后断的波段开关,而那样的开关价格不菲,既然有电流电压表,直接用电位器就可以了,波段开关也没比电位器便宜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  画的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这个电源就是为业余维修与制作而装配,根本不需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切换电压。分两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电源的低压端,变压器已经重负荷工作,所以,电源对外已经没有什么负载能了,分档就是要在有限的变压器功率内平衡高低压端的输出功率,在不改变变压器功率的情况下提高低压端的输出功率。其实,这个情况应该在电源设计上得到普遍重视。另外,此电路的瞬间电压最大值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波段开关断开的瞬间交流输入也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  画的不错

就是电脑的画图功能,线圈部分比较难画,是从网上别的图复制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  画的不错

谢谢!

网友C:
木头壳子 要钻几个洞的 不然变压器空载:发热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脑的画图功能,线圈部分比较难画,是从网上别的图复制而来。

哦  我以为专业软件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头壳子 要钻几个洞的 不然变压器空载:发热很厉害

谢谢提醒,这个电源的面板是洞洞板,所以,散热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不少啊!

网友:
很精致实用的电源。不错。

网友:
收音机抢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