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有显示无声音

楼主(2017-11-24):
卡西欧电子琴 ctk650, 无声功放la4598 好像没问题,能不能是b1548三极管坏了?

网友A:
这类的功放很好检查的,稍微用耳朵一个万用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功放很好检查的,稍微用耳朵一个万用表就OK

触动几个脚喇叭有响声,那个三极管有合适的替换型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