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7-11-25):
  闲来没事,本想淘宝买个单管机做,一看价格,套件68,有些价格标的离谱,一个636的标几千,算了,手头还有些零件,自己组装了一个。一装响,居然能收到5个中波台。

单管机

单管机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必须加分!做的好!

网友:
拨盘很大调台舒服。

网友:
做得非常好!我小时候做的第一部收音机就是这个线路,可以说是经典线路。如果在晶体管的发射极上加上再生线圈,收音机的灵敏度会更高!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
这个电路的确很经典。

网友:
636  也就是 一个外壳而已。。。物以稀为贵

网友:
有源机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半导体器件工作点,无源机只能依靠接收信号电压工作,在接收信号较弱的情况下硅管就无法直接完成检波了

网友:
自己折腾着玩不错,倍压检波声音大一些。

网友:
不错。支持自己动手。要是用鍺管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好多单管机,你家里的小盒子都给你用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人到中年,玩单管机玩的是回忆和情怀!

网友:
检波用一锗一硅配合会好很多

网友:
那个3mh的电感怎么搞呢,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的单管机

网友:
做得好,电路简洁。我现在只是看看,都懒得动手了。。。

楼主:
电感是淘宝买的,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回答是错误的,如果用硅管做这个电路,两个检波管其中至少有一个必须为硅管,使得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 ...

你的回答也是错误的。用两个锗管也是可以的,在二极管连接偏置电阻处将一电阻和电解电容并联再串入电路中就可以了串入的电阻可以产生压降,电解电容使交流阻抗降低。

网友:
两个锗管效果更好

网友:
简单实用的单管机,点赞1

网友:
我把IN4148换成2AP9后,晶体管不工作了,求改下电路图用2AP9

网友:
儿童时代做过。
另外,耳机中有直流流过,对高品质耳机不利。可以考虑再加个电容隔一下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隔直,还要加电感提供直流通路才行!.不如直接加一个输出或输入小变压器,64欧耳机接次级声音还会大点

对啊。。。

网友(2017-12-25):
引用 网友C:
没这个必要,2AP9已经是早就停产的元件了,和9014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再说用硅开关二极管又没有什么不好 ...

恩。反正 我的636,收到台了。只是声音小。

网友(2021-09-01):
正准备按这个图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