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机维修求师傅支招

楼主(2017-11-25):
求教瑞龙250g二保焊机,烧不开焊丝,全部开最大也不行,有时候他自己就正常,用不了几下就又不行了,厂家给发个主板过来换上还是不行,求支招到底哪里坏了?整流管也没查到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线端子看看接触不好线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线端子看看接触不好线断

我把机器全部拆了重新装上,没有发现虚接烧毁痕迹,还是时好时坏,到底怎么回事?我都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量不足了,检查电容。

电容都测试过了,容量都很正常

网友:
查一下反馈是不是接触不好,这个好像是霍尔检测电流的吧

网友:
查主继电器和主板上的小继电器主要看触点

网友C:
你的主板有这样的继电器没有?三个其中一个,如果有,你直接换吧,就是这个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热保护或某元件热性能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板有这样的继电器没有?三个其中一个,如果有,你直接换吧,就是这个继电器的问题。

我仔细看了,还真没有一个继电器呢,

网友:
找厂家售后问一下

网友:
如果主机你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看看枪,有些枪断丝了 电流过不去

网友:
明天我问一下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