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1610问题

楼主(2017-11-25):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块七彩虹H61的主板(CH61UV27A),之前装G1620正常使用,后来我换了一个G1610 CPU在上面,接上电源主板可以点亮,但是装系统装不进去,总是在装机开始阶段就卡住了,请问是不是G1610CPU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硬盘 更换内存 去掉显卡驱动 一个一个试吧

谢谢指导,以前硬盘里确实还有显卡驱动没有卸载掉,我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小,至于装系统卡住,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安的系统。跟你的显卡驱动卸载没卸载,没有什么关系。装系统一切都是新的了,之前的任何驱动都等于0

网友:
系统问题,一般不是cpu,上个测试卡看看吧。

网友:
系统镜像有问题,楼主可以进pe再安装。如果pe都进不了,那你就要检测一下内存条了,毕竟天气冷了金手指接触不良很平常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易后难,1、换系统盘装系统,,2、在看cpu座子上的针有没弯的,cpu触点有没有氧化接触不良,3、内存条金手指有没有氧化,4、主板coms放电,5、看硬盘(可以拔掉所有光驱和硬盘单独用u盘启动测试)。6,刷bios.注意,七彩虹的不插驱动器,开机直接就进bios,这个和其它主板不一样。这一套下要是还不行,就不太好修了,主板估计没pci插槽,没地插诊断卡

网友:
听说有一种lpc总线连线的pcie诊断卡,不知道能不能测一下。

网友:
CPU好难坏的

一般是主板  七彩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有种可能,换cpu时接触不良

网友:
CPU也有一定几率坏的。g1620换成g1610应该不需要重装系统。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根据我手头的配件,我用U盘做了PE引导系统,目前能够进PE,但是通过PE也装不了系统,后来我换了一个G530CPU,就能顺利装系统了;那块G1610我放在华硕B75上,也是能点亮,但是也装不了系统,也许是G1610坏了

网友B:
加个独显试试吧,如果只是核显坏了,至少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独显试试吧,如果只是核显坏了,至少还能用。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g550 g1610 这种坏 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g550 g1610 这种坏 很正常

我买的G1610是二手的,一般是不是因为之前超频过损坏呢?

网友:
兼容性故障,替换大法

网友(2018-01-17):
内存问题比较多

楼主:
后来发现了,是CPU坏了,我在同一家店买了I3 2130也是有问题的,最后我换了一个CPU以上的问题就全没有了

网友D:
g1610是不能超频的,损坏的概率不大,但也不是没有,二手cpu到手先用酒精洗一下触点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g1610是不能超频的,损坏的概率不大,但也不是没有,二手cpu到手先用酒精洗一下触点再装

嗯,现在不敢在某宝买散片了, 在矿坛买东西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