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洋M2429原机磁头电阻多大的

楼主(2017-11-26):
如题  换了个磁头  录音声音小很多。原机到我手就不是原来的磁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欧。。。。。。。

没错,我记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欧。。。。。。。

这么小的啊,,网上有的说是高阻磁头,让用220欧的立体声磁头两声道串联用。

网友B:
用万用表x10   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x10   测量一下。。。

原机磁头已经没了,机器到我手时磁头就已经换了,放音电阻差点没问题,录音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啊,,网上有的说是高阻磁头,让用220欧的立体声磁头两声道串联用。

三洋磁头是短的,常规磁头装上顶磁带

网友:
磁头线接错也录音差,换过来接试试。

网友C:
磁头内阻不能用指针表测,

在这方面是指针表的缺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磁头内阻不能用指针表测,

在这方面是指针表的缺陷。

为什么不能用指针表测?我都测过几次了,大不了消一下磁.难道数字表就可以?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指针表测?我都测过几次了,大不了消一下磁.难道数字表就可以?求解.

就是你说的原因

过去高档的磁头是不舍得用指针表测得。

网友E:
三洋2429录音机的原装磁头直流电阻接近500欧姆(以前给别人修理机器时测得,大约480欧姆左右),用现在生产的单声道磁头(直流电阻约200~300欧)换上效果肯定不理想,我更换时采用的是国产4240立体声磁头,头尾串接后直流电阻正好480欧姆,录放音效果很好。
        2429录音机的磁头是标准尺寸,直接代换即可,如能找到直流电阻接近500欧的单声道磁头更好。

网友:
另外不必担心指针表测完的磁头磁化,我测试过不少磁头(R×10Ω或R×100Ω),均未发生不良影响,实在担心的话,可以用一台交流抹音的录音机,置于录音状态,将被测试的磁头放在抹音头上即可消去剩磁(直流抹音头和恒磁抹音头不行,相当于充磁。)。也可用一只废旧机械电表的电压线圈,去掉铁芯,通入36伏以下低压(可用控制变压器取得)交流电,作为消磁器使用(注意通电时间在数十秒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2429录音机的原装磁头直流电阻接近500欧姆(以前给别人修理机器时测得,大约480欧姆左右),用现在生产 ...

谢谢我也感觉你说的这个靠谱,我拆了一个机器 的是540欧,感觉像是原机的,但是线后焊过。但是磨损太严重了不能用。记得三洋2429的磁头两个螺丝都是圆孔的,不像一般机器有一面是开口。这个机器 的磁头就是这样的。我买了个270欧的立体声磁头,等到了试试吧。

网友:
220欧的立体声磁头两声道串联,可以,前提是体积螺丝孔得对齐

网友:
外观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
三洋M2429N,F,H,录音机使用的磁头并不是标准支架磁头,它们的安装尺寸非常相近,区别在于固定孔的左侧要使用什锦锉锉一下才行,最好更换成高阻抗磁头450欧以上来代换,使用立体声磁头也可注意事项楼主已描述,因这机器是直流偏磁直流抹音,更换录放磁头后假如不能录音请将更换的录放磁头两线对调,为了使录音效果在好一些可找到录音偏磁电流电阻进行调整。

网友F:
牧羊人的收音机,你好朋友,你解释的更全面,特别是录不上音,一般人想不到对调磁头线,好久在其它坛子看不见你了,挺想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牧羊人的收音机,你好朋友,你解释的更全面,特别是录不上音,一般人想不到对调磁头线,好久在其它坛子看不 ...

你好!单位及家里近来事情较多,微信群也退出不少,只要是直流偏磁直流抹音的录音机,更换录放磁头后不能录音的话就需对调录放磁头两线。交流偏磁交流抹音的录音机不存在这个情况。(交流偏磁交流抹音的录音机,在录音这块要比直流偏磁直流抹音录音效果好太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好!单位及家里近来事情较多,微信群也退出不少,只要是直流偏磁直流抹音的录音机,更换录放磁头后不能 ...

三洋M2429H,N,F,M2564H,还有砖头M2511,这些老机我比较喜欢些,M2511的录放磁头更难买到,因此机录放磁头采用了非标3号磁头,只能移植稼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洋M2429H,N,F,M2564H,还有砖头M2511,这些老机我比较喜欢些,M2511的录放磁头更难买到,因此机录放磁头 ...

你好,2511我没相中,我比较喜欢松下2106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