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懂电脑的,同是Ddr3的条子,8G和16G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7-11-26):
主板是I5 4460 想升级配置,在某鱼上面看到两条合适我机子的内存白菜价,就是我说的这两个,想买下来,请问同是Ddr3但是容量不同的条子可以混用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不同牌子不同容量不同频率都能混用,前提都是DDR3的

网友A:
最近内存涨价特厉害可以等等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内存涨价特厉害可以等等再升级........

年前价格与回落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混用开不了双通道

可以开双通道 早在775平台上就可以不同大小的内存开双通道聊,但最好是同频的

网友C:
可以用,但是系统默认最低频率的内存为两条内存的相同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但是系统默认最低频率的内存为两条内存的相同频率

而且如果是intel芯片的主板,还不能组成双通道

网友:
可以,但不能双通道。双通道要同频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