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豆浆机

楼主(2017-11-26):
朋友的豆浆机面板指示灯全亮间隙闪8次不能操作,网上查说是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查传感器电阻5K,不随加温变化。找电池保护电路中的热敏电阻跨接在电路传感器插座位置,指示灯不再乱闪。
掏出传感器损坏电阻,把替代件和着704塞入主体装机。
纯加水试机:果汁/饮料,混合搅拌程序完成顺利,热加工程序则无法完成(网上说热加工必须加辅料,煮起泡碰上限位杆才行)。没用过豆浆机,心里着实没底。

网友A:
盲目代替不靠谱,热敏电阻传感器参数不一样工作正常的几率低如果好了就可以买彩票中大奖了,还不如去淘宝买该机型专用热敏电阻更换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杂牌的,本来好用,只是一次用了热水,接着就不好用了,据说豆浆机不能用热水,可能是保护了,不知道怎么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目代替不靠谱,热敏电阻传感器参数不一样工作正常的几率低如果好了就可以买彩票中大奖了,还不如去淘宝买 ...

这是原配件的核心,在外浇注橡胶成圆柱体嵌入钢套。原件阻值100K,我的替代件与其差不多。
仿照网上强人在清水中加入肥皂/洗洁精的方法,烧煮程序可以完成了。
准备让朋友先试试,不行的话一定买原厂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杂牌的,本来好用,只是一次用了热水,接着就不好用了,据说豆浆机不能用热水,可能是保护了,不 ...

我第一次接触豆浆机,不能用太热水的知识也是从网上得到的。你可以百度【九阳豆浆机DJ13B-C03SG电路及常见故障检修】参考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接触豆浆机,不能用太热水的知识也是从网上得到的。你可以百度【九阳豆浆机DJ13B-C03SG电路及常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原配件的核心,在外浇注橡胶成圆柱体嵌入钢套。原件阻值100K,我的替代件与其差不多。
仿照网上 ...

封装形式问题不大,主要是参数差不多即可替代,有的PTC,NTC的变化线性度不同也不好用,注意搞好绝缘即可

网友: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