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6060B高频信号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7-11-26):
        今天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前几天闲鱼买的故障高频信号源被我修好了。
         这是卖家发的图片。就是因为蓝色的数码管比较酷,我才选的这个。不要问我为什么要买故障机,没钱就不能任性啊!最开始卖家标价600,讲价到450不包邮。上网找到一个火腿社区的大哥,向他要到了6060B的说明书,得知这个信号源可以开机自检,于是发货前我让卖家拍个开机视频看看,谁知道卖家一开机,烧坏了一个整流桥,于是配件机价格300包邮出给我。我一想这也不亏,就没考虑别的,直接付款了。机器发过来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照片上的显示就是开机自检结果,032-325-000-060。每一位可能有数值1,2,4三种故障代码,所以显示3代表1+2这两个故障,5代表1+4,6代表2+4。。。。我要是知道这么多问题很可能就不买了,但是这个机器很重,说明书上说不超过15.7Kg,给人家退回去也不好,还是收着吧。能修就修,不能修再300元转手卖出去。
        收到机器后,郁闷极了,因为卖家说过,机器上壳坏掉了,我还是没想到会有8cm见方的一块,像是中了一记天马流星拳。下壳的10颗沉头固定螺钉都还健在,上壳的10个全部失踪,只用了两颗2cm长的自攻木螺钉拧在上面。打开机壳,里面还不错,灰不太多,元件烧糊的浓郁味道迎面扑来,神清气爽啊。令人高兴的是整个巨大的屏蔽室上封条还在,应该是无修的,我修好它的概率又大了几分。
----电源模块,箭头指示+18V滤波电容。
        安装新的整流桥需要拆下后面板,然后拆下电源模块。研究了一下电源部分电路图,烧坏的那个整流桥提供+18V未稳压直流电。测量J4插头,发现机内18V电路并没有短路迹象,这可有点奇怪了,为什么整流桥会烧得这么严重呢?看了半天没结果,通电18V也无异常,于是这个问题只能是先跳过。后来才发现,由于卖家后配的那两颗2cm长的自攻螺钉,拧上后刚刚好把机器外壳和+18V滤波电容的正极短路,才会烧掉整流桥,哈哈,也算我捡个便宜。这都是后话了。
----机器的后面板,电源插座旁边可以用一个插进去的小板子选择输入电压,220朝向自己插进去就可以了。鼓起来的部分是电源变压器,带散热器的是LM223K 。
        于是装好整流桥,电源板所有输出断掉,测量各个输出电压都对,然后除了+18V之外其它接好通电,发现整机除了风扇转之外没有任何反应。又研究半天也没有结果,突然发现输出+5V电压的LM223K很热,于是测量电压,电压很低,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实在没办法了把屏蔽室都打开,马上开始头晕眼花血压上升胸闷气喘,面对这么复杂的电路,预料中的症状全都出现。
----打开正面的屏蔽室,左边数字电路部分,右边合成器电路。
----打开背面的屏蔽室。
        检查一下,没有明显的烧坏地方。后来终于发现,在安装后面板时,不小心把通信板插针安装错位,导致短路,幸好没烧坏任何东西。
----IEEE488通信模块,插错位的插座 这种低级失误
        安装好后接着通电,发现可以显示了,变成035-325-000-060,故障又多了一种,测量信号源也没有输出信号。不过无所谓了,虱子多了不嫌痒。而且按键有反应,看来数字电路部分基本正常,这样的话坏几个模拟器件,还有的修,要是坏个单片机或者存储器什么的可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又看了半天的说明书,玩了半天机器,各种设置操作一下,还是无输出信号。于是装好屏蔽室,可怜我就靠35合一套装的一个小解刀,拆装这么多的螺钉,手上全是汗啊!每个螺钉都不是那种轻轻松松能拧动的,拧的我心里这个苦,无比怀念老家那把电动解刀!后来分析了一下,觉得故障这么多,应该从电源这种共同的部分查起。接通电源,检查各路电压,发现-15V只有几百毫伏。心里就一阵高兴,能检查出问题就好啊,看来是7915挂了。高高兴兴的断开7915输出脚再测,发现7915输出正常,是机内电路短路,电阻0.3欧左右。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心中一首歌缓缓飘过: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故障的那个点。。。。-15V供电的有几个部分,通过插拔插头测量,发现是J4输出,合成器部分有短路。判断好合成器在屏蔽室哪一边,然后又要拧下这么多螺钉,这些心酸就不提了,把合成器部分电路打印出来,一共7页A4,对应蓝色框内区域电路,分析地线和-15V之间可能导致短路的所有器件,挨个检查外观无异常。
        这个信号源说实在的,做工还是挺扎实的,屏蔽室非常厚。但是屏蔽室里的板子是一块基板刻出来的,无法单独拆分测量,到底是哪部分短路,修理起来很不方便。涉及这么多元件又不能挨个拆下来再测,只好把稳压电源接到-15V通电,看看哪个元件发热或者冒烟吧,简单粗暴!发现稳压电源直接恒流输出了,1秒之后L41冒烟。这是个滤波电感,它冒烟说明它的后级供电部分短路,而且短路电阻要比它本身的电阻要小很多,这样才会它承受更多的功率,产生冒烟的特效。这样就把故障范围缩小到红色区域内,以及后面连接±15V电压的主压控振荡器。又打开背面的屏蔽室,测量主压控振荡器没有短路。把稳压电源接到L41后面,通电。天气有点冷,手指对温度感觉不灵敏,只好用嘴,不断来亲吻电路板上的元件,感觉一下哪个在发热。上吻一遍下吻一遍,左三圈右三圈,顺时针逆时针。。。。明明确定就是这一部分短路,稳压电源上输出3A恒流,却发现不了到底是哪个龟孙发热。又吻了几遍。。。。就算是幂幂姚笛亲至,吻这些遍我也绝对是够了,可见一台热成像仪是何等的神器!最后发现是靠近隔板的这一颗钽电容在发热,由于散热比较快升温不那么明显,而且隔板吻起来有点嘴麻,这一点谁吻谁知道!
----换下的两颗钽电容的位置,上面箭头指示靠近隔板的那个已经换完了。
        吻了这么多遍就勿略了它,换上个贴片钽25V106,测电阻正常,高高兴兴的接好所有插头再通电,发现故障现象和代码不变!再测量又是这一部分短路。不过这次速度就快了,换下了另一颗钽电容,两个钽电容依次击穿,怀疑-15V供电有问题。测量整流桥、滤波电解电容和7915确实是好的,再次通电,终于OK了,故障码显示002-000-000-000,有输出信号了,接上示波器查看,信号可以由前面板控制,频率正确,输出电平可控!看来是基本修好了,只是还有1个故障。说明书上是这样解释的,测试1050MHz信号输出14dBm不过(具体参见说明书)。但是一时之间我也找不到故障点在哪。又想到这是1050M的高频测试,而且输出电平基本达到最高了,可能是因为屏蔽室开放导致的问题,自检不过,否则如果这样都正常工作,还要屏蔽干什么,于是盖好屏蔽室盖板,再开机,故障码终于显示000-000-000-000,好开森!把一切恢复好,又拿对讲机玩了一会儿,还是感叹这个信号源的强大,10KHz到1050MHz的输出范围,对于我等射频菜鸟简直是不可思议。
        最后请问高手一个问题:我的普源5062数字示波器查看调幅波和模拟示波器相比效果很差,应该怎么设置和操作?

网友:
高手。故障代码没看明白

楼主:
032-325-000-060,325中的3代表100+200,2代表020,5代表001+004,所以325的意思是100+200+020+001+004这5个故障。

网友A:
楼主厉害,顺藤摸瓜,图纸资料也起大部分作用

网友B(2018-01-24):
厉害,我是前段时间刚弄好我的HP8656B,和你这差不多,密密麻麻的,也是-15V输出模块坏了,更换后,有输出,就是频率不对,找别人帮我修的,是控制模块坏了一个,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顺藤摸瓜,图纸资料也起大部分作用

是的,没图纸就很难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是前段时间刚弄好我的HP8656B,和你这差不多,密密麻麻的,也是-15V输出模块坏了,更换后,有输 ...

这个钽电容耐压很低,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B:
问个问题,你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接示波器测量能测出信号吗?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很低,能接收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你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接示波器测量能测出信号吗?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很低,能接收到吗?

能啊。把输出电平设的高一点就能输出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我等菜鸟搞不了

网友(2018-05-05):
这个系列的机器故障,十有八九都是里面黄豆型的钽电容短路造成的。面板里也有一粒黄豆,最好也换掉。

网友:
电源有短路,电容先背锅,这是老维修手都知道的,楼主这也是一番折腾

网友(2020-01-17):
你好朋友 您这台6060b 还在用吗  我也有台机器显示032-225-000-060 请问应该从哪里入手 修理  谢谢

网友(2020-02-28):
厉害了,我有一个菊水140MHZ的信号发生器,上次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好像3个还是4个铝盒子这样屏蔽的,盒子都是一样大,盒子独立分开装的,看不见电路板。我买的时候好像是300左右,我的买来就是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2021-09-25):
我来顶顶  好久没看这个帖子了 我找老师换了几个电容有了 -15v 了 之前没有 但是盖上盖子还是报错  哎

网友:
真是高手的做法,分析得头头是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