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看看这几块10表是那一年生产的

楼主(2017-11-26):
来坛里中毒了,迷上了指针万用表,也不断入了几块别的型号的表,还没有10型的,想收一块,大家给看看下边这几块表是那一年生产的,那个质量好。

楼主:
第二块表的右下角数字是JB-2170-77

网友A:
第三个质量最好,应该是81年之前的。因为还没有星牌标志。

网友B:
关于MF10表的年代,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线索,前2个参考线索可以在不用打开表壳就可大概判断出年代,买的时候一目了然;1、70年代早期及其以前的表,其接线柱是跟MF18的一样的;2、电木壳上的档位刻度如果是象MF18那样机器刻写的是早期的,后来的都是模压的;3、参考电阻上的日期,色环是90年代的标志,全绿电阻是60年代的;

请注意接线柱的根部不是与外壳一体的,档位刻度是机器刻写的,电木壳的平面如镜面般平整;

网友:
有MC标志的表里面就会有色环电阻。

网友:
最直接的可以看内部的电阻与档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MF10表的年代,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线索,前2个参考线索可以在不用打开表壳就可大概判断出年代 ...

面板刻度细条纹,后期压痕明显!调零螺丝下面方形压塑短后期长,表头盖上沿里面固定螺丝座不一样!从玻璃往里看和后期表有区别!70年前里面电阻全绿,档位凸轮为棕色!右上电阻板为棕色!中壳上大部分螺丝嵌入基座!封漆灰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MF10表的年代,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线索,前2个参考线索可以在不用打开表壳就可大概判断出年代 ...

谢谢你的意见,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看也不看  退烧了  东西没用。

楼主:
这么看来,第一个最次,排除,第二个可以,第三个还算好吧,也有些表只接右下角标着七几年几月几号的,都卖的贵,都要300元以上了,我挑这些是200以下的因为不懂,所以问问大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质量最好,应该是81年之前的。因为还没有星牌标志。

是的第三个是80年的,你真是行家

网友:
我有一69年,尊义厂出的mf10,色成好,有意可pm我。

网友:
在学习中,看看各位大师点评

网友(2017-12-30):
第一只是86年以前的,另外两支是86年以后的,86年是分界线,CMC标志,00000256是上海四表厂的许可证编号

网友:
MF10存量大价格也不贵,搞一个成色好的玩玩就可以了。MF10A要好一些。

网友:
第三是老点的,太贵玩不起

网友:
上四的MF10A表生产的比较少,也适合收藏,并且比MF10表改进了不少。

网友:
我有一个6几年的,震华10表

网友(2018-02-06):
观摩观摩,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
带sibiao标志的,或者生产日期标着81,82年的不错,价格也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MF10表的年代,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线索,前2个参考线索可以在不用打开表壳就可大概判断出年代 ...

这个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