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P4830充电系数0.15C10

楼主(2017-11-27):
我有一个ETP4830显示充电系数是0.15C10,这是啥意思,有知道的吗。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理论上讲:一块1AH电池,充电时为1安x1小时充满,此时:1cx1时;
由于充电时电池自身有损耗,可能需1cx1.5时充满。
所以你的表示以0.15c充电率,10小时充满。
充电时间越长,损耗越多,假如以0.1c率充电,可能需16小时,或其他更多时间充满。
充满=充电率乘以时间,,

网友:
0.15C10,用电池的标称容量C数值的0.15倍的电流充电,需要充10小时。譬如容量为5Ah的电池,应该用5*0.15=0.75A电流充电,充10小时。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热心解答,应该是比如100A的电瓶充电电流15A,放电电流10A,其中C10代表的是放电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