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给电褥子换碳纤维发热线,暖

楼主(2017-11-27):
天冷了,拿出电褥子铺上,双人的只有半幅管用。凑合了几天,这一半也不热了,用万用表一测,果然电热丝折断了。“琴浦”也算是名牌啊,用了才3年就不行了,再买新的估计也不禁用,于是决定换发热线,换最好的。在网上买了碳纤维发热线,100米一卷,3mm线径,硅胶绝缘,12k(12000根纤维丝),每米33欧姆,花了65元。双人电褥子推荐功率80瓦,截取对应发热线长度18米。将原来的发热线抽出,仔细看,双层护套,有安全检测金属丝(兼屏蔽作用),电热丝旋绕在纤维芯上,相当棒,可惜折断了。我安装新发热线时,为避免易折断这一痼疾,动了一番心思,采取盘绕的方式,折缝处发热线与其平行,变对折为旋扭。大家看看怎样?

网友:
“包电工胶带。“ 不适合包电工胶带了,一定要包电工胶带外面最少要套一截黄蜡管或者热缩管。

网友:
很好,期待满意

楼主:
用了两天了,感觉挺好。现在80瓦的功率和原来100瓦的功率加热效果差不多,有一定的节能作用。卖东西的说碳纤维线红外辐射强,比单纯的加热速度快20%,看来不是吹的,至于是否有理疗作用,我要用两年才知道,哈哈。

硅胶线又软又滑,里面确实是一束黑色的碳纤维,又软又韧比金属发热丝强多了,肯定不易断,换一条线下来成本只需12元。我最得意的是,通过盘绕发热线,避免了叠放电褥子时把发热线对折,发热丝就不易折断了。

这些年,我家用坏了5床电褥子,全是电热丝折断造成。细观其电热丝排列都是往复折绕,整齐美观是不错,不过折叠电褥子时,会造成10多段电热线一起对折,只要其中一段折断,电褥子就报废了。那些生产厂家只会在说明书中提醒不要折叠电褥子,却不认真去解决问题。在电热丝上结构是动了不少脑筋,够复杂的,还从没见过通过改变排列方式降低故障发生率的。大家评一下,说得对不对?

网友:
楼主看来和电热毯较上劲了,下了很大功夫选料绕发热丝,盘绕方法。。硅胶碳纤维发热线,感觉小太阳用的那种碳纤维发热管接头容易烧断,硅胶线软是软,但是考虑过受重力外力挤压会拉断的问题吗,或是尖锐物体刺破外皮,尤其是席梦思软床垫,简直就是电热毯的杀手,最可怕的就是似断非断的地方会不会最终打火漏电,安全性到底有多大,值得考虑。另外补充一点那个接线盒里面是怎么连接的,碳纤维丝和铜丝扭绕铰接还是 金属环压接,因为是碳纤维丝用锡焊估计是不行的,用的什么套管,有没有注胶?

网友:
既然是废物利用,为什么不搞低压发热丝,

楼主:
安全无小事。硅胶碳纤维发热线是否抗拉,我不清楚,明天截一段测试一下。硅胶皮厚度在1毫米以上,是否耐扎,我拿原发热线对比一下。断线打火或局部过热也有可能。我也是头一次接触碳纤维发热线,要弄明白告诉大家。卖家赠送了10节细铜管用于压接,还有1管704胶和1米热缩管用于密封接头。我是用电线铰接,再用铜线缠紧,包电工胶带。

网友:
电热毯这东西接头处可要处理好啊 ,我们这里有好几家都是电热毯导致火灾,幸好家里有人没有大的损失

网友:
我想用伴热带做一个,伴热带的自限温特别管用,也结实————每两年都会因为电热丝烧坏,然后把床垫被子烧个小洞,不过可能是中层缺氧吧,都没烧起来,

网友:
  插头或者插座必须要带漏保装置。最好加装温控电路

网友:
电热毯应该卷不应该折叠

网友:
楼主什么地方,对电热毯这么感兴趣?有那么冷吗?

网友:
冬天过后收藏时尽量不要折叠
天冷拿出来用时
最好先加热
然后再铺平

网友:
大工程啊,换这个很麻烦

网友:
我上小学时看过一个文章,用漆包线在牛皮纸上制作电热毯,变压器低压供电,当时自己也做了个,很有成就感,毕竟才十一二岁的孩子,也用了有两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网友(2017-12-27):
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换芯的步骤,以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12000根,一根直径要多细呀?太细了是不是容易断?

楼主:
有这么多朋友关心,我回答一下。
我在鲁西南,最冷时可到-10度。家住棚户区,而暖气和燃气只供小区,想花钱都没地方交费,又不让烧煤取暖,只好想办法过冬。
原来的电褥子发热线是金属丝的,仔细寻找到断点,其实不像是折断的,更像是腐蚀断的。于是在掏包上找到新型的电褥子,就是采用碳纤维发热线的。换上碳纤维发热线,经过这一个多月每天10个小时的使用,十分满意。

360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碳纤维发热线简介  早前,1999年发生在南联盟科索沃的战争中,北约使用石墨炸弹破坏了南联盟大部分电力供应,其原理就是产生了覆盖大范围地区的碳纤维云,这些导电性纤维使供电系统短路。

碳纤维在替代采暖材料核心发热体上也有新的贡献,,在很多节能采暖设备的核心发热体上已经由以前普遍采用的金属材料逐步升级到碳纤维材料,碳纤维材料在采暖方面的应用主要考虑利用了材料的耐腐蚀,抗氧化(金属容易氧化造成局部击穿),高稳定性,寿命更长,热转换率高等特点。

由于我国在碳纤维材料生产研发方面相对还处在落后的境况,高质量的碳纤维材料还是依靠日韩进口,所以价格居高不下,但随着国内合资、合作形式的出现,以碳纤维为核心技术的产品却已经走入了寻常消费者的家中。
碳纤维采暖产品有:用于家庭的地暖采暖系统,包括干铺类地暖片产品,适用于复合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PVC地板革类。湿铺类地暖产品,适用于瓷砖,大理石地面。还有适用于改造中央空调采暖效果的风道类产品,改造后比较常用以烧油烧电为辅助热源的供暖方式节能30-50%,适用于新装空调和改造空调,简单方便,环保节能,安装成本使用成本低廉。用于工程的瑜伽房,桑拿房,保健床,足球场和滑雪场融雪电缆,太阳能伴热电缆等。

碳纤维发热线采暖系统是一套完善、标准化的现代家居电采暖系统,主要由碳纤维发热线、温控器(传感器)电线等组成,通过铺装在室内地板层下,根据室内采暖需求的预先设定,温控器自动调控加热碳纤维发热体,提供舒适、卫生、健康、便捷和经济采暖能.
升温迅速,能产生人体需要的生命之光远红外线8μm-15μm。碳纤维电热体是一种全黑体材料,电热转化效率比金属发热提高30%,电热效率约100%。抗拉强度高,在相同的允许的电流负荷面积下,碳纤维的强度比金属丝高6-10倍。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不易被氧化。在无氧状态下加热到3000度,其机械性能不发生任何变化,在电热状态下克服了金属丝、PTC、碳化硅电热体强度低,易氧化烧断的缺点。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折断,因此在电热过程中抗拉强度没有什么改变。断线不起弧,有效杜绝火灾的发生。使用寿命长,碳纤维发热体与建筑同寿命。

再看看掏包店家几张宣传图片,注意:最高65度是在有温控的情况下。

网友:
为楼主的爱思考爱动手能力点赞!!!这才是真正用科技让生活体验更美好的人!!不像我,这几天突然冷下来,冻得像条狗,取暖只靠抖。不知最后楼主有没有验证了这种线的质量和安全性如何!广告倒是吹得很响,但漏洞也很多,什么不超过65度不会引起明火,说得模棱两可,是指绝对不会超过65度而引发明火还是只要不超过65度就不会引发明火,前者排除了引发明火的可能。还有店里除了硅胶外还有种更贵的特氟龙,又是什么概念!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20楼的介绍,感觉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想问问自己制作电热毯的一点细节:怎样将电热线固定在毯子上?
我想步骤是不是这样:先在毯子上画好走线的路径,然后把电热线沿着划线一段一段的摆上去,摆一段就马上用针线手工缝好袢圈固定,以防走乱。最后再敷上面布,扎好四边。

网友:
楼主这么费电热毯?其实电热毯最怕折叠,所以不用的时候最好不要折叠,例如铺在床底,实在要收拾了,就可以卷起来,上面不要压重物,。至于安全问题:因为是发热件,记得屋子离人不加热,上床就关,出门关了拔掉插座,只要注意不要马大哈,没啥不安全的

网友:
主要是线皮的老化,这玩艺成天加热,老化变硬才是断线的主因。

网友:
进来学习下各位师傅的安保措施,谢 谢

网友(2018-01-31):
以前也是邮购电阻丝自己做电热毯,现在淘宝买一条电热毯二挡控制的,也只有二十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