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怎样用小学文化理解FFT ?

楼主(2017-11-27):
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版?看了看根本看不懂里面讲什么啊,基础太差了。发现想做个东西没有基础理论知识根本做不出来,如果只是调用官方库不懂里面代码的原理感觉很发虚。

比如上面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调换采集到的数据有什么作用??

网友:
fft 快速傅立叶变换

搜  如果看了此文你还不懂傅里叶变换,那就过来掐死我吧【完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想自己拿汇编写FFT',你会发现,你的效率可能比官方库更烂。
为了加速,你必须:1,储存足够的三 ...

关键现在一点也不懂,连用库也不会用,本论坛的xjw01老师就很精通算法,他就能自己写FFT的程序。

按照我这个文化程度还不如研究研究怎么种田产量高,这几天浇地、榨油还砌了个锅台外加支了个炉子,这虚拟的东西又放下了,能不能用起来真还难说。我现在最拿手的技术就是盘炕,虽然样子丑但是好烧,我已经掌握了盘炕的核心技术,这写程序什么的农村实在是用不上。

网友B:
搞明白傅立叶变换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可以简单理解为坐标系的变换
比如:离散傅立叶变换在数学上就是把一个数列转化成为与它们对应的多项式系数的过程。多项式的每一项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周期(频率),它们的系数则是在这一周期上的信号强度。在物理上可以表现为时域到频域的变换。也就是把一个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强度数据转化成为它随频率变化的强度数据。大致如此。
至于如何写一个好的程序来实现这种换则更多的是计算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明白傅立叶变换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可以简单理解为坐标系的变换
比如:离散傅立叶变换在数学上就是把一 ...

现在只知道个时域变频域,具体怎么变的还是两眼一抹黑,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初中上了几年都玩了连书都没订,三角函数都没学过,看到公式就头大。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个简单16点的程序,C语言差看不太懂,懂C语言的老师看看这个是FFT的程序么,如果是具体是怎么变的啊?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N_2PI_16 0.38268343236508978
#define SIN_4PI_16 0.707106781186547460
#define SIN_6PI_16 0.923879532511286740
#define C_P_S_2PI_16 1.30656296487637660
#define C_M_S_2PI_16 0.54119610014619690
#define C_P_S_6PI_16 1.3065629648763766
#define C_M_S_6PI_16 -0.54119610014619690

/* INPUT: float input[16], float output[16] */
/* OUTPUT: none */
/* EFFECTS:  Places the 16 point fft of input in output in a strange */
/* order using 10 real multiplies and 79 real adds. */
/* Re{F[0]}= out0 */
/* Im{F[0]}= 0 */
/* Re{F[1]}= out8 */
/* Im{F[1]}= out12 */
/* Re{F[2]}= out4 */
/* Im{F[2]}= -out6 */
/* Re{F[3]}= out11 */
/* Im{F[3]}= -out15 */
/* Re{F[4]}= out2 */
/* Im{F[4]}= -out3 */
/* Re{F[5]}= out10 */
/* Im{F[5]}= out14 */
/* Re{F[6]}= out5 */
/* Im{F[6]}= -out7 */
/* Re{F[7]}= out9 */
/* Im{F[7]}= -out13 */
/* Re{F[8]}= out1 */
/* Im{F[8]}=0 */
/* F[9] through F[15] can be found by using the formula */
/* Re{F[n]}=Re{F[(16-n)mod16]} and Im{F[n]}= -Im{F[(16-n)mod16]} */

/* Note using temporary variables to store intermediate computations */
/* in the butterflies might speed things up.  When the current version */
/* needs to compute a=a+b, and b=a-b, I do a=a+b followed by b=a-b-b.  */
/* So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s done in place, but the number of adds */
/* can be reduced by doinc c=a+b followed by b=a-b. */

/* The algorithm behind this program is to find F[2k] and F[4k+1] */
/* seperately.  To find F[2k] we take the 8 point Real FFT of x[n]+x[n+8] */
/* for n from 0 to 7.  To find F[4k+1] we take the 4 point Complex FFT of */
/* exp(-2*pi*j*n/16)*{x[n] - x[n+8] + j(x[n+12]-x[n+4])} for n from 0 to 3.*/

void R16SRFFT(float input[16],float output[16] ) {
  float temp, out0, out1, out2, out3, out4, out5, out6, out7, out8;
  float out9,out10,out11,out12,out13,out14,out15;

  out0=input[0]+input[8]; /* output[0 through 7] is the data that we */
  out1=input[1]+input[9]; /* take the 8 point real FFT of. */
  out2=input[2]+input[10];
  out3=input[3]+input[11];
  out4=input[4]+input[12];
  out5=input[5]+input[13];
  out6=input[6]+input[14];
  out7=input[7]+input[15];

  out8=input[0]-input[8];   /* inputs 8,9,10,11 are */
  out9=input[1]-input[9];   /* the Real part of the */
  out10=input[2]-input[10]; /* 4 point Complex FFT inputs.*/
  out11=input[3]-input[11];
  out12=input[12]-input[4]; /* outputs 12,13,14,15 are */
  out13=input[13]-input[5]; /* the Imaginary pars of  */
  out14=input[14]-input[6]; /* the 4 point Complex FFT inputs.*/
  out15=input[15]-input[7];

  /*First we do the "twiddle factor" multiplies for the 4 point CFFT */
  /*Note that we use the following handy trick for doing a complex */
  /*multiply:  (e+jf)=(a+jb)*(c+jd) */
  /*   e=(a-b)*d + a*(c-d)   and    f=(a-b)*d + b*(c+d)  */

  /* C_M_S_2PI/16=cos(2pi/16)-sin(2pi/16) when replaced by macroexpansion */
  /* C_P_S_2PI/16=cos(2pi/16)+sin(2pi/16) when replaced by macroexpansion */
  /* (SIN_2PI_16)=sin(2pi/16) when replaced by macroexpansion */
  temp=(out13-out9)*(SIN_2PI_16);
  out9=out9*(C_P_S_2PI_16)+temp;
  out13=out13*(C_M_S_2PI_16)+temp;

  out14*=(SIN_4PI_16);
  out10*=(SIN_4PI_16);
  out14=out14-out10;
  out10=out14+out10+out10;

  temp=(out15-out11)*(SIN_6PI_16);
  out11=out11*(C_P_S_6PI_16)+temp;
  out15=out15*(C_M_S_6PI_16)+temp;

  /* The following are the first set of two point butterfiles */
  /* for the 4 point CFFT */

  out8+=out10;
  out10=out8-out10-out10;

  out12+=out14;
  out14=out12-out14-out14;

  out9+=out11;
  out11=out9-out11-out11;

  out13+=out15;
  out15=out13-out15-out15;

  /*The followin are the final set of two point butterflies */
  output[1]=out8+out9;
  output[7]=out8-out9;

  output[9]=out12+out13;
  output[15]=out13-out12;

  output[5]=out10+out15;        /* implicit multiplies by */
  output[13]=out14-out11;        /* a twiddle factor of -j */
  output[3]=out10-out15;  /* implicit multiplies by */
  output[11]=-out14-out11;  /* a twiddle factor of -j */

  /* What follows is the 8-point FFT of points output[0-7] */
  /* This 8-point FFT is basically a Decimation in Frequency FFT */
  /* where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the initial data is real*/

  /* First set of 2-point butterflies */

  out0=out0+out4;
  out4=out0-out4-out4;
  out1=out1+out5;
  out5=out1-out5-out5;
  out2+=out6;
  out6=out2-out6-out6;
  out3+=out7;
  out7=out3-out7-out7;

  /* Computations to find X[0], X[4], X[6] */

  output[0]=out0+out2;
  output[4]=out0-out2;
  out1+=out3;
  output[12]=out3+out3-out1;

  output[0]+=out1;  /* Real Part of X[0] */
  output[8]=output[0]-out1-out1; /*Real Part of X[4] */
  /* out2 = Real Part of X[6] */
  /* out3 = Imag Part of X[6] */

  /* Computations to find X[5], X[7] */

  out5*=SIN_4PI_16;
  out7*=SIN_4PI_16;
  out5=out5-out7;
  out7=out5+out7+out7;

  output[14]=out6-out7; /* Imag Part of X[5] */
  output[2]=out5+out4; /* Real Part of X[7] */
  output[6]=out4-out5; /*Real Part of X[5] */
  output[10]=-out7-out6; /* Imag Part of X[7] */

}

void main() {
  float data[16];
  float output[16];
  float zero=0;

  printf("\ntype 16 point input vector\n");
  scanf("%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data[0],&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data[7],&data[8],&data[9],&data[10],&data[11],&data[12],&data[13],&data[14],&data[15]);

  R16SRFFT(data,output);
  printf("\nresult is:\n");
  printf("k,\t\tReal Part\t\tImaginary Part\n");
    printf("0\t\t%.9f\t\t%.9f\n",output[0],zero);
  printf("1\t\t%.9f\t\t%.9f\n",output[1],output[9]);
  printf("2\t\t%.9f\t\t%.9f\n",output[2],output[10]);
  printf("3\t\t%.9f\t\t%.9f\n",output[3],output[11]);
  printf("4\t\t%.9f\t\t%.9f\n",output[4],output[12]);
  printf("5\t\t%.9f\t\t%.9f\n",output[5],output[13]);
  printf("6\t\t%.9f\t\t%.9f\n",output[6],output[14]);
  printf("7\t\t%.9f\t\t%.9f\n",output[7],output[15]);
  printf("8\t\t%.9f\t\t%.9f\n",output[8],zero);
  printf("9\t\t%.9f\t\t%.9f\n",output[7],-output[15]);
  printf("10\t\t%.9f\t\t%.9f\n",output[6],-output[14]);
  printf("11\t\t%.9f\t\t%.9f\n",output[5],-output[13]);
  printf("12\t\t%.9f\t\t%.9f\n",output[4],-output[12]);
  printf("13\t\t%.9f\t\t%.9f\n",output[3],-output[11]);
  printf("14\t\t%.9f\t\t%.9f\n",output[2],-output[9]);
  printf("15\t\t%.9f\t\t%.9f\n",output[1],-output[8]);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只知道个时域变频域,具体怎么变的还是两眼一抹黑,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初中上了几年都玩了连书都没 ...

从物理的角度好理解,一段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数据,用不同的滤波电路分频并积分后,就得到了它在不同频点的信号强度。这就完成了变换。
把这个过程用数学方法表示出来,就是各种变换算法。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具体实现我没写过。但离散余弦变换我写过,基本上就是和不同的余弦值相乘并求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物理的角度好理解,一段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数据,用不同的滤波电路分频并积分后,就得到了它在不同频点 ...

这个比较通俗易懂,等研究研究别人的程序具体代码怎么实现的,一定要自己写个试试

楼主:
他这个程序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输入0-15执行后如下图

小数这么多不好算都改成5位整数后如下图

放到单片机后基本能和改成正数后对应起来
0x20000200开始对应output0-output15

楼主:
这程序真是看不懂,怎么有正的还有负的,啥意思啊?

直接搬运到单片机,这程序写的效率也太低太差了,看样子还是官方那个好,等再试试官方库那个。

这程序写的太垃圾了。。

        @ stm32f030f4p6 asm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1000

        .equ shumaguanma,        0x20000000
        .equ temp,                0x200000fc
        .equ fftshuchu,                0x20000100
        .equ fftshuchu1,        0x20000200
sin_2pi_16:        .long                     38268
sin_4pi_16:        .long                70710
sin_6pi_16:        .long                92387
c_p_s_2pi_16:        .long               130656
c_m_s_2pi_16:        .long                54119
c_p_s_6pi_16:        .long               130656
c_m_s_6pi_16:        .long                0xffff2c98
fftshuru:        .long 0,1,2,3,4,5,6,7,8,9,10,11,12,13,14,15
shumaguanmabiao:
        .int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shumaguanshuaxinbiao:
        .int 0xfe00,0xfd00,0xfb00,0xf700,0xef00,0xdf00,0xbf00,0x7f00,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0 @_systick +1               @ 15
        .word 0     @ _wwdg +1          @ 0
        .word 0     @_pvd +1            @ 1
        .word 0     @_rtc +1            @ 2
        .word 0     @_flash +1          @ 3
        .word 0     @ _rcc + 1          @ 4
        .word 0      @_exti0_1  +1      @ 5
        .word 0      @ _exti2_3 +1      @ 6
        .word 0       @_exti4_15 +1     @ 7
        .word 0                         @ 8
        .word 0         @_dma1_1  +1    @ 9
        .word 0    @_dma1_2_3 +1        @ 10
        .word 0       @_dma1_4_5 +1     @ 11
        .word 0 @_adc1 +1          @ 12
        .word 0       @_tim1_brk_up +1  @ 13
        .word 0        @ _tim1_cc +1    @ 14
        .word 0         @_tim2 +1       @ 15
        .word 0          @_tim3 +1      @ 16
        .word 0                         @ 17
        .word 0                                @ 18
        .word @_tim14 +1    @ 19
        .word 0                         @ 20
        .word 0         @_tim16 +1      @ 21
        .word 0         @_tim17 +1      @ 22
        .word 0          @_i2c   +1     @ 23
        .word 0                         @ 24
        .word 0           @_spi   +1    @ 25
        .word 0                         @ 26
        .word 0         @_usart1 +1     @ 27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1, = 0x100002
        str r1, [r0, # 0x04]
        ldr r1, = 0x1000001
        str r1, [r0]
dengrc:
        ldr r1, [r0]
        lsls r1, # 30
        bpl dengrc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neicunqingling:
        ldr r0, = 0x20000000
        movs r1, # 0
        ldr r3, = 0x1000
neicunqinglingxunhuan:
        subs r3, # 4
        str r1, [r0, r3]
        bne neicunqinglingxunhuan

        ldr r0, = fftshuru
        ldr r1, = fftshuchu

        @实
        ldr r2, [r0]
        ldr r3, [r0, # 0x20]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ldr r2, [r0, # 0x04]
        ldr r3, [r0, # 0x24]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04]

        ldr r2, [r0, # 0x08]
        ldr r3, [r0, # 0x28]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08]

        ldr r2, [r0, # 0x0c]
        ldr r3, [r0, # 0x2c]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0c]

        ldr r2, [r0, # 0x10]
        ldr r3, [r0, # 0x30]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10]

        ldr r2, [r0, # 0x14]
        ldr r3, [r0, # 0x34]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14]

        ldr r2, [r0, # 0x18]
        ldr r3, [r0, # 0x38]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18]

        ldr r2, [r0, # 0x1c]
        ldr r3, [r0, # 0x3c]
        adds r4, r2, r3
        str r4, [r1, # 0x1c]

        @虚
        ldr r2, [r0]
        ldr r3, [r0, # 0x20]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20]

        ldr r2, [r0, # 0x04]
        ldr r3, [r0, # 0x24]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24]

        ldr r2, [r0, # 0x08]
        ldr r3, [r0, # 0x28]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28]

        ldr r2, [r0, # 0x0c]
        ldr r3, [r0, # 0x2c]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2c]

        ldr r2, [r0, # 0x30]
        ldr r3, [r0, # 0x10]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30]

        ldr r2, [r0, # 0x34]
        ldr r3, [r0, # 0x14]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34]

        ldr r2, [r0, # 0x38]
        ldr r3, [r0, # 0x18]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38]

        ldr r2, [r0, # 0x3c]
        ldr r3, [r0, # 0x1c]
        subs r4, r2, r3
        str r4, [r1, # 0x3c]

        @@@@@@@@@@@@@@@

        ldr r2, [r1, # 0x34]
        ldr r3, [r1, # 0x24]
        ldr r4, = sin_2pi_16
        ldr r4, [r4]
        subs r2, r2, r3
        muls r2, r2, r4
        mov r5, r2                      @

        ldr r2, [r1, # 0x24]
        ldr r6, = c_p_s_2pi_16
        ldr r6, [r6]
        muls r2, r2, r6
        adds r2, r2, r5
        str r2, [r1, # 0x24]          @ 0x17c

        ldr r2, [r1, # 0x34]
        ldr r6, = c_m_s_2pi_16
        ldr r6, [r6]
        muls r2, r2, r6
        adds r2, r2, r5
        str r2, [r1, # 0x34]        @ 0x188

        ldr r2, [r1, # 0x38]
        ldr r6, = sin_4pi_16
        ldr r6, [r6]
        muls r2, r2, r6           @ 0x190

        ldr r3, [r1, # 0x28]
        muls r3, r3, r6          @ 0x194

        subs r2, r2, r3
        str r2, [r1, # 0x38]    @ 0x198

        adds r2, r2, r3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28]  @ 0x19e

        ldr r2, [r1, # 0x3c]
        ldr r3, [r1, # 0x2c]
        ldr r6, = sin_6pi_16
        ldr r6, [r6]
        subs r4, r2, r3
        muls r4, r4, r6         @ 0x1aa

        ldr r6, = c_p_s_6pi_16
        ldr r6, [r6]
        muls r3, r3, r6
        adds r3, r3, r4
        str r3, [r1, # 0x2c]   @ 0x1b4

        ldr r6, = c_m_s_6pi_16
        ldr r6, [r6]
        muls r2, r2, r6
        adds r2, r2, r4
        str r2, [r1, # 0x3c]   @ 0x1be 有点问题

        @@@@@@@@@@@@@@@@@@@@@

        ldr r2, [r1, # 0x20]
        ldr r3, [r1, # 0x28]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20] @ 0x1c6

        subs r2, r2, r3
        subs r2, r2, r3
        str r2, [r1, # 0x28] @ 0x1cc

        ldr r2, [r1, # 0x38]
        ldr r3, [r1, # 0x30]
        adds r3, r3, r2
        str r3, [r1, # 0x30] @ 0x1d4

        subs r3, r3, r2
        subs r3, r3, r2
        str r3, [r1, # 0x38]  @ 0x1da

        ldr r2, [r1, # 0x24]
        ldr r3, [r1, # 0x2c]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24]  @ 0x1e2

        subs r2, r2, r3
        subs r2, r2, r3
        str r2, [r1, # 0x2c]  @ 0x1e8

        ldr r2, [r1, # 0x34]
        ldr r3, [r1, # 0x3c]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34]     @ 0x1f0 结果有点不一样

        subs r2, r2, r3
        subs r2, r2, r3
        str r2, [r1, # 0x3c]    @ 0x1f6
@@@@@@@@@@@@@@@@@@@@@@@@@@@@@@@@@
        ldr r7, = fftshuchu1
        ldr r2, [r1, # 0x20]
        ldr r3, [r1, # 0x24]
        adds r4, r2, r3
        str r4, [r7, # 0x04]      @ 0x200

        subs r5, r2, r3
        str r5, [r7, # 0x1c]     @ 0x204

        ldr r2, [r1, # 0x30]
        ldr r3, [r1, # 0x34]
        adds r4, r2, r3
        str r4, [r7, # 0x24]     @0x20c 不一样,差一点

        subs r3, r3, r2
        str r3, [r7, # 0x3c]    @ 0x210

        ldr r2, [r1, # 0x28]
        ldr r3, [r1, # 0x2c]
        ldr r4, [r1, # 0x38]
        ldr r5, [r1, # 0x3c]
        adds r6, r2, r5
        str r6, [r7, # 0x14]   @ 0x21c 不一样

        subs r6, r4, r3
        str r6, [r7, # 0x34]   @ 0x220

        subs r6, r2, r5
        str r6, [r7, # 0x0c]  @ 0x224 相差8

        movs r2, # 0
        subs r2, r2, r4
        subs r6, r2, r3
        str r6, [r7, # 0x2c]  @ 0x22c

        ldr r2, [r1]
        ldr r3, [r1, # 0x10]
        ldr r4, [r1, # 0x14]
        ldr r5, [r1, # 0x18]
        adds r6, r2, r4            @ out0=out0+out4
        str r6, [r1]              @0x238 相差差2

        subs r6, r2, r3
        subs r6, r6, r3
        str r6, [r1, # 0x10]
        ldr r6, [r1, # 0x04]
        adds r6, r6, r4
        str r6, [r1, # 0x04]       @ 0x23e

        subs r6, r6, r4
        subs r6, r6, r4
        str r6, [r1, # 0x14]              @ 0x24a

        ldr r2, [r1, # 0x08]
        adds r2, r2, r5
        str r2, [r1, # 0x08]              @ 0x250

        subs r2, r2, r5
        subs r2, r2, r5
        str r2, [r1, # 0x18]      @ 0x256 out6=out2-out6-out6

        ldr r2, [r1, # 0x0c]
        ldr r3, [r1, # 0x1c]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0c]      @ 0x25e

        subs r2, r2, r3
        subs r2, r2, r3          @ 0x262
        str r2, [r1, # 0x1c]

        ldr r2, [r1]                @ output[0]=out0+out2
        ldr r3, [r1, # 0x08]
        adds r6, r2, r3
        str r6, [r7]            @ 0x26a 差了2

        subs r6, r2, r3
        str r6, [r7, # 0x10]   @ 0x26e

        ldr r2, [r1, # 0x04]
        ldr r3, [r1, # 0x0c]
        adds r2, r2, r3
        str r2, [r1, # 0x04]  @  0x270

        adds r3, r3, r3
        subs r3, r3, r2
        str r3, [r7, # 0x30]

        ldr r3, [r7]
        adds r3, r3, r2
        str r3, [r7]              @output[0] +=out1
        subs r3, r3, r2
        subs r3, r3, r2
        str r3, [r7, # 0x20]     @ 0x288

        ldr r2, = sin_4pi_16
        ldr r2, [r2]
        ldr r4, [r1, # 0x14]
        ldr r5, [r1, # 0x1c]
        muls r4, r4, r2
        str r4, [r1, # 0x14]      @ 0x294

        muls r5, r5, r2
        str r5, [r1, # 0x1c]         @ 0x29a

        subs r4, r4, r5
        str r4, [r1, # 0x14]        @0x29e

        adds r4, r4, r5
        adds r4, r4, r5
        str r4, [r1, # 0x1c]         @ 0x2a4

        ldr r2, [r1, # 0x18]
        ldr r3, [r1, # 0x1c]
        subs r2, r2, r3
        str r2, [r7, # 0x38]        @ 0x2ac

        ldr r2, [r1, # 0x14]
        ldr r3, [r1, # 0x10]
        adds r6, r2, r3
        str r6, [r7, # 0x08]

        subs r3, r3, r2
        str r3, [r7, # 0x18]

        movs r4, # 0
        ldr r2, [r1, # 0x1c]
        ldr r3, [r1, # 0x18]
        subs r4, r4, r2
        subs r4, r4, r3
        str r4, [r7, # 0x28]

_tingting:
        b _tingting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