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diy准正切循迹唱盘

楼主(2017-11-27):
一,转盘部分。
       本着便于制作和因地制宜的原则,转盘部分的承载轴应用了一个35w的无刷电机替代轴承部分,既省去了加工制作轴及轴套的麻烦,又能保证足够的精度。可以将原电机的定子绕组作为转速信号发生器。为了减小旋转阻力和脉动,也可以把定子绕组拆去,粘贴上霍尔传感器取得转速信号。
       转盘用30mm厚的6063铝板车制,直径300mm,重量大约5KG。巨大的惯性可以显著吸收驱动电机的抖动。制作时因为设备限制,驱动电机的皮带轮做得同轴度不太好,有肉眼可见的摆动,但从听音效果看来,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抖晃现象。
二,准正切循迹的唱臂系统
       正统的正切循迹具有无可比拟的低循迹误差,但是伺服控制非常复杂。近几年流行的被动式正切循迹唱臂具有稳定性差的缺点,而且无可避免地有循迹力分量施加在外侧音纹上,带来声道平衡误差和音频失真。
       我采用了移动式音臂座的方法来获得近似于正切循迹的效果。网购了一套用于3D打印机的8mm丝杆,一端用1:150减速比的微型直流减速机驱动,音臂则固定在丝杆滑座上。音臂在放唱时有约1.5度的自由摆动范围,对应的最大循迹角度误差低于1%,远远优于普通侧置唱臂。唱臂的角度变化通过一套光电位置检测装置检测后,由丝杆驱动电机带动丝杆转动,带动唱臂座向转盘轴心方向平行移动,使循迹误差始终保持在设计范围内。
       音臂座上装置一个U型限位档片,用以限制音臂在抬起时的自由活动范围,同时在U形挡片里面安置一个乳胶的小气囊,该气囊由一个微型的直流气泵驱动,充气时胀起,即把音臂抬起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不能上传图片了,明晚继续。

用作承载轴的电机

用作承载轴的电机

电机轴做承载轴

电机轴做承载轴

巨大的转盘

巨大的转盘

音臂伺服示意图

音臂伺服示意图

音臂位置检测

音臂位置检测

U形挡片

U形挡片

驱动电机及调速拨盘

驱动电机及调速拨盘

网友A:
5KG重的唱盘转动起来肯定非常平稳,只不过电机的功率也不小吧,否则有可能启动困难。

网友:
唱臂应该有个保护措施吧?万一丝杆转动失控要保护唱片等。

网友B:
无刷电机替代轴,轴的直径是多少,1:150减速机驱动能和转盘音轨同步。来个视屏看看。电机的皮带轮做得同轴度不太好,对唱臂循迹有很大影响。另外直线臂越短越好。应把直线传动机构放到唱盘上来,缩短唱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G重的唱盘转动起来肯定非常平稳,只不过电机的功率也不小吧,否则有可能启动困难。

3w电机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替代轴,轴的直径是多少,1:150减速机驱动能和转盘音轨同步。来个视屏看看。电机的皮带轮做得同轴 ...

轴径8mm。丝杆驱动与音轨不是精确同步。小范围的循迹同步依靠的是音臂的自由转动。驱动电机的皮带轮跳动不影响循迹。

网友B:
丝杆驱动与音轨不是精确同步,可把丝杆螺距导程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驱动与音轨不是精确同步,可把丝杆螺距导程换一下试试。

伺服控制,不需要精确同步的

楼主:
总装
      转盘和台板加工好后,做了一层透明的聚酯静电粉末喷涂,既保留了铣车纹路和光泽,又不容易沾染污渍。听音评价总体感觉声像稳定,高低音表现均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抬臂气囊驱动泵压力太高,经常充炸气囊。另外,退臂不是自动的,需要放唱结束时手动按下退臂按键。这些缺陷需要后续改进。

抬臂小气囊

抬臂小气囊

气囊与气泵

气囊与气泵

ID

ID

网友:
看看后续的工程

网友C:
丝杆 用滚珠的就更好了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关注。

楼主:
暂时冻结了,后续改进需要等明年了

网友D:
避震才是LP的重头戏,其次速度精确,唱头压力及唱臂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 用滚珠的就更好了

是呀。当时是因陋就简,用了普通丝杆,感觉精度够用了,运转也算平稳。但我买来的丝杆做的不太好,有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震才是LP的重头戏,其次速度精确,唱头压力及唱臂平衡,

正解。我用的四个支脚是弹性聚氨酯,避震效果很好。驱动电机在台板上固定时没用螺钉硬紧固,而是用704胶粘结的。装配后不挂皮带,让转盘静止状态电机空转,用听诊器在转盘上基本听不到电机噪声,然后用木棒敲击桌面、划擦桌面,也感觉不到震动传到转盘上来了。在唱头避震方面目前存在的缺陷主要是丝杆转动时,唱臂座有些摆动,导致丝杆进给时有可闻的音质污染,好在放唱时进给动作是间歇的。至于速度精度、唱头压力和唱臂平衡等,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网友E:
高。高。实在是高。。。。。。。。。。。。。。马家盒子。一网打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高。实在是高。。。。。。。。。。。。。。马家盒子。一网打尽。

马家坛子马家坛子有木有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东东 围观下

网友(2017-12-30):
气囊太诡异了。

楼主:
改了,气囊总爆。现在改成电动抬臂了,用一个电动电位器的减速电机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气囊总爆。现在改成电动抬臂了,用一个电动电位器的减速电机做的。

就是就是,做东西要考虑环境,温度,长时间,疲劳度、可靠性。电动抬臂肯定强。

楼主:
用电动电位器减速电机做的抬臂器

放下状态

放下状态

抬起

抬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电动电位器减速电机做的抬臂器

制作的不错。唱臂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不错。唱臂哪买的?

谢谢鼓励。闲鱼买的,正好直臂

网友:
都是大制作

网友(2018-02-12):
引用 楼主:
正解。我用的四个支脚是弹性聚氨酯,避震效果很好。驱动电机在台板上固定时没用螺钉硬紧固,而是用704 ...

把丝杠传动改成拉线传动,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2018-03-22):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不需要精确同步的

对的!     、、、

网友(2018-05-05):
重料的机器

网友(2018-07-20):
设计很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