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604

楼主(2017-11-28):
刚收到一个红旗604品相好,可惜不响。开机有电流声音就是收不到台不知哪里出问题,自己也不懂不敢瞎搞。扩音是好的我试了下,插喇叭说话能传出声音。哪个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搞,或给个图纸我找人修。

网友:
图我有,自己对着摸索吧。

网友:
楼主基础是不是太差了点呀?有交流声说明低放功放是好的,检查中高频部分的稳压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大致检查几个中高频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如果基本正常的话就用另外一台收音机的中频取信号注入到本机检查,也有可能是停振或者波段开关有问题

网友:
另外老机子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可变电阻,我好几个机子都是AGC的可变有问题致使中放的增益很小造成无声

楼主:
我是什么也不懂,只是怀旧。看到这种带有文革气息的产品就喜欢。想弄好它感受下哪个时代带给人怎样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机子如果没有硬伤,也没有电池液腐蚀过的痕迹一般都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另外就是电解电容老化漏电造成 ...

机子品相好,没有你说的硬伤和电池腐蚀,但好像有维修过。喇叭好像不是原装的。怎么发图片呀。

网友:
搭车问一下,春雷605晶体管收音机,短波正常,中波收不到,存在的可能是什么,买了示波器,在路上,准备深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