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凯越蒸发箱附近漏防冻液,呼叫无烟版主,请教一下!

楼主(2017-11-28):
昨天停车时,听到水箱散热风扇狂转,今天上午没事看了小水壶里防冻液见底了。可能是开的不远,没有警告灯亮。

发现车底啥的都没有水迹,就把副驾驶手套箱拆了,发现蒸发器左侧有不少的防冻液。

难怪最近开车闻到防冻液的味道,而且不开鼓风机,前挡风玻璃出风口有少量水汽。

2006年的凯越两厢,图中特写的那个地方有防冻液,空滤边上的蒸发箱(不晓得咋叫)是干的。

本来开去附近小修理厂的,没开门就开回来了,打算自己动手。

请教无烟版主,可能是哪里漏了,要拆仪表台不?

网友A:
先看一下发动机舱通往暖风水箱的二根水管有没有水渍,如果没有水渍的话,十有八九是暖风水箱漏水了。那是要拆仪表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发动机舱通往暖风水箱的二根水管有没有水渍,如果没有水渍的话,十有八九是暖风水箱漏水了。那是要 ...

多谢回复,防火墙处的2根水管没有水渍,应该是暖风水箱处漏水。这下有得拆了

网友A:
或者先换二根水管看一下能否解决,不知道你的车用了多久了,如果用的时间长了,橡胶水管老化变硬,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换二根水管看一下能否解决,不知道你的车用了多久了,如果用的时间长了,橡胶水管老化变硬,也可能出 ...

2006年的车子,看来得先拆了再说,又是个大工程啊。

不过要是拆了,即使暖风水箱没坏,也得换新的。。。

网友B:
如果广东的话,直接不要暖水箱吧。如果修理零件1-200,人工要近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广东的话,直接不要暖水箱吧。如果修理零件1-200,人工要近千。

是的,一个暖风水箱淘宝就100块左右,加上防冻液200材料够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哪个地区,冬天冷不冷,如果能不用暖风,那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哪个地区,冬天冷不冷,如果能不用暖风,那就简单了。

江苏,还是比较冷的。今天已经自己拆了,用时4小时,等新的暖风水箱到货了。。。

网友:
如果能不用暖风.把两根暖风管直接短路,不经过暖水箱,就不会漏了。

网友D:
暖水箱漏的话查是什么地方漏的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车坏了?  防冻液没那么贵 淘宝买车仆的  我买的促销的 2kg的 防冻液 零下25度  的 6块多一瓶   零下 ...

暖风水箱漏了,防冻液不勤换还是买贵点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暖水箱漏的话查是什么地方漏的焊

不到100块钱,关键是拆出来很费事,不如换新,自己也不会焊,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