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受不了,大家帮帮忙,一个行车记录仪折腾了我一年

楼主(2017-11-28):
照片拍的不错。可惜了。其实这个问题。换个数据线也许就好了

楼主:
一支穿云箭,坛里的英雄好汉来相见

上面的鼠标赠给能帮我修好的朋友,聊表谢意,
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片拍的不错。可惜了。其实这个问题。换个数据线也许就好了

兄弟好眼力,为了拍照专门拿出了珍藏多年的ContaX的SP60

帖子说了,换了好几条数据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好眼力,为了拍照专门拿出了珍藏多年的ContaX的SP60

看样子楼主不差钱。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A:
一白一红两根线是接哪里的?
现在把电源接对,这两个LED亮吗?TC1,TC2很奇怪的元件

网友B:
哈哈哈!过程真是坎坷啊!有点不明白,输入7V就能亮起,为什么就判断输入是12V的呢?不能是9V的吗?总之现在再说一切都迟了,还是研究下怎么能修得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白一红两根线是接哪里的?
现在把电源接对,这两个LED亮吗?TC1,TC2很奇怪的元件

一红一白的线是小喇叭的线,tc1,tc2也就是两贴片电容罢了,这样标是为了区分不同功能区域的零件而已。

网友C:
楼主想试试的话,重点检查那张反面12V细节图中的U11(4054),Q12(A1SHB)这两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过程真是坎坷啊!有点不明白,输入7V就能亮起,为什么就判断输入是12V的呢?不能是9V的吗?总之现 ...

因为车上一般不是5V就是12V,基本没有9V的,当然这还是习惯性思维,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楼主不差钱。可以买新的了。

1、不是我的,
2、本来是帮忙,结果修坏了,
3、当然只能是自己出钱再给人家买一个了
4、剩下这个只当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红一白的线是小喇叭的线,tc1,tc2也就是两贴片电容罢了,这样标是为了区分不同功能区域的零件而已。

正解,那个4890M就是音频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试试的话,重点检查那张反面12V细节图中的U11(4054),Q12(A1SHB)这两零件.

好的,谢谢关注,请问这俩叫什么?作用是什么?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D:
你接12v供电电池端有5v电压吗,如果没有就要检查12v供电周围原件看看有没有短路情况,如果有就查A1SHB这个有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12v供电电池端有5v电压吗,如果没有就要检查12v供电周围原件看看有没有短路情况,如果有就查A1SHB这个有 ...

原来接12V时蓝灯亮个机器启动,正负极接反后再接12V灯就不亮了,也就没再测,估计没有,如果有5V电压的话机器就应该有动作了。

网友D:
4054是降压给电池供电的,你百度下4054工作电压,你说的12v应该是高了

网友D:
百度搜到这个“LTH7锂电池充电IC_百度经验”点进去看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4是降压给电池供电的,你百度下4054工作电压,你说的12v应该是高了

是,我刚刚也在想,实际确实没把电压调到12V,或许真的就不是12V,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搜到这个“LTH7锂电池充电IC_百度经验”点进去看很详细

谢谢,看到了,不知道会不会是12V进来之后有个降压,然后一部分给电池充电,一部分启动机器,可惜电路我不会看,我是小白,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了,不知道会不会是12V进来之后有个降压,然后一部分给电池充电,一部分启动机器,可惜电路我 ...

所以你要先测下相关电压是不是正常,哪里不正常就找哪里的问题,4054就是降压给电池充电的、usb口、耳放4890都是他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接12V时蓝灯亮个机器启动,正负极接反后再接12V灯就不亮了,也就没再测,估计没有,如果有5V电压的话 ...

测一下那两个LED,如果不亮了(短路),就焊掉LED试试。如果还亮,就忽略我这次回帖

网友D:
楼主万用表有吧 测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两个LED,如果不亮了(短路),就焊掉LED试试。如果还亮,就忽略我这次回帖

谢谢关注,不会忽略,红色的还能亮,蓝色的暂时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万用表有吧 测电压啊

有,明天测,非常感谢一直不厌其烦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关注,请问这俩叫什么?作用是什么?还请不吝赐教

4054就是电池智能充电管理芯片,主要就是有外部电源接入的情况下对内部充电电池进行充电智能管理,A1SHB是场效应管,在这机器中的主导作用就是待机和运行两态转换软控制,你要是没电路基础分析能力的话,可能其他相应电路还有问题都没法查下去,要想简单就修好不太可能。维修是一系统性分析判断的细活,不是单纯的指着换个零件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4就是电池智能充电管理芯片,主要就是有外部电源接入的情况下对内部充电电池进行充电智能管理,A1SHB ...

学习了,我现在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会忽略,红色的还能亮,蓝色的暂时不亮

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直接测量LED的两端,如果不亮就是击穿了,拆掉它试试,也许就是它影响的输入过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直接测量LED的两端,如果不亮就是击穿了,拆掉它试试,也许就是它影响的输入过载

led短路的情况,基本上没有的,击穿直接开路,就这个电路来说,最有可能的就是12v转5v的dc-dc转换电路,因为电源接反了的情况,首当其中的就是输入部分的保护电路,包括保险,钳位二极管,转换芯片等,如果前面部分能及时断开,哪怕是短路保护了,也能让后面的芯片免受击穿,我修过的经验看,红灯能亮,那说明前面没有及时断开,后面受到波及,基本上能修好的可能只有5成,具体看过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直接测量LED的两端,如果不亮就是击穿了,拆掉它试试,也许就是它影响的输入过载

LED击穿只有开路的可能最大,没有短路的,短路的话,限流电阻也会保证不会出现大电流,根据楼主的说法,红色灯能亮,运行灯不能亮,基本上属于后面受到波及了,根据我维修过的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反接保护那里,包括保险电阻,钳位二极管,稳压器等,如果电路能正常通电到灯那里,说明dc-dc部分开路了,保险电阻没有断开,后面电路收到了波及,能修好的可能5成,

网友F:
豆腐肉价  不知道淘宝买一个换了   又要不了多少钱。。车都开了  还在乎一个记录仪。。有时间折腾  去赚其它活的钱了。。一举两得。

网友G:
估计板子电容和,二极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击穿只有开路的可能最大,没有短路的,短路的话,限流电阻也会保证不会出现大电流,根据楼主的说法, ...

太专业了,我慢慢的看,一点点的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豆腐肉价  不知道淘宝买一个换了   又要不了多少钱。。车都开了  还在乎一个记录仪。。有时间折腾  去赚其 ...

一是闲的,二就是中了论坛的毒,至于说到钱,我也想啊,就是不知道干点什么别的活能挣到钱,钱哪有那么好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板子电容和,二极管烧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板子上的电容都没有标,不知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短路的情况,基本上没有的,击穿直接开路,就这个电路来说,最有可能的就是12v转5v的dc-dc转换电路, ...

谢谢,红灯是充电灯,蓝灯是工作灯,以你之见有一半修好的可能,值得努力,望能继续指导12,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两个LED,如果不亮了(短路),就焊掉LED试试。如果还亮,就忽略我这次回帖

回复回复回复您:

按照你说的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或者是反向)红色表笔在上端两个都一样,不通;反过来,红色表笔在下段,红led亮,显示1.750,lan色led不亮,显示0.936,现在焊下蓝色led还要怎么办,短接吗?请指教,在线等

网友E:
蓝色的有1.75v的显示,表示灯是正常的,无需理会,

网友C:
和两led发光管叫上劲了,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蓝色的有1.75v的显示,表示灯是正常的,无需理会,

人家是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的表显数值,不是测电压显示1.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的表显数值,不是测电压显示1.75V

嗯,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不是我的,
2、本来是帮忙,结果修坏了,
3、当然只能是自己出钱再给人家买一个了

想起刚有VCD那个时候,伙计让我去给他朋友装影碟机,线全部连接好开机,显示正常,就是不能播放,,新机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分析后想到,机器是三碟连放的,里面装有碟片,可能是搬的过程中,不注意把机器倒置了,碟片脱落卡住了,找来螺丝刀(他家没合适的,缝纫机上那种小的),费劲打开,的确是碟片卡住的原因,随手就去拿卡住的碟片,瞬间小螺丝刀脱落,掉到里面只见打了一下火,屏幕无显示,顿时脸红的无话可说,忘断电源了,说来也气人,三碟连放的机器上层全是朔料机芯,螺丝刀竟然可以碰到下面的线路板,再开机已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两led发光管叫上劲了,佩服。

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起刚有VCD那个时候,伙计让我去给他朋友装影碟机,线全部连接好开机,显示正常,就是不能播放,,新机 ...

请问然后呢?

网友E: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不是凤鸣档,它所测量出来的数值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所以,你觉得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也是有压降的,既然能显示压降,那就不是短路,还是查一下背面的那些电源输入接口附近的原件有收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然后呢?

然后呢!我说带回去查查原因,人家看着我不像正规修的师傅,客气几句,不让带走,我也无话说,只好匆匆走人,过后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丢人。
过后见我的朋友问他,没事,他说人家有钱,又买了一台,自己品品味道啥滋味。

网友E:
维修,讲究胆大心细,而且需要一定的功底,

网友E:
查一下u13有5v,就可以了,没电压可以修一下,如果有,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不是凤鸣档,它所测量出来的数值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所以,你觉得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

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现在两个led的状态不一样,蓝色led正反向压降相差太小,而且不亮,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讲究胆大心细,而且需要一定的功底,

我正好相反,胆大心不细,功底0,俗称小白 ,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u13有5v,就可以了,没电压可以修一下,如果有,扔了吧

请问是测这两脚吗?怎么测,12v接DC IN还是5V接USB?还是把电池接上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不是凤鸣档,它所测量出来的数值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所以,你觉得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

胜利的数字表这样说有点依据,你用优利德UT系列的数字表你还可以这样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闲的,二就是中了论坛的毒,至于说到钱,我也想啊,就是不知道干点什么别的活能挣到钱,钱哪有那么好 ...

废品站淘来  论坛卖   这个知道不。。我就这样干。。收入还不错啊

楼主:
找到一块行车记录仪的板子,也是多年前坛子里买的,里面有led灯,还是蓝色的,还有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1、不是我的,
2、本来是帮忙,结果修坏了,
3、当然只能是自己出钱再给人家买一个了

我来分析下,我小白,不一定对啊。我又看一遍图,看起来从你所谓12输入到4054看不到降压芯片。一般4054用到6V已经是极限了。辣么为什么用到7V才开机有反应呢,我估计是连接线材及接口有损耗。综上,这个输入基本可以确定是5V……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试试的话,重点检查那张反面12V细节图中的U11(4054),Q12(A1SHB)这两零件.

这块板子找到了4054,带个B,没找到A1SHB,有个ACj18,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来分析下,我小白,不一定对啊。我又看一遍图,看起来从你所谓12输入到4054看不到降压芯片。一般4054用 ...

对,我也在找这个降压部分,12v还是我想当然的,你怎么一说,想想12V的还真是少见,如果不是12V的那就不仅仅是反向的问题了,这样看来问题就复杂了,,真的要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回复回复您:

按照你说的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或者是反向)红色表笔在上端两个都一样, ...

刚看到啊,你把蓝色LED拆掉试机了吗,这个LED可以暂时不装,或者找个带脚的先临时焊上,还有,用电池供电也没任何反应,就捋捋那个电源芯片去往主板上的主电源线,跳过充电芯片跨接上3.6--4.2V试机,我们看图片看不清线路走向,你得仔细捋捋,那几个土黄色的方的就是电容,你可以测一下电容的一脚应该和“地”是通的,另一脚应该就是电源正极,这些大一点电容无非就是滤波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找到了4054,带个B,没找到A1SHB,有个ACj18,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4054可以直接代换,A1SHB是P沟道场效应管2.3A/20V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管LED是怎么状态,坏与好都是起指示作用,和电路工作不工作没有影响,因为输入的是高电压,前面部分用 ...

LED击穿短路,对外接电源输入肯定有影响,这个当然不是影响不开机的主要因素,但是也得解决掉

网友A:
可以直接用3.6V试机,跳过那个MOS管,见图

刚才查了一下,SL是  IN5819,肖特基二极管

65K5是稳压管,测一下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LED能够影响工作状态的事,我没碰到过,每一个led电流20ma,必须要有限流电阻,如果led短路,首当其冲限流电阻发热,烧毁,不会独善其身,你可以仔细看看限流电阻,无明显变色,说明没有灯肯定没有短路,至于坏没坏,不知道,至少不会影响到工作电流,

网友E:
顺手查下u3,这个是提供给芯片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你装上满电的电池,如果灯亮但是开不了机,扔了吧~~

帖子里说了,用电池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3.6V试机,跳过那个MOS管,见图

直接在1图两端加3.6V然后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这样吧?我试试

正负分别接哪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手查下u3,这个是提供给芯片的电压的

好,也是加3.6v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1图两端加3.6V然后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这样吧?我试试

正负分别接哪个点?

电池负极还是接在原来的负极焊点上啊,整机负极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负极还是接在原来的负极焊点上啊,整机负极是共用的

没有反应

我是这么接的,你看的不对?

正极就是红圈那里,负极就接在电池充电的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反应

我是这么接的,你看的不对?

是这样接,

另外,5V从DC插孔输入,(或者按照刚才说的接上电池)测一下63楼第二张图那两个电容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C:
我自横刀向天笑,楼主真可谓是墙头草,风往哪吹往哪倒。完全没点自己的维修思路,你要这样能修好也算这记录仪命不该绝,哈哈

网友:
DC插孔应该是充电孔4.5~5.5v,不接电池只接充电口5v也不能开机,12v估计把4054以及其它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横刀向天笑,楼主真可谓是墙头草,风往哪吹往哪倒。完全没点自己的维修思路,你要这样能修好也算这记录 ...

你如果能提供很好的维修思路给别人,我是虚心学习的,你从一开始较真一个led,到后面质疑万能表的测量问题,你完全没有提出思路,这样做有什么用,既然大家都没有板子,都是看图说话,那就是集思广益,你觉得你有好的思路,可以提,不至于冷嘲热讽,我虽然没有用过优利德的万能表,起码,我还知道,如果二极管和蜂鸣档合并的话,是自动显示的,正常二极管是0.4到0.8之间的读数,二极管正常是可以亮,显示1.3-3.5之间,蓝色的压降会大很多,这里的板子,因为接错电源,包括正负反了,电压不对,那么,一定会烧了稳压芯片,以及附近的元器件,板子上的u3和u13分别是给芯片和电池提供电的,那么这部分的电路,是极有可能因为电压高了,正负反了而引起大面积损坏

网友:
你如果能提供很好的维修思路给别人,我是虚心学习的,你从一开始较真一个led,到后面质疑万能表的测量问题,你完全没有提出思路,这样做有什么用,既然大家都没有板子,都是看图说话,那就是集思广益,你觉得你有好的思路,可以提,不至于冷嘲热讽,我虽然没有用过优利德的万能表,起码,我还知道,如果二极管和蜂鸣档合并的话,是自动显示的,正常二极管是0.4到0.8之间的读数,二极管正常是可以亮,显示1.3-3.5之间,蓝色的压降会大很多,这里的板子,因为接错电源,包括正负反了,电压不对,那么,一定会烧了稳压芯片,以及附近的元器件,板子上的u3和u13分别是给芯片和电池提供电的,那么这部分的电路,是极有可能因为电压高了,正负反了而引起大面积损坏,@lichenhua

网友E:
按这个图接,如果没办法了,要么看看谁愿意接手帮你修,寄过去,要么就丢了

网友A:
有些人就爱冷嘲热讽的说点风凉话,对别人有帮助的话一字不提,参与回帖是为了显示自己技术高还是为了赚积分啊,总觉得自己屁股里夹鸡毛会飞似的,很多新物件谁也没有维修经验,都是摸索着来,楼主都折腾一年了,再折腾几天玩玩也没啥,

网友:
你找一个因为led引起的短路不开机的故障案例给我,我拜你为师,绝不含糊,我对事,不对人,你找出来,我我拜你为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能提供很好的维修思路给别人,我是虚心学习的,你从一开始较真一个led,到后面质疑万能表的测量问题 ...

年轻人别那么激动,想那么复杂干啥?提点建议是好,和你较真LED的是另有他人好不,你对板载LED对线路无多大影响的分析还是道理清醒,有些东西不是嘴上说说就一定正确了,要经过实践才知道可不可行。楼主发帖的这记录仪到你手可能你能修好;但现在在楼主手里,大家提供这样那样的维修思路细节不知道最后帮了楼主还是误导了楼主?维修不是搞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我装这个b玩意也费了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能提供很好的维修思路给别人,我是虚心学习的,你从一开始较真一个led,到后面质疑万能表的测量问 ...

不要生气,每个人的性格和思路都不一样,反正我们来这个论坛就是为了学习和折腾,我发帖也是闲着没事,人多思路多,集思广益,我会一一去试,能解决了更好,不能解决也把思路记录下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同时也向各位学习,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就爱冷嘲热讽的说点风凉话,对别人有帮助的话一字不提,参与回帖是为了显示自己技术高还是为了赚积分 ...

是是,再花一年的时间能整好也是我们集思广益的结果,在折腾中学习,只要回帖的就是关注,就是帮助,赚个积分也好,可能有的不能一一回复,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别那么激动,想那么复杂干啥?提点建议是好,和你较真LED的是另有他人好不,你对板载LED对线路无 ...

大家来这个论坛就是为了学习和折腾,我发帖也是闲着没事,希望人多思路多,集思广益,我会一一去试,能解决了更好,不能解决也把思路记录下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同时也向各位学习,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图接,如果没办法了,要么看看谁愿意接手帮你修,寄过去,要么就丢了

好,小白就喜欢您这样的老师,否则面对着密密麻麻的线路板就是老虎吃天的赶脚

这个3.6V和5V是同时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

另外,5V从DC插孔输入,(或者按照刚才说的接上电池)测一下63楼第二张图那两个电容上有没 ...

DC IN输入恐怕是挂了,我在电池处接5V电可以吗?

网友J:
都说数字表二极管档检测好的LED能点亮,可我使用时好的LED似乎从来未被点亮过。
我的表型号是:GS DT-890FS。所以我还是喜欢用可靠的笨办法——电池接在LED限流电阻上。
记得羽博充电宝充电口输入反向电源后,8205A芯片被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 IN输入恐怕是挂了,我在电池处接5V电可以吗?

DC输入插座里面的金属片,估计有联动开关,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焊盘并且都和电路板上有关联。你得把DC插座拆下来把金属片复原。
另外试机最好装上电池,再加上外接电源,再测一下我在板子上标记的那四个点有没有电压,那两个三脚的元件是稳压管,每个稳压管有一个输入端电容,一个输出端电容。另外,蓝色LED最好也找一个焊上,高手看笨人鼓捣东西都是耻笑,我们继续摸索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输入插座里面的金属片,估计有联动开关,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焊盘并且都和电路板上有关联。你得把DC插 ...

好的,今天忙着做了几个手机红外头,顺便理理思路,没顾得上看帖,非常感谢

DC IN那个联动金属片我不拆直接用导线连起来行不行?
外接电源是指在usb口接还是这个DCIN口接?
在DC IN接的话是接5V的吗?
蓝色led我找到了,就是太小了,我试试看能不能接上

维修是门技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其实他们也不是在看笑话,他们的回帖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希望能得到你和他们的继续指点,我喜欢那种久经折腾终于成功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忙着做了几个手机红外头,顺便理理思路,没顾得上看帖,非常感谢

DC IN那个联动 ...

外接电源DC输入和USB输入都用试试啊,能用的法子都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小白就喜欢您这样的老师,否则面对着密密麻麻的线路板就是老虎吃天的赶脚

只需要一个5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2248ò1080P

м12V5V·
3.3V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现在两个led的状态不一样,蓝色led正反向压降相差太小,而且不亮,是不是坏了?

蓝色灯在板上用二极管档是测不出好坏的。不要再找灯的麻烦了,找找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说数字表二极管档检测好的LED能点亮,可我使用时好的LED似乎从来未被点亮过。
我的表型号是:GS DT-890F ...

断开限流电阻就可以测了。在板上很多情况下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9#楼。
不过看到4054,我不禁怀疑楼主判断12V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
楼主,这事情你要慢慢来,一没图纸 二没扎实的维修技术,靠摸索一点一点的来修,确实比较慢,我也有好多拆了的就放一边了,一修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