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输入变压器次级有一路断线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7-11-28):
一台钢城R50-1型 电子管扩音机,低音很好,觉得高音上不去,声音放到超过三分之一时有失真。检查发现只有一个功放管正常工作,另一个管子几乎没有工作,音量调最大时只听到音箱里的一点点声音。打开底板测试,两个电子管各脚电压均一致。把管子对换故障依旧。测试发现输入变压器次级有一路已经断线了。请教高手指点,这种变压器故障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A:
用高压电击看能不能接上,若不能,最好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电击看能不能接上,若不能,最好换新。

高压电击其他地方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电击其他地方不会短路吗?

用大容量电容器充电----放电。

网友:
重绕变压器或者换新

网友:
我的这台飞跃50输入变压器是初级断路。

网友:
这个输入变压器大小和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差不多,原备用拆机的有一套电源/输入/输出,输入很不好绕的线太小,只有换/改管子倒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P14换成6N6,电路改成电子管倒相

你好,可否提供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可否提供电路图

谢谢楼上各位建议

网友C:
5楼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共阴+长尾倒相,电容输出。注意这时就不是甲乙2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共阴+长尾倒相,电容输出。注意这时就不是甲乙2类了。

不好意思,俺是刚接触电子管的初烧。5楼说的应该是甲乙1类吧。其实,我搞不懂甲乙1类和甲乙2类音质到底有何不同。我听当地生产的火炬R50-2型电子管扩音机(电路和飞跃R50-1基本一致,只是电源改为二极管整流、加了电平指示猫眼),觉得音质很好了,比买的FU50单端商品机音质还耐听,力度大,低音厚实,FU50低音蓬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俺是刚接触电子管的初烧。5楼说的应该是甲乙1类吧。其实,我搞不懂甲乙1类和甲乙2类音质到底有 ...

都做好的话甲乙1类和甲乙2类音质应该差别不大,这个真不清楚。

不过呢,甲乙2可以大功率,这就是为何原来的广播机喜欢采用的原因。

楼主(2019-11-01):
引用 网友B:
把6P14换成6N6,电路改成电子管倒相

这主意不错,有空再学习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做好的话甲乙1类和甲乙2类音质应该差别不大,这个真不清楚。

不过呢,甲乙2可以大功率,这就是为何 ...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
委托别人,重新绕制一个吧,这是最简单的路子。

网友:
用缝衣针挑出头再仔细的焊,差几圈没关系。

网友:
我这里可能有一个

网友:
重绕太麻烦。在网上买一个10W的隔离变压器(220:220)。当作输入变压器。次级端采用两只50K电阻串联,并接在次级绕组上。串联电阻中心接地,或接功放管负栅压端。

网友:
实在没有,用五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代用试试

网友:
楼上介绍的五灯电源变压器可以应急修理用(次级高压为全波整流,铁芯不用改插),原输入变压器次级接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接功放管栅极,中心头接固定偏压,如果原来输入变压器次级并有电阻,改接到电源变压器次级即可。铁芯不用改插。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赐教,已淘一专用输入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