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车载的db功放声音小

楼主(2017-11-29):
麻烦大家给看看是啥问题,低音炮也是一样声音小,小到刚刚听到,音量调节不管用,想短接电位器,是双排6头的,这个咋短?

网友:
得检查一下

网友A(2018-01-23):
这台功放的喇叭接口与众不同,可小心调换喇叭接线与接口的组合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功放的喇叭接口与众不同,可小心调换喇叭接线与接口的组合一试

这个是单路,接低音炮的,正常,我是接的普通喇叭试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路,接低音炮的,正常,我是接的普通喇叭试的,谢谢

从照片看的确是单路500WD类功放,那其他声音这台机只供音频电压RCA插口输出,不包含中音/高音的功放.

喇叭的一对接口是供两低音炮,或双音圈低音喇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看的确是单路500WD类功放,那其他声音这台机只供音频电压RCA插口输出,不包含中音/高音的功放.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