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之可调准精密直流电源

楼主(2017-11-29):
  清理搬家杂物时发现,早年的一个DIY双卡机(赤膊的)的电源使用了一只3AD18,在处理掉这台赤膊机之前,把一些要紧保留的零件都拆了下来,包括这只3AD18。这时就有了个想法,用它做一台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手边实际上还没有一台趁手的可调电源呢。

  基本想法是这台电源要有足够的准确度,能适合维修、实验、一般性研发的需要,所以它要有一定的精密度,又要有一定的输出能力,还必须有较低的宽带噪声,这也就是主题上那个“准”字的由来。

  电路采用LDO接法,稳压输出电压为(3~18)V,涵盖多数模拟设备DIY的需要。输出电流为(0~5)A,总输出功率为90W,手边的一个120VA环形变压器正好合用,变换电压是AC220V/AC18V。

  电压基准使用一个2DW232来承担,根据测试的情况,选择零温度系数左边一点点的地方,工作电流是9.4mA。这可以保证随着温度的上升,基准电压是单调上升的,在0摄氏度到35摄氏度区间的温度系数大约是平均20ppm每摄氏度。基准不做任何保温措施,因为这对一个普通的可调电源来说,稳定度已经足够高了。对于(0~35)摄氏度的全温范围,电压变化大约0.07%,相当于每5摄氏度变化0.01%。对精密测量来说这是低稳定度的,对维修来说这是高稳定度的,而对于实验和一般性研发,这是比较适当的稳定度,所以这是“准”的主要意义。

  输出的负载调整率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鉴于稳定性的度量达到了0.01%,所以负载在每安培电流负载的电压跌落比例,也要在1E-4(即0.01%)的数量级。对于18V的输出电压,0.01%为1.8mV,采用运放来达到这一指标非常容易。由于最低输出电压为3V,那么18V折合到3V的比例是6倍,于是运放输入端接收到的变化是0.3mV,总的放大量要求在60,000倍以上。因为负载调整率的定义是U/I,因而也可理解为是电源的动态内阻。

  输出是可调的,输出的稳定度又被限制在1E-4的数量级,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求显示和控制都能达到1E-4的数量级。于是,可调电位器应当选择多圈电位器,而电压表则非四位半以上的数字电压表莫属。由于可调电位器有温度系数的问题,所以需要考虑电位器的阻值大小,过大过小都会对输出电压的稳定度造成可观的影响。

  输出电压的质量,除了电压对温度的稳定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即宽带噪声的大小。开关电源的这个指标超过100mV的数量级,普通线性稳压电源在几个mV的水平,精密电源则可达到几个uV。噪声的带宽一般视使用的场合而定,对于音频应用,带宽是20Hz~20KHz。由于是“准”精密的应用,因此将指标定在10uV~1mV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等比中心值是100uV。由于在最大电流输出时,整流滤波侧的电压降幅可达6V左右,相应的纹波幅度峰峰值变化也会接近6V或更高,对于最低10uV的噪声抑制,最少需要6/0.00001=600,000倍的放大量,于是运放的增益上限又增加了9倍。

  锗功率管的使用需要一些特别的处理。无论什么功率级别的锗功率管,其芯片到外壳的热阻无论多少,都奇怪地限制在35摄氏度的温度差范围。虽然有热阻这一特定的参数可以计算,但是因为温度升高对锗器件的巨大影响,实际的最高运行环境温度不能超过50摄氏度,这也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因而这是一个需要严格遵守的硬性上限。对于这一点,一是需要将锗管的Icbo充分泄放而不至于被晶体管作为Ib而放大成Iceo,二是要有足够的输出泄放通路,三是采取功率管的风冷措施,这在今天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便利条件。风冷是间断性的,最初设计的是45摄氏度起控,但机电元件的窗口过大,常常要到47 摄氏度以上才发生动作,因而输出管有临时失效的现象存在,故而又改为35摄氏度起控。

  机箱用了一个失效已久的VCD机箱改制,散热器使用了一个拆机的CPU热沉,加上一个AC220V的交流风扇,通过一个TO220封装的35摄氏度常开热继电器控制通断。

补充内容 (2017-11-29 17:59):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是指环路稳定性?还是指热稳定性?或是什么稳定性?不知所云,猜测是指热稳定性。

热也罢,环路也罢,只要扯上“稳定性”,立马就显得非常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是LDO电路的原型,LDO含义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ow DropOut)的缩写。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觉得您的电路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线性稳压器,看不到低压差的部分,而且通常所说的 LDO (低压差)稳压器一般都是集成电路稳压器。就您的这个大调压范围的稳压器而言,绝大部分电压输出都不在‘低压差’的范畴,不知您的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差别是多少?请原谅菜鸟的无知。

楼主:
  最终设计和测试的电路如下:

电路

电路

  PCB的正面,10cmx10cm:

PCB1

PCB1

  PCB的反面,注意做了汇流条的阻焊窗:

PCB2

PCB2

  装上铜柱:

PCB3

PCB3

  焊上1mm铜线做汇流条:

PCB4

PCB4

  焊上测试端子和插座:

PCB5

PCB5

  完成的主板:

PCB6

PCB6

  做散热器的:

热沉1

热沉1

  锗功率三极管:

热沉2

热沉2

  组装热沉与管子:

热沉3

热沉3

  风扇组装:

热沉4

热沉4

  风冷热沉完成:

热沉5

热沉5

  布局:

布局

布局

楼主:
  初试:

测试1

测试1

  调整基准电压:

测试2

测试2

  在电位器中点测试:

测试3

测试3

  准备做负载调整率测试:

测试4

测试4

  在单点连接的铜柱上测试:

测试5

测试5

  单点连接铜柱上的测试结果,负载调整率是0.34mV/A。即内阻约0.34毫欧。而在输出接线柱上测量时,因为导线+六个连接点的总接触电阻达到了5毫欧,故在负载上的电压跌落达5mV/A。

  给泄放管加散热器:

测试6

测试6

  测试风冷起控温度:

测试7

测试7

  测试风冷断开温度:

测试8

测试8

  测试温度系数,共连续运行一周时间:

测试9

测试9

  宽带噪声测试的两个瞬间:

测试10

测试10

测试11

测试11

  宽带噪声测试的带宽是20Hz~300KHz,图纸上的实测指标是折合到20Hz~20KHz带宽后的值,并实际分成空载时和1A负载时。

网友:
看见去库存就顶。

网友:
去了小库存,增加了大库存。

网友C:
思路可以的,AC18V出不了稳压后的DC18V吧,35度启动风扇也太低了吧,大伏天气温超过35度电源还没开风扇自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的,AC18V出不了稳压后的DC18V吧,35度启动风扇也太低了吧,大伏天气温超过35度电源还没开风扇自己 ...

最好不要想当然。

AC18V在整流输出后的5A电流下,120VA变压器是19.5V,对于我的LDO稳压绰绰有余。

空气流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过金属物体表面,带走的热量可以使金属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低5度甚至更多,这一基本的物理常识能确保我的稳压器可以工作到环境温度30摄氏度而风扇仍能可靠关闭。至于超过3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本来就是要它长期工作的。再者,大伏天您会把这么一个室内用的稳压电源拿到室外去用么?

网友D:
低压大电流时就是个电热炉啊  我一直也想做这电源,就是低压大电流的问题比较困扰我,多绕组的变压器还要定制。
调整管还好,采样控制部分的热稳定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有什么特别的处理么?

网友E:
最低电压输出时,效率可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大电流时就是个电热炉啊  我一直也想做这电源,就是低压大电流的问题比较困扰我,多绕组的变压器还 ...

问到点子上了。

采样的可调控制最初使用了一只普通的WXD3-13多圈电位器,一开始是用的1K欧,期望泄放掉锗功率管的全部Icbo,通过电流最高达15mA,功耗是225mW,虽然没有超过2W的最大限制,但实际上内部电阻丝的温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15摄氏度,结合电阻丝本身的温度系数,在18V位置的热漂移达到了90mV,温度系数超过了300ppm每摄氏度。

后来换用了同型号的33K,热漂移减小到6mV左右,但仍然觉得太大,于是上网寻找低温度系数的多圈电位器,结果看到BOUNS的3590S电位器似乎温度系数比较低,买了价格上相差一倍的进口和国产仿品进行试验,结果进口完胜。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BOUNS的进口3590S。现在用的是5K欧,除了启动时最初的几个mV上升外,上电三小时之后在六位半表上看不出明显的漂移。

低压大电流方面,我首先是用了2oz的双面板,有大电流的地方一定是双面走线,这等效于铜厚加倍。在反面的铜箔上开阻焊窗,留出焊锡面用以加焊汇流铜丝,铜丝越粗越好。这样处理以后,从整流输出端到输出端的总电阻可控制到5毫欧左右,稳压前的电压降落在5A时最多25mV,这样主板上的电流发热可大大减少。其次,主板与外部的大电流连接不要使用普通的接插件,而要使用铜柱螺丝来连接和固定。连接线我用的是1.31平方的硅胶线,总长度约24cm,加上六个连接点的总接触电阻是5毫欧零一点。因为是按“准精密”要求设计的,所以没有考虑四线连接,否则这5毫欧可以完全排除掉。

看起来大电流的可调稳压电源还是要考虑使用开关电源,否则电源效率实在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大电流时就是个电热炉啊  我一直也想做这电源,就是低压大电流的问题比较困扰我,多绕组的变压器还 ...

另外,我用的环形变压器空载电流极低,不到20mA,整天接着电源也只有表面有些微温,看来现在的变压器材料性能已经提升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低电压输出时,效率可能不高。

是的,电路图中已经限定特定电流的电压段。反过来说,低电压时常常没有大电流的需要,不过以后会有开关稳压器在准精密方面的设计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路图中已经限定特定电流的电压段。反过来说,低电压时常常没有大电流的需要,不过以后会有开关稳 ...

这么高要求的电源应该用精密基准电压源REF01或REF02,电源性能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要求的电源应该用精密基准电压源REF01或REF02,电源性能还要好。

“准精密”的要求并不高,国产2DW23x系列管子刚刚好。要论做精密电源,ref01或ref02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网友F:
感觉不如338稳定。

低压次级多抽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如338稳定。

低压次级多抽头如何?

这就是利用手边已有的220V/18V变压器度身定制的,一定要用低压多抽头来提高效率的话,我宁可用开关稳压器了。

338是什么器件?恕我孤陋寡闻,手边没这样的器件。

网友G:
空气流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过金属物体表面,带走的热量可以使金属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低5度甚至更多,这一基本的物理常识

那一本教科书,或那篇论文?
您怕是断章取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利用手边已有的220V/18V变压器度身定制的,一定要用低压多抽头来提高效率的话,我宁可用开关稳压器 ...

LM338

LM338是大电流可调集成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5A,可调输出范围1.25V—25V。它有二种封装,一种是TO-3金属壳,另一种是TO220塑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气流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过金属物体表面,带走的热量可以使金属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低5度甚至更多,这一基 ...

初中物理就有,当然没有关于具体数值的内容。数值是我实验得出的结果,您也可以动手试试,别拘泥于书本上。流体带走物体热量从而将物体表面温度降低到低于环境温度,这还就是常识,您不会连结露效应都不知道吧?

楼主:
谢谢告知!

查到了相关的datasheet,发现是以前曾经被筛选掉的资料,但还是要谢谢您!

LM338的参数不能令人满意,无论负载调整率还是纹波抑制比,调整管的最小压差也显得太大。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参数,用分立元件来做可以获得更高的水准。这样说并非反对使用集成电源器件,而是在集成器件不能满足要求的性能时,分立元件设计有足够的把握性。

此外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主帖中表达的主旨:“去库存”。其实真动起手来,现在对三、四十年前的器件还是有新的认识,这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乐趣。

网友H:
顶!这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去库存,做准精密电源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看来这3AD18在市面上的存量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这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去库存,做准精密电源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看来这3AD18在市面上的存量还真不少。

谢谢!

提起这3AD18,还真闹出了个笑话。我拆下那枚早年买的管子后,量量数据总是感到心里没底,能不能达到要求的耐压是一个大问题。于是从网上又买了四个拆机货,结果一个CE间直接就是直通的,另外三个中两个穿透电流更大,只有一个接近我的老管子。最后还是用了自己的“原装”货,那还是当年市场上的“唱响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提起这3AD18,还真闹出了个笑话。我拆下那枚早年买的管子后,量量数据总是感到心里 ...

我的是当年在委托店买的,记得在《中学科技》有篇逆变器的文章,想用3AD18复制来着。。。这电源够威猛,伺服电路也很棒,这电源绝不会有污染。

网友F:
也对,玩玩而已

集成更多就是为了方便,不一定很高性能。不过,还是对3AD18的稳定性存疑,呵呵。

网友B:
很有意思。请问楼主您说的 LDO 是指的什么?是您的电路中的哪部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请问楼主您说的 LDO 是指的什么?是您的电路中的哪部分?谢谢。

下图是LDO电路的原型,LDO含义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ow DropOut)的缩写。

LDO原型

LDO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对,玩玩而已

集成更多就是为了方便,不一定很高性能。不过,还是对3AD18的稳定性存疑,呵呵。

锗功率管的稳定性主要就是两点:一是使用中的最高环境温度绝对不能达到50摄氏度,限制在40摄氏度以下最好;二是一定要有足够的Icbo泄放通道,这是决定锗管是否能长期稳定工作的重要一环。对Icbo有足够的泄放,能使Iceo减少几乎一个数量级,并且BVceo能显著提高一个可观的百分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想当然。

AC18V在整流输出后的5A电流下,120VA变压器是19.5V,对于我的LDO稳压绰绰有余。

请再读初中课本;
至于结露效应,请读书。

网友I:
天啦,为了去一个3AD18库存,又出了好多血。。。

不过很意外长短老师竟然一直没有个趁手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觉得您的电路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线性稳压器,看不到低压差的部分,而且通常所说的 LDO ...

其实原理图中已经很清楚了,输出电压降低->OA输出降低->BG导通增加->输出升高,此时调整管BG的管压降可以降得非常低,在小电流负载时可以降到0.1V的水平,那么这时候的输入电压就等于输出电压+管压降。加上过流限制以后总的管压降会增加到1V左右,加上最高输出电压18V,输入电压最低是19V,而5A负载时的整流后输出是19.5V,还有0.5V的余量,足够了。

您所说的一般的线性稳压器,调整管基本上都是射极输出的形式,这使在负载趋向极端状况时无法让调整管获得足够的控制电流,因而常常需要一个辅助电源,但LDO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啦,为了去一个3AD18库存,又出了好多血。。。

不过很意外长短老师竟然一直没有个趁手的稳压电源

你不也有类似的同样经历么?

网友J:
去库存也不应该用锗管制作稳压电源,稳定性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库存也不应该用锗管制作稳压电源,稳定性太差。

照搬硅管的设计怎么会有稳定性?

网友A:
稳定性——是指环路稳定性?还是指热稳定性?或是什么稳定性?不知所云,猜测是指热稳定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照搬硅管的设计怎么会有稳定性?

象3AD18这种管子,热稳定性非常差,用作稳压电源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象3AD18这种管子,热稳定性非常差,用作稳压电源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不能依据客观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再好的元件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对,玩玩而已

集成更多就是为了方便,不一定很高性能。不过,还是对3AD18的稳定性存疑,呵呵。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一个是放大环节用的都是稳定性比较好的元件,这个很重要。其次楼主的风冷系统好似启动比较早(正是有坛友质疑的地方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5摄氏度,确保了锗管在最佳的温度环境工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终设计和测试的电路如下:

手工不错,做得漂亮!

只是作为试验电源,感觉在过流保护方面有些欠缺。
最好做成限流可调的保护电路,在你原有的电路基础上加上一只电位器,保护范围一般在0.1 ~ 5A 间可调即可,平常做试验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最大输出电流。

BG4等零件组成的过流保护对于后面所接的实验电路几乎没有保护,当出现短路或零件出现问题时不能有效限制电流,对电源本身保护作用也不是很好,起控电流太大。

最低输出电压也有点高,做试验有时候会需要1 V 左右的工作电压,如果把电路改一下,最低输出电压在1V 以下就好了。

现在电路已经做好,也不好再做太大的改动,但通过一些简单的改动,可以让电路更完善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以的,AC18V出不了稳压后的DC18V吧,35度启动风扇也太低了吧,大伏天气温超过35度电源还没开风扇自己 ...

使用低压差稳压电路应该可以输出18V ,只是220V 交流电源不能太低,不过现在民用电普遍超过220V,很少出现低于220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提起这3AD18,还真闹出了个笑话。我拆下那枚早年买的管子后,量量数据总是感到心里 ...

过去的这些大功率锗管太容易坏,我现在还有一些3AD30,也不打算用它,作为收藏品留着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空气流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过金属物体表面,带走的热量可以使金属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低5度甚至更多,这一基 ...

楼主说得没错,确实可以降低温度,如果气流流量够大,速度够快,甚至可以降到0度以下。

说个我曾经干过的事,在90年代我在内蒙高原工作,夏天气温很高,室内温度可以达到40多度,床铺都是热的。我就用高压空气经过金属管通过一个小水罐,打开气阀后,水罐里的水一会功夫就会结冰,只是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工不错,做得漂亮!

只是作为试验电源,感觉在过流保护方面有些欠缺。

谢谢您的建议!

过流保护方面,我其实就是不想多动脑筋了,能把最大电流限制住就行了,不想搞得太复杂。最低电压也是因为眼前的需要设定的,原先有个0~30V电源的计划一直撂着,那是个开关稳压器输出的低噪声电源,涉及多项不常用的技术,等以后有机会再搞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得没错,确实可以降低温度,如果气流流量够大,速度够快,甚至可以降到0度以下。

说个我曾经干 ...

太感谢了,终于有明白人出场啦!

这种物理特性几十年来一直令我感到新奇,至今觉得很有意思。利用这些特性来做一些应用,确实非常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过流保护方面,我其实就是不想多动脑筋了,能把最大电流限制住就行了,不想搞得太复杂 ...

给过流保护三极管增加一个起始电压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动作电流。

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再加上一只三极管,利用PN结压降,通过电位器分压得到不同的最大输出电流。

最低输出电压达到1V 也容易,你这个电路不需要做大的改动,只要把电压调整电位器换一个位置,重新计算一下分压比就可以实现。

网友K:
可以这样改一下:

1-18V

使用标准系列电阻,最高输出电压大概在19V多,接近20V,你也可以通过并联电阻调整最大输出电压。

网友K:
电源的输出端如果恒流放电部分不接,需要加上一只固定的放电电阻,一般1 ~ 2K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这样改一下:

谢谢您的建议!

这样改的话,一是违反了基准电路不能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基本规则;二是超出了我原定的输出电压范围;三是分压电阻取值太大,超过运放的最佳输入噪声阻抗,直接导致输出中的宽带噪声增加。按图中的修改值,输出宽带噪声的有效值会超过5mV,这是我最不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的输出端如果恒流放电部分不接,需要加上一只固定的放电电阻,一般1 ~ 2K 就可以。

恕我直言,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在变化输出电压的同时,放电电流也会发生变化,电压越高放电电流越大,而在最低电压时的放电电流小至1mA,空载时锗功率管的Icbo没有足够的泄放量,那输出电压立刻就会升高而失去控制,这正是稳压电源最最不愿遇到的情况。

对于锗功率管,输出电压在低的时候,调整管压降较大,Icbo也较大,需要较大的泄放电流;而输出电压较高的时候Icbo反而较小,因为调整管的管压降也减小了,所以泄放电流可以小一些。这样的话,采用近似恒流方式的泄放是最接近实际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这样改的话,一是违反了基准电路不能有变化的电流流过的基本规则;二是超出了我原定的 ...

这样改后,电压基准确实会有少量的工作电流变动。

分压电阻取值只是大致计算了一下,选用的标准系列数值,所以会超出您原来的范围,实际制作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阻可以按比例增大或减小。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恕我直言,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在变化输出电压的同时,放电电流也会发生变化,电压越高放电电流越大,而在 ...

很抱歉,忘记了您使用的是锗管,这个电阻在使用硅管或场管时没问题。

我是看到电路图上标注“备用放电路径”,才想到应该有一个放电电阻。
实际上那个放电电路应该是一直接在输出端电路里的。

网友K:
要想不让电压基准的工作电流变动,就需要用运放缓冲一下,不过电路又会改动太大,还得增加一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抱歉,忘记了您使用的是锗管,这个电阻在使用硅管或场管时没问题。

我是看到电路图上标注“备用放电 ...

其实设计的时候是考虑板子也可用于硅管,所以称其为“备用”,只要泄放电流小到不需要,那么放电路径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想不让电压基准的工作电流变动,就需要用运放缓冲一下,不过电路又会改动太大,还得增加一只运放。

那就变成了多此一举啦,完全超出了预期的复杂度。重要的是遵守一些和基准有关的规则,变化的电流不流过基准是一条铁律。从您的改动看,在最小1V的输出电压下,若基准管的内阻为10欧姆,则基准上电压变化可达到1mV多,这不是可接受的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得没错,确实可以降低温度,如果气流流量够大,速度够快,甚至可以降到0度以下。

说个我曾经干 ...

换概念了!
空气被压缩时放出热量,压缩空气膨胀时吸收热量;即制冷原理,那个热量在压缩机上就散热了;
流过就可降温不是同理;35度空气流过35度物体,没有热量交换,不会降温。
空气在风叶上被推动瞬间受压,温度瞬间升高,脱离风叶后降低,回到原温度。
所以说断章取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概念了!
空气被压缩时放出热量,压缩空气膨胀时吸收热量;即制冷原理,那个热量在压缩机上就散热了; ...

是的,在这里空气压缩和膨胀如果有也是说是可以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的。要是再严谨一点就是‘空气流过一个《干燥》物体表面时,如果空气和物体温度相等,是没有热交换发生的’。潮湿表面由于蒸发效应可以使物体温度低于空气温度。但是这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散热器是干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这里空气压缩和膨胀如果有也是说是可以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的。要是再严谨一点就是‘空气流过一个 ...

也许南方潮湿的黄梅天,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许南方潮湿的黄梅天,可行。

可以试试。空气的相对湿度99%也就到头了。这里要的是物体表面要有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许南方潮湿的黄梅天,可行。

这里无关南北方,无论空气多干燥,空气中不可能没有水份,除非生活在特制的无水空间内,那样也就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这里空气压缩和膨胀如果有也是说是可以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的。要是再严谨一点就是‘空气流过一个 ...

您可以在密闭的室内环境做一个小实验,用个小风扇对着热偶探头吹,看看温度是不是没有任何变化?千万别说您没有温度计。

其实不要说小风扇,拿个纸板煽几下就会有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概念了!
空气被压缩时放出热量,压缩空气膨胀时吸收热量;即制冷原理,那个热量在压缩机上就散热了; ...

您不断章,所以也不用取义,空对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在密闭的室内环境做一个小实验,用个小风扇对着热偶探头吹,看看温度是不是没有任何变化?千万别说 ...

愿听您说说您的理论。我还真在密闭的室内环境用风扇对热电偶头吹了三十分钟,温度还真没有变化。如果用酒精棉球包住热电偶头,温度是可以下降的。可能我的温度计没有您的好,也未可知。还是前面说的,愿听听你的理论。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就变成了多此一举啦,完全超出了预期的复杂度。重要的是遵守一些和基准有关的规则,变化的电流不流过 ...

使用运放伺服电压基准,效果应该好于您使用TL431的那个电路。毕竟三极管的be 结会受温度影响,穿透电流也不受控制,使用TL431做的那个恒流电路稳定性并不是很高。

使用运放伺服的电路,简单画了一个:

如果稳压二极管的端电压是6.3V,运放输出电压应该在7.56V,原电路里的分压电阻就可以改成24K / 10K,最高输出电压就在18V 多点。

网友K: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重要的是遵守一些和基准有关的规则,变化的电流不流过基准是一条铁律。”

如果是固定输出的高精度电源,保证基准的电流稳定可以理解,但对于一个可调稳压电源来说,电压基准的工作电流发生少量变动会影响电压稳定性吗?

举例说:假设当电源电压输出18V 时,基准电压是6.3V ,当输出电压调整到1V 后,基准的电流会减小约0.1mA ,电压就会下降到6.229V,如果电压调整电位器不动,那么这个电压也应该是稳定不变的,不应该因为工作电流降低0.1mA 而影响稳定性,可调稳压电源要求的是输出电压稳定,对于电压基准是6.3V 还是6.229V 并不重要。

看厂家给出的数据,电压基准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很宽的,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所以对您上面的说法有些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概念了!
空气被压缩时放出热量,压缩空气膨胀时吸收热量;即制冷原理,那个热量在压缩机上就散热了; ...

压缩空气是储存在大型气瓶里,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不多高。

我只是根据自己曾经做过的实验证实压缩空气快速通过金属管释放可以降温,原理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运放伺服电压基准,效果应该好于您使用TL431的那个电路。毕竟三极管的be 结会受温度影响,穿透电流也 ...

TL431便宜啊,运放贵啊。

再说了,我这个TL431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动态阻抗超过1M欧,供电端(0~35)摄氏度范围的电压波动最多0.3V,相当于恒流电流变化0.3uA,落在2DW232的动态内阻上,也就是3uV,对基准的影响是4.762e-7。若按TL431的温度系数为30ppm每摄氏度考虑,10mA的电流中的变化是0.3uA/C,在全温范围对基准的影响是1.7e-6,这已经大大地高于我的基本要求了。

三极管的be结温度特性,在这里不是问题,机内温升只有4摄氏度,加上最高环境温度35摄氏度,最高才39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重要的是遵守一些和基准有关的规则,变化的电流不流过基准是一条铁律。”

...

请教不敢!

基准管的工作电流变化0.1mA,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变了,落在10欧的动态内阻上,将发生1mV的变化,相当于159ppm——这还是基准吗?

也许您没接触过和基准电压有关的技术内容,那建议您不妨上38hot网站看看。

工作电流虽然宽,但是合适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很小的,并且和环境温度全相关。

网友(2018-03-01):
终于找到这个好贴了。

网友M:
可以用硅PNP管来代替3AD1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硅PNP管来代替3AD18吗?

可以的,没问题。

楼主(2018-12-15):
本电源使用的锗大功率管3AD18,一直对它的实际性能没有条件做测试,直到最近完成了一个直流负载器(也称直流电子负载),才算对其基本能力有了一个比较大概的了解。

通过功率测试,作为调整管的3AD18,在风冷的情况下,达到了65W的管耗,这已经超过其最大管耗的30%,因为在环境温度25摄氏度下,在无限大面积散热板上的最大功耗是50W。65W管耗时在最高35摄氏度的环境中的散热器温度是43.8摄氏度,离开50摄氏度的禁线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发现,证明早年的国产锗功率管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本电源的限流值,也同时配合直流负载器作了测定,在输出电流为6.235A时输出电压发生向下改变,因而其限流值为6.2A,而6A的电流值可以安全输出使用。

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拙文:《风冷散热器的业余应用与测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得没错,确实可以降低温度,如果气流流量够大,速度够快,甚至可以降到0度以下。

说个我曾经干 ...

您这是压缩空气在膨胀的过程中吸热,与楼主所说风能降温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想当然。

AC18V在整流输出后的5A电流下,120VA变压器是19.5V,对于我的LDO稳压绰绰有余。

“空气流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过金属物体表面,带走的热量可以使金属表面温度比环境温度低5度甚至更多,这一基本的物理常识”

这有点“颠覆三观”了。温度降低可能是因为散热器表面有少许水分,这是特例。您这个“常识”直接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