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维修万利达迷你组合音响

楼主(2017-11-29):
一般来说,维修的目的是恢复所有功能使用,但有些时候,为了一些用不着的功能大费周章也不值得。
这次要修的是一台万利达迷你组合音响。这台机器有三个功能:播放DVD,当作有源音箱,FM广播。机器使用多年,按键啥的也不太灵光,里面未知的地方接触不良,表现为启动困难,或者开机之后无反应,或者无声,拍壳法有时管用,有时没用。
机器启动时默认DVD功能,按下切换键变为有源音箱,再按变为FM收音机,再按返回DVD……,依次切换。
机器是典型的模块化设计,各模块电路板块清清晰。
观察板块发现,各板块做工明显不一,有的中规中矩,但FM就十分粗糙。显然,这是万利达攒起来的一台复合产品,并非一体化设计生产。

考虑到机器已老,时代变迁,日常使用的也只有有源音箱这个功能,决定做个减法,把其它模块剪裁掉,让它开机就进入有源音箱功能,并保留音量调节。
由于本机有三个功能,一定有3对音源输入到一个选择器。仔细查找果然在功放板背面找到一块PT2314集成,这是个立体声4路选择器,在PCB正面的丝印也证实了其连接方式:DVD连接到了第1路,外接音源在第2路,FM在第3路,第4路空闲。
因为系统启动时默认选择了第1路,想要去掉电脑板和切换操作,就得音频输入从第2路改为第1路,或者跳过选择模块直接到后面的放大电路。
继续观察电路,系统给第1路提供的输入电阻是56K,给第2路提供的输入电阻是22K。输入区有6组信号(三路音源,各分左右),改动电阻相对复杂。
最终,将动手的地方定为选择器前面,用刀割断PCB上面第1路和第2路的输入铜箔,通过飞线方式,将第2路输入信号调整到集成块的第1路上,改造操作即完成。
装机的时候,FM模块板、DVD模块板、电脑板的连接线全部拔掉,只留下音量调节旋钮的线和电源线。
上电开机,VFD屏幕已黑,只有电源灯亮,外接输入播放正常,调节音量正常,其它按钮全部失效。
用不上的功能已经全部减掉,这台音响又可以正常服务一段时间了。

网友:
屏不亮,不好看吧

网友:
维修新法:阉割法。

网友:
能满足需求、实用,就是好方法!

网友(2018-01-26):
能对付用,

网友:
这东西看着好差

网友:
还不如不要那个音量选择,直接把功放的接到外部音源输入端,屏不亮不好看

网友:
FM收音,射频输出板可以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