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笔记本做系统GHOST重启后要么蓝屏要么

楼主(2017-11-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7b多数是磁盘控制器的问题,下载一个skyiar,,ghost过去之后运行一下skyiar试试看。
第二个图,可以在PE里面用DiskGenius修复一下mbr。或者在开机的时候一直按f5,选择1,进系统之后运行DiskGenius修复一下mbr。

网友:
用新一点的ghost系统,或者把磁盘模式改为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盘模式也改IDE了,这个是HP4416S的笔记本。

网上搜了下,这机器开不了机是通病,而且经常蓝屏,待机时间太短,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外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不了机,是做系统GHOST完成后,重启时出现这个情况,我菜NIAO

如果重做系统前没问题,那就是驱动问题,0x0000007b是磁盘驱动问题,这个机器装xp很麻烦,试试win7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系统前没问题,就是垃圾程序太多,手贱一下,给自己找麻烦

弄个usb winpe启动后,装新一点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你应该贴出具体配置,至少说明是新本子还是旧本子,二楼的方法值得一试,不过还是安装版的系统靠谱。

网友:
DiskGenius修复mbr,一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WIN7也成功了,谢谢

没什么,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