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帮忙,小彩电图像左右收缩

楼主(2017-11-29):
各位朋友帮帮忙,我的这台银色遥控小华通开机,TV AV图像左右上下收缩,请问怎么修?换那里?

楼主:
望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几吋的,用的是外置电源还是该机也有内置电源?

倒数第二张品牌型号那张照片可以上一张清晰一点的?

网友A:
不好修,出了吧,100大洋包山东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出了吧,100大洋包山东要了!

乘人之危、、、、、、

网友:
看图上是外接电源吧,如果是,可能外接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可换个电源试试
电源正常则检修电视机行输出部分,尤其注意大功率元件发热造成的虚焊

楼主:
我用的是华通EI型,新英220V转18V电源,2000ma

楼主:
是外置电源来的

网友:
像是偏转坏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这种情况是电力不足,就先从最简单的怀疑适配器开始吧??

网友B:
行偏转线圈问题,

网友:
偏转线圈脱落了吧

网友:
由外向内,先排除你调节的问题,再看看电源是不是原装的,不行就看参数是不是一样。换个合适的电源还是一样就得修里面了。多数是电容变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偏转线圈问题,

对了,这是典型的行偏转线圈局部短路现象——光栅梯形失真。可测行偏转线圈电阻值判定:阻值小的那一半线圈里有短路现象。

楼主:
我的新英220v转12v是原装的电源,之前显像管是正常的,放了一段时间才这样

楼主:
说错,是新英220v转18v的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这是典型的行偏转线圈局部短路现象——光栅梯形失真。可测行偏转线圈电阻值判定:阻值小的那一半线 ...

朋友是行家呀!

网友:
行偏转有问题

网友:
先查电源吧,如果电源没问题,那就是行电路的问题。行电路的可能性大。

楼主:
无维修经验,无从入手

网友:
百度【枕形失真】,慢慢查吧。

网友:
看样你是小白呀,寄来,免费为你修,来去运费你自己出,不过你还是找当地师傅修吧,运费也不便宜,

楼主:
寄那里啊?

楼主:
就是怨自己一点维修经验也没有!

楼主:
请会修的指导下

网友:
进入维修状态调整数剧。

网友:
偏转线圈故障的可能性很大,拆下偏转线圈看看有没有发霉的点,如果有电桥的话,测2组线圈的电感是否一样  ,没有霉点的话,先测电阻。

网友:
这个用2A的电源功率应该不够吧。偏转线圈有问题的话、行电流会很大、行管发热严重。

网友:
应该是有一组行偏转线圈短路或者断路了

网友(2018-01-24):
仔细查看偏转线圈,大部分损坏点都在外层

网友:
偏转坏了,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