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线路小试验,理论联系实际,印象深,乐趣多

楼主(2017-11-29):
偶然发现一节塑料管,大小正好放置之前买的镍锌磁棒,于是翻出剩下的0.1*60利兹线,绕制了230uh的线圈,没做抽头,这应该比我之前用旧网线绕的线圈Q值要高。手头有个365p双联,其中一连定片连同胶木座活动了,索性拆除,成为一支单连,测量值20p-400p。将其固定在小纸盒内,成为调谐组件。家中窗边有钢筋混凝土立柱,信号环境不错,正好做无天地线的弱信号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极了!非常好!!
楼主虽然没有采用极致的材料,也没有精美的制作工艺,更没有任何仪表,但是做了极其认 ...

感谢各位加分肯定。感谢版主厚爱,加精受之有愧,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试验。

楼主:
将电流表、音频变压器、波段开关装在另一个纸盒内,成为音频输出组件,只有一个5掷波段开关,初级放弃10k输出,连接20k,40k,60k,80k,100k。次级32欧连接3.5立体声插座左右端,可方便形成耳机左右声道串联。次级300欧连接到铜钉上,方便用鳄鱼夹连接SC2-300舌簧耳机。音频输入也用铜钉,方便用鳄鱼夹连线做试验。耳机使用灵敏度不错的串联46欧耳机。

楼主:
经常阅读置顶的已故版主聂先生的帖子,受益非浅。依照帖子,选择三种检波电路试验,简单串联检波,并联检波,仿75号线路,二极管使用BAT85。

楼主:
首先连接串联线路,因为没有做抽头,检波管接在顶端,试机,收到4个台,603,1008(表不动,声音很弱),720(2ua),747(4ua)。选择性很不好,两强台混台,并且占据大半个波段。调节负载阻抗,不能改变选择性,声音在60k比较悦耳。

连接并联检波,只收到两强台,但选择性很好,隔离电容调至10p,720(1ua),747(2ua),两强台分的很清。同样声音在60k比较悦耳。

连接仿75号线路,隔离电容保持10p,收到4个台,603,1008(表不动,声音很弱,但很清晰),720(2ua),747(4ua)。选择性很好,分隔清楚,背景干净,强台阻抗调至60k,声音好听,747放音乐时高低音丰富,弱台阻抗调至40k,信号虽不起表,但声音清晰。

楼主:
这次试验,直观感受了3种线路的特点,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
简单串联检波,由于连接在调谐线圈的顶端,虽然输出阻抗高,但负载中的直流影响谐振,使得选择性很差。当然如果有抽头,接在底端,选择性很好,调到合适抽头,兼顾选择性及灵敏度,这种经典接法也是我过去采用的。
并联检波,由于隔离电容的存在,防止负载直流加载在调谐回路上,使得选择性大幅提高,但也是双刃剑,牺牲一定的灵敏度,两个弱台听不到了。

接上神奇的仿75号线路,下二极管也参与检波,相当于并联加串联,又有隔离电容阻隔直流,结果很好兼顾选择性及灵敏度,使得调谐线圈的Q值没有浪费,两个弱台回来了,而且分隔清楚,背景干净。阻抗调节作用明显。

另外又做了一个小试验,接上陈宪文提升大电感及隔离电容,音频输出成为陈氏线路,阻抗调节在20k声音最好,验证了聂先生帖子中的经验:“分离了直流及高频,音频阻抗固定在20k"。

这次不接天地线,在弱信号环境试验,清楚感受了三种线路的效果。回想之前连接天地线也比较过几种检波线路,当时只关注强台,一强遮白丑,没试出明显差别。试验做的越多,越感受矿机复杂,影响因素多,不能一次试验就轻易下结论。当然,在体会到试验结果符合理论分析时,乐趣是很多的。

网友:
城会玩

理论联系实际,最佳实验方式!

网友A:
好极了!非常好!!
楼主虽然没有采用极致的材料,也没有精美的制作工艺,更没有任何仪表,但是做了极其认真的探讨性实验,实验的步骤和效果描述的非常清晰明了!层次分明,技术方面阐述简明扼要!
好实验!好文章!加精了!

网友:
实验很有意义,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试验很有说服力,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矿坛需要这样的帖子,感谢!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向楼主学习!

网友:
理论联系实践的好帖,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理论实验相结合好帖学习了。

网友B:
试验做的越多,越感受矿机复杂,影响因素多,不能一次试验就轻易下结论。当然,在体会到试验结果符合理论分析时,乐趣是很多的。
楼主说的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验做的越多,越感受矿机复杂,影响因素多,不能一次试验就轻易下结论。当然,在体会到试验结果符合理论分 ...

这些基础性实验非常难得。

网友:
这样做挺很棒,即简单明了,而又环保。一眼看 去就是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试验,直观感受了3种线路的特点,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
简单串联检波,由于连接在调谐线圈的顶端,虽 ...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要顶,实验简单,但很值得学习

网友:
简单的东西有着复杂的道理,复杂的东西有着简单的原理!

网友:
楼主做的实验虽然简单,但能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到位,很好的帖子。

网友(2018-01-22):
理论联系实际,很好!

网友:
理论加实践,好!

网友:
废物利用,巧思秒想,DIY就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