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交流电压和万用表读数不一样?

楼主(2017-11-29):
如题:分别用万用表(精确的47指针表)和示波器对同一低压50Hz的交流电压(R.M.S)测试,得出不同的值。为什么?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测试的有效值是“平均过后”的有效值。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是真实的波形,但是低端示波器MEASURE读的是比例算法值,高端示波器MEASURE读的是积分值即真有效值。其真有效值才是数学意义上的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测试的有效值是“平均过后”的有效值。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是真实的波形,但是低端示波器MEASURE读 ...

低频的50HZ的交流电压对47表不存在带宽问题啊?既然是有效值就应该符合方根值的数学表达数值,万用表测出电压是13V、示波器测出的TRMS电压是11V。(现在的市电的正弦波也确实有明显的畸变,)

网友:
没听说47表可以测真有效值

网友B:
对50Hz的正弦波, 好像平均值与有效值是一样的吧,

47的精度不如玩具数表,但测电压还是47比波好点,示波器测电压每次的重复性差于万用表。

网友:
搞出二个实测图更有说服力啊!

网友:
有效值问题,波形不是正弦波的时候整流系指针表可能得到较大的误差。当然示波器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比指针表好些吧。用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
我的意思是从测量电路来看,指针表就测不了真有效值。被测值谐波越大偏差越大

网友C:
再说了,指针表直流准并不意味着交流准。整流系的表,交流要单独校准的。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很多指针表针对交流档有专用的刻度,就是因为二极管的压降不能忽略了。还有,读数13V用的是MF47的50V档吧?MF47的交流准确度应该是5%,是全量程的5%,也就是说50V档 出现 +/- 2.5V 的误差都属于不超差。

刚看了MF47 交流没有专门的刻度,这点不厚道。不使用互感器的整流系表,都应该针对交流专门绘制刻度。

网友:
指针表是整流,再测,可以用真有效值的数字表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了,指针表直流准并不意味着交流准。整流系的表,交流要单独校准的。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很多指针表 ...

47表用的10V档测量的,是一个12V带中心抽头的低压绕组,半边+半边=1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测量真有效值,我已经试过了,和二个整流二极管关系非常大,不同的管相差很大。

整流式交流电表测到 不是 “真有效值”。
它测得是 平均值,然后按照正弦波的关系反推 有效值。比如一个振幅是10V的标准正弦波,由一个理想的(无整流压降、无误差)的全波整流表去测,实际的直流电压是整流后的平均值6.366V,而这个正弦波的有效值是7.07V,指针表刻度会显示7.07,事先算好的。
如果我们搞一个方波,振幅是6.366V,它的有效值也是6.366,它整流后的平均值也是6.366,用这个表去测,它的读数仍旧是7.07。

“真有效值”就是均方根值(rms),真有效值的仪表要将信号自乘以后进积分器出来 - 真有效值的定义就是电压(电流)平方以后,针对一个周期积分平均,再开平方;而整流的方式是绝对值积分平均不是平方积分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50Hz的正弦波, 好像平均值与有效值是一样的吧,

47的精度不如玩具数表,但测电压还是47比波好点,示 ...

示波器算高端的品牌,配置很高,精度很好,可以设置P-P,RMS和Trms  直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47有没有调效过,交流电压档的真有效值,如果没有调过就不可信。

是啊,47表是没有对精度调校过,只用手中的几块表包括数显的fluk校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一百个表,如果没有统一调效过,一百表也可能得出一百个值。

确实没有进行专业的调校,平时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xrb失真仪、交流毫伏表做过比较,没有误差,不知道这种校对算不算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也算了,当然了,想要更精准,得去计量部门调校了。

标准计量局啊??,还是不要,他们弄弄称杆子还差不多,我们单位他们每年都要去,好好的仪器给搞坏了,贴个标拿钱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算高端的品牌,配置很高,精度很好,可以设置P-P,RMS和Trms  直读

示波器主要用来看波形,当然可看电压,同时可看峰峰值、平均值、有效值等,

单测电压还是表方便、稳定、重复性好(这个波波差)

楼主如单测市电电压,还是47简单(最好用数表),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算高端的品牌,配置很高,精度很好,可以设置P-P,RMS和Trms  直读

低频的50HZ的交流电压对47表不存在带宽问题啊?既然是有效值就应该符合方根值的数学表达数值,万用表测出电压是13V、示波器测出的TRMS电压是11V。(现在的市电的正弦波也确实有明显的畸变,)

7表用的10V档测量的,是一个12V带中心抽头的低压绕组,半边+半边=13V

这个问题我以前就说过了,Scope 是用来“看”的仪器,Meter 是用来 Measure 的仪器,前者不是用来 Measure 的,其 Measure 精度本来就不高,任何品牌示波器都不会特别注重垂直(Y 轴)精度,我不知道你的示波器有多高大上的品牌,有多高配置,但它的垂直精度一般来说都不会特别高,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为何遮遮掩掩话也不肯说清楚。

以一般的 8 位示波器而言,垂直精度大概 3%,测得 11Vrms 的电压,在最好的精度下使用的也只能是 5V/div,±20Vpp 的范围,此时一个 LSB 就是 0.16V,+3% 意味着示波器测量这个电压的误差大约是 0.5V 左右,这里还得保证你的示波器经过检验符合这个指标

47 表的 AC 精度是 Range 的 5%,测量值为 13V 需要使用 50V 档,误差 2.5V,和示波器的相互误差最大可达 3V,因此你的测试结果都在仪器指标范围内,无法说谁不对。

另外你说你用 47 表的 10V 档测出一个 13V 的和结果,但这是建立在仪器线性度非常好的前提下才可以做的事情,对指针表来说这样做还会引入额外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47表是没有对精度调校过,只用手中的几块表包括数显的fluk校对过的,

确实没有进行专业的调校,平时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xrb失真仪、交流毫伏表做过比较,没有误差,不知道这种校对算不算调校

Fluke 的表型号那么多,不同型号的指标也不一样,有平均响应也有真有效值响应

用标准正弦波测试,和用有失真的波形测试,对不同原理的表结果也不一样

因此 47 表和示波器之间的误差,在无法确定源的失真度,无法确定各自的误差的时候,说对比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以前就说过了,Scope 是用来“看”的仪器,Meter 是用来 Measure 的仪器,前者不是用来 Meas ...

回楼上老师:发此贴就是求助坛友,自以为是的标准没了!,最起码的测市电的结果都没有了自信。自以为准的“看的”和“测的”出现了矛盾,不知道该相信谁啦。看来多年以来对交流电的有效值和真有效值的概念,还是有模糊的定义,应该补课了。

示波器是fluke 3380B,,相对一些入门级别,算是比较稳定的仪器,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老师:发此贴就是求助坛友,自以为是的标准没了!,最起码的测市电的结果都没有了自信。自以为准 ...

你的问题在于源和仪器都不标准,而且是三个都不标准,如果三者中有一个是准的还好说,比如准确的源,或者其中一个表是准确的(比如 Fluke 289 还凑合),而且原来我以为只是 47 表和源不够标准,波波还行,毕竟你说你的波波“高端的品牌,配置很高,精度很好”,我还以为是力科,泰克,最差也是安捷伦 7 系以上示波器,所以不敢说是不是波波也有问题,...

Fluke 根本就不做示波器   3308 是收购飞利浦的电测仪器部门的时候收购来的贴牌货(飞利浦也不专业),还是模拟示波器+部分数字读出功能的,比现代数字示波器差得远,现在随便路边一个林哥指标性能都好得多,

“相对一些入门级别,算是比较稳定的仪器”

我这个最不专业的屁眼牌入门级屌丝示波器估计都不同意

本身就不是啥正经的仪器,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的玩意了,也不知道垂直(Y轴)增益误差了多少,有没有经常校准...

反正它的测试结果,我是不太相信了的

网友:
正玄波 不标准

楼主:
回楼上:示波器的型号是fluke的3380B,不是3308。.是数、模双模式,也不是模拟数显。这套破烂货虽然过时老旧,但是它的功能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个人认为就是一件性价比很好的设备。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误差来自正弦波失真,万用表没有错,示波器也没有错,

网友F:
3380B也是个不错的示波器,当时市场价好几万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80B也是个不错的示波器,当时市场价好几万好像

Fluke 3380B 确是一款不错的示波器,100M的带宽、10 GS/s的取样率  (0.1ns取样一次)  模拟、数字双模式,不是一般示波器能够比拟的,31楼可能把3380混成了3308,(没看见有fluke3308的机型)所以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观点。看31楼的贴图 安捷伦2012也是100M 看起来确是高大上,但是取样率却是2GS/s,比3380B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 3380B 确是一款不错的示波器,100M的带宽、10 GS/s的取样率  (0.1ns取样一次)  模拟、数字双模式 ...

不要说我用安捷伦的了,人家用林哥的都对你那个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你那个采样率其实是 200MSa/s,10G 是“等效采样”的意思

Fluke 官网:
www.fluke.com/fluke/iden/Portabl ... -33XX.htm?PID=55910

再说一次,

1、力科、泰克、安捷伦是示波器三大家,其它的,呵呵
2、Fluke 并不做示波器,这个是收购自飞利浦的贴牌货,而且是很老的,技术非常落后那种(安捷伦 80 年代的技术)
3、你这个指标非常低,不要说安捷伦入门级屌丝示波器,林哥的入门级屌丝示波器都比它强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算高端的品牌,配置很高,精度很好,可以设置P-P,RMS和Trms  直读

看过程用示波器,看结果用表。

单测电压,频响在表范围内,波形变形不超范围,还是表简单,表的重复性好,示波器测电压重复性差。

就楼主说的50Hz市电,表简单,用波浪费还要隔离。
测市电毫伏级的电压,再高档的示波器不如100K的手持表,100K的手持表不如玩具真有效值数表,硬件真有效值的表不如平均值的玩具数表(仅指测50Hz正弦波)

市电本身干扰大不稳定,波形也有点变形,用表测出误差不会影响实际工作。

一定要用模拟波测市电电压,你能算得准?(波形本身就在晃)
一定要用数字波测市点电压,波形上的毛刺你能区别是干绕还是示波器无中生有的(泰克等大牌有时就会无中生有)

楼主:
可怜的市电,50Hz的正弦波也被糟蹋的面目全非,单摘一个半波下来,肯定有很多人不认识。难为磁电系设备能够忍辱负重,默默做自己该做的事。
竭力倡议改全民直流供电吧,反正空调也变频了,冰箱也变频了,把洗衣机也改变频就得了。O(∩_∩)O哈哈~

网友G:
指针表反应慢取均值,示波器反应快,显示最高值和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指针表反应慢取均值,示波器反应快,显示最高值和最低值

指针万用表测交流电压不是均值,是有效值(RMS),示波器测交流电压根据需求也有不同方式,我的示波器交流电压的选项就有有效值(RMS)、MIN (最小值) MAX(最大值) PKPK(峰值)  平均值,等等多项,不是模拟示波器手工测量的结果。

网友:
用精度低于0.05%的仪器输出25V和50V的电压检验数字表和指针表,两者均为测量交流电压有效值,从结果来看,指针表的计数和数字表相差极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再说了,指针表直流准并不意味着交流准。整流系的表,交流要单独校准的。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很多指针表 ...

"MF47的交流准确度应该是5%,是全量程的5%,也就是说50V档 出现 +/- 2.5V 的误差都属于不超差。"最后一句表述有误,应该是“该档最大误差电压2.5V”而不是“该档测出的值出现 +/- 2.5V 的误差都属于不超差”。准确度是指输入值与测量值的差值与输入值之比,如果以50V档测量标准电压10V,测出的值 是12.5V,按你的观点没有超差,但实际误差是(12.5-10)/10=25%,已经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F47的交流准确度应该是5%,是全量程的5%,也就是说50V档 出现 +/- 2.5V 的误差都属于不超差。"最后一句 ...

蓝色47表漂亮,表刻度和指针读数没看明白,fluke显示24.95(近似25V)蓝47指针在表盘的50V位置,你用的是交流的哪一个档位呢?如果是50V档位,指针应该停在中心,如果是250V档指针应该停在0-50V中间,难道47表有125V档吗?V

不好意思,真的看到125V档的刻度的47了,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MF47的交流准确度应该是5%,是全量程的5%,也就是说50V档 出现 +/- 2.5V 的误差都属于不超差。"最后一句 ...

关于准确度标记的解释(《万用电表维修手册》,5705厂,人民邮电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291页):

MF47的精度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