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電源芯片不启振,供電電压12~13V,8# 脚输出0.9~1.9V波动,怎么破

楼主(2017-11-29):
48V 12AH電瓶车充電器,更换被击穿的整流二极管、场效应管、電阻以及烧毁的UC3842 ,UC3842電源芯片不启振,供電電压12~13V,8# 脚输出0.9~1.9V波动,怎么破

网友A:
这是矿石机的版块,你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矿石机的版块,你发错地方了。

没发错地方,技术都是互相探讨,矿石收音机不是也探讨各类電子技术么

网友:
这个板块只谈矿石,其他的玉石,鸡血石等等都不谈到电源板块去发帖吧。

网友:
查查48V输出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3842的电源电压一般要有16v左右的,12v在起振的临界点,主要看7脚的电压,检查一下7脚的那个电容,用个肯定好的电容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电源电压一般要有16v左右的,12v在起振的临界点,主要看7脚的电压,检查一下7脚的那个电容,用个肯定 ...

好的,我把電容换一个试试看,能不能达到启振電压

网友C:
有可能是3842的Vcc网络有元件对地漏电,导致Vcc达不到16V,检查各元件,比如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虑波电容等。3842的Vcc在16V以上启动,一但启动Vcc要降到10V才关闭。
特别检查3842Vcc网络上的滤波电解电容,如果是新电容有可能是短路的,但是强电流充电就可以激活正常,而这个电容工作条件比较特别,3842启动前是由一个电阻弱供电,由于电流太小,无法激活电解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3842的Vcc网络有元件对地漏电,导致Vcc达不到16V,检查各元件,比如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虑波电 ...

分析的对,3842供电电压低是主要问题,那个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正电压到3842的电阻是启动电阻要检查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对,3842供电电压低是主要问题,那个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正电压到3842的电阻是启动电阻要检查 是 ...

UC3842VCC对GND那块,去掉IC,悬空测量时77V,装上IC测量,是12V~13V。。不明白什么道理,我用的是新IC,之前的问题IC接入后,77V被拖垮为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UC3842VCC对GND那块,去掉IC,悬空测量时77V,装上IC测量,是12V~13V。。不明白什么道理,我用的是新IC, ...

3842有问题,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有问题,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给IC供电的电压正常么? 有77V啊

网友E:
断掉220V供电,切断3842输出到场效应管栅极的推动信号。另用带电流指示低压直流可调电源给3842的7脚供电,当电压调到18V时,看8脚有没有+5V电压,示波器测6脚应该有推动脉冲。否则3842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掉220V供电,切断3842输出到场效应管栅极的推动信号。另用带电流指示低压直流可调电源给3842的7脚供电, ...

好的,我把装在IC管座的UC3842取下来,用稳压电源供电,测量你说的那几个引脚的输出【新买的一批UC3842】

网友F:
一、3842的启动电压必须大于等于16伏,这个时间很短,启动后工作电压12-13伏是正常的,二,判断3842启振与否,可通电断开,然后万用表测300伏大电容,看表针回零速度,迅速回零是启振,慢慢回零不起振。我估计问题不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3842的启动电压必须大于等于16伏,这个时间很短,启动后工作电压12-13伏是正常的,二,判断3842启振与 ...

roger that,我这就去检测一下

网友:
我的那个和你的基本一样,还嗒嗒响,基准电压达不到5,没思路了

网友F:
串灯通电!切记!直流500伏档测量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灯通电!切记!直流500伏档测量观察

如果不穿灯泡在输出端,直接用指针表500V【或者1KV】档测量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把装在IC管座的UC3842取下来,用稳压电源供电,测量你说的那几个引脚的输出【新买的一批UC3842】

3842必须在路实验,可以拆下原3842,在PCB板上安装八脚IC座,方便实验。这样实验,没有310V高压,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2VCC对GND那块,去掉IC,悬空测量时77V,装上IC测量,是12V~13V。。不明白什么道理,我用的是新IC, ...

不能取掉3842通电,因为VCC电压需要3842内部的稳压二极管钳位,除非电路设计上VCC有稳压二极管,但是你空载77V,说明VCC没有设计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至少击穿一个,如果都没击穿VCC电压应该等于整流输出电压300V左右。

网友(2018-01-01):
无图无真相,楼主检查的如何了

网友:
  以前经常玩3842,好多年了已经忘了。楼主这个修好了没有?

网友:
曾经跟TL494的开关电源死磕,还买了示波器,终于发现是推动管坏了,修好后那电源也闲置了。有时候,就是为了操练技术。

网友:
测量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2019-08-22):
我估计是启动电阻阻值偏大,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明天减少启动电阻阻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