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报警音的频率特征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11-29):
渐变频率:
50Hz~1kHz,
500Hz~2kHz,
500Hz~4kHz,
1kHz~2kHz,
2kHz~4kHz,
等等,
都是正弦波,
可是一点也不像,发出的声音好假

网友A:
汽车防盗器报警声 ;频率分两个0.1s第一个  ;0.1S频率从1.8K-3.5K匀速增加第二个0.1S频率从3.5K-1.8K匀速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防盗器报警声 ;频率分两个0.1s第一个  ;0.1S频率从1.8K-3.5K匀速增加第二个0.1S频率从3.5K-1.8K匀速减 ...

声音还是不像,仿真与实物声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