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飞跃R50-1扩音机的来说说这台机器是否有毛病。

楼主(2017-11-29):
分别以160、180元从当地废旧店淘来火炬R50-2、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各一台。火炬机电路除电源整流改为二极管外、增加电平猫眼电路外,其余和飞跃机基本一样。飞跃机的牛做工要好几条街。本以为飞跃机的音质也要好,但开机后大失所望,火炬机音质比买的成品FU50单端机还好,甩飞跃机几条街了。飞跃高音和中音还不错,但低音根本听不出来,基本上没有。把两机的电子管交换后情况还是一样。后来,根据网上搜的东西来检查藕合电容,也没什么问题,加大藕合电容也没有改善。网上多数人说飞跃R50机音质不行,也有一些人说不错的。作为一代名机,我想应该不会比笔者所在的西部一个小市生产的同等机音质差吧。特请用过和正在用此机的老友们说说,我的这台飞跃是不是有问题,问题可能在哪里?

网友A:
不用怀疑飞跃R50-1的音质。
请检查各级工作电压(两机对比之,重点在推动级以及末级的栅负压回路)。
我仍然是怀疑该机有寄生超音频震荡,原修理者虽加大0.047UF,但未排除寄生震荡  。

网友:
老式扩音机还谈不上音质怎么样吧。。。有些的确指标好,但是主要是带纸盆喇叭。音质也不会上天啊。。

网友:
没用过火炬R50-2,飞跃R50-1感觉还行吧。

网友B:
老兄买的真便宜,咸鱼上要千把块呢!

网友C:
一样的线路·。火炬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镇赉出的。我有过火炬不可能超多飞跃音质

网友:
飞跃R-50的设计就是电子管广播扩音机,配用25W16Ω 高音喇叭,用途不同,所以音值上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线路·。火炬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镇赉出的。我有过火炬不可能超多飞跃音质

我这个机是广西百色无线电厂出的,音质比手上的飞跃好的不是一点点,低音有力厚实,高音圆润清靓。但输出牛的铁芯比跃机的叠厚还少一点,所以我怀疑飞跃机有毛病。今天又查了查。机上的功放处0.047UF的消振电容(不知对不对)C32已经被人换成了0.22UF了,推动管6P143脚所接560电阻有严重烧黑痕迹,但阻值未变。有一只功放管第一栅所接560欧电阻有一点烧黄的痕迹,阻值正常。把C32用网上图所标的0.047UF代换,开机喇叭里有“吱”的啸叫声,不随音量大小改变,但是断开回授电路100P电容就没有啸叫声,能正常工作,就是没有低音。可否帮分析是哪里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买的真便宜,咸鱼上要千把块呢!

比网上便宜不少,网上的每个邮费都要上百了。这两个机器火炬牌缺电子管,音质很高,刮目相看。飞跃机有个复合电容里面要短路了,换后能工作,但基本没有低音,大失所望。

网友D:
没毛病的飞跃R50-1音质也不咋地,赶不上其他厂同类机声音耐听。也许变压器真的不应该真空浸漆,除了提高寿命外,对声音没有好处。

网友:
关键是输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毛病的飞跃R50-1音质也不咋地,赶不上其他厂同类机声音耐听。也许变压器真的不应该真空浸漆,除了提高寿 ...

关键是这机子一点低点都没有,其他同线路机子低音很明显呀,再怎么真空浸漆也不会搞得一点低音都没有啦,应该是机器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飞跃R50-1的音质。
请检查各级工作电压(两机对比之,重点在推动级以及末级的栅负压回路)。
我 ...

末级工作点两机基本一致,明天检查推动级看看。

网友A:
寄生超音频震荡是听不出来的,但可以量得到,也可以在输出端用灯泡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超音频震荡是听不出来的,但可以量得到,也可以在输出端用灯泡检查出来。

在哪个接线柱接多大的灯泡可观察到?

网友:
在喇叭输出端(250欧)端接一个60-100W的白炽灯泡就可以。

网友E:
     飞跃R50 还真靠不上什么一代名机的边,,,飞跃R80 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经典,R50 经手多台,R80 也有两台刚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跃R50 还真靠不上什么一代名机的边,,,飞跃R80 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经典,R50 经手多台,R80 也有两 ...

我说的一代名机是家喻户晓、知名度高的的意思,并不意味就是高保真 。相对而言R80还真没有R50出名,因为R50普及多、数量大,而R80数量少、见到的人不多。你还有R80么?

网友F:
换耦合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耦合电容试试

把几个耦合电容都换了,这下行了。音质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几个耦合电容都换了,这下行了。音质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

低音出来了吗  效果怎么样   比火炬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音出来了吗  效果怎么样   比火炬效果怎样

低音出来了,耐听多了,比较满意,特点就是比其他机器都要稳定,不装底板也不会有哼哼的电流声,其他机器只要不装低板都会有较大的哼哼电流声,装上底板就没有了,不知何故。但音质与火炬比总体还差一点点,低音没有火炬潜得深,高音没有火炬机高。不过换上去的电容原来是0.022UF的,我找不到同规格的,就用上面标的是360N的代替了,还有6P14输入电容0.1UF的没有换,下次找到同规格的再换上看看。火炬机元件质量差点,电位器基本都老化了,转动就卡拉卡拉的响,工作时有些哼哼的电流声,换 了两个高压滤波电容也一样。

网友H:
把前级6N2的阴极并联一个5微法左右的电容 低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前级6N2的阴极并联一个5微法左右的电容 低音就好了·

好,找时间换个试试看。

网友I:
估计是喇叭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喇叭阻抗不匹配。

喇叭阻抗匹配没有问题

楼主(2018-05-22):
昨天没事又拿出飞跃机来折腾,无意中动动拾音输入插头,声音有变化,发现插座上面有一层黄黑色锈,估计有可能是锈蚀导致接触不良,用罗丝刀把插座里面的孔清理干净后低音出来了,感觉音质很好,和火炬机差不多,好像更耐听一些,低噪要明显小一些。名机还真是名符其实了。

网友:
R50本色音质就这样。。

网友(2018-09-06):
说r50不行吗?no

楼主: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感觉飞跃机还真是经典,最近弄到一台库存全新的r50,实际听感非常满意。还有原配说明书,输入输出牛其实还很讲究的。不管大家认不认可,反正我是认可了,经典就是经典。(高大上和土豪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