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9930收录机一边声道声音故障

楼主(2017-11-29):
一台三洋9930收录机,电台收音(卡座已不能用)收听2、30分钟或一小时以上不等,左声道会慢慢变声小失真,如电台调偏一样,关机以后再开一般不会恢复,过几天开机又恢复了!然后又会再出现该故障现象,如此循环,请高手指点排障,谢谢!

楼主:
补充:故障现象时,左声道通常也会有很强的杂音,就像拿起子碰刮电路功放输入端那样,而且不受电位器音量控制而变小,应该是音量控制后边的电路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功能转换开关问题,把这类的开关都清理试试,如功能转换、波段转换、录音转换。我以前的老珠波800就是这个问题,清理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故障现象时,左声道通常也会有很强的杂音,就像拿起子碰刮电路功放输入端那样,而且不受电位器音量控 ...

建议检查范围:1、楼上师傅说的功能转换开关及波段开关;2、线路输入插口(有些收录机,线路输入功能时靠插座断开收音机信号回路),3、低放及功放部分的耦合电容,自举电容等;4、耳机插座。曾遇到一例:一台熊猫2388立体声收录机,放音及收音均失真,最后查到就是耳机插座的问题(接触不良);5、防振电路(茹贝尔电路)。6、音调控制电路。

楼主:
多谢两位师傅!由于故障时杂音不受音量控制,这样功放电路为重点,可能哪个零件可能行大呢?
下面是9930功放电路:

网友:
三洋M2580K,每次听一会声音从正常渐渐变小。查焊点无开裂,多次补焊功放集成电路无效。拆下功放集成电路两片,把脚上的旧锡彻底处理干净焊回电路,故障排除。
收听时可试试反复按压录放开关,看看左声道很强的杂音是否来于此。
双声道找此类故障最笨的方法——对调左右声道元件、清洗机械开关。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没空还没折腾这机,只天天开开它,奇怪的是那故障现象越来越少出现,是不是经常插电某些零件就正常的原因呢?目前就是立体声灯很不稳定,熄多亮少。

网友:
机子常开有好处,越放故障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