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讲机写频软件

楼主(2017-11-30):
我有一台宝峰5388对讲机,想写入频率,写频线也有了,想看看那位朋友有写频软件发份给我,QQ邮箱是317164040,

网友A:
BF480能写频吗,我不确定,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480能写频吗,我不确定,你可以试一试

有吗?发给我试试

网友B:
写频用串口还是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频用串口还是并口?

232是叫串口的吗?

网友C:
写频应该买PL2303或ch341之类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频应该买PL2303或ch341之类的,好用。

我有写频线了,原来建伍用的,现在得一台宝峰,求写频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写频线了,原来建伍用的,现在得一台宝峰,求写频软件。

要是淘宝上买的,可以问店家给写频软件,不是的话,就得慢慢试了。写频的话,好像xp系统比较好,txrx线要接对,要不然就是没法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淘宝上买的,可以问店家给写频软件,不是的话,就得慢慢试了。写频的话,好像xp系统比较好,txrx线要 ...

我原来买的,其它机都能写,就是没有宝峰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买的,其它机都能写,就是没有宝峰的软件,

会不会要调换一下txrx线

网友D:
我用这个软件写过宝峰888好像就是480软件吧?我用的式9针COM口写的接了一个232的模块板剑舞K头的写频定义!太大了传不上来!给个邮箱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软件写过宝峰888好像就是480软件吧?我用的式9针COM口写的接了一个232的模块板剑舞K头的写频定义! ...

317164040@qq.com

网友(2018-02-07):
HELLO CQ上去搜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