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范氏起电机不带电怎么办?

楼主(2017-11-30):
机都完整,电机通电转,金属球就是不带电,怎么办?

网友A:
问题有点简单了呢,详细一点,或者发个照片上来看看。可能是内部转的东西问题,不能产生电荷 不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点简单了呢,详细一点,或者发个照片上来看看。可能是内部转的东西问题,不能产生电荷 不起电,

电机转动正常,皮带完整,也同时转动。就是没有电出来。

网友:
表示看得懂,,,,路过,,,

网友B:
查百度类似摩擦产生静电的原理,楼主的提问看出并不理解这机器。应检查接地状态(必须要可靠接地),胶帶松紧,集电梳距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百度类似摩擦产生静电的原理,楼主的提问看出并不理解这机器。应检查接地状态(必须要可靠接地),胶帶松 ...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