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线路板LD V IR G K MU怎样接线

楼主(2017-11-30):
mp3线路板 LD  V  IR  G  K  MU怎样接线接线。

网友:
按平时的标注的话 IR是遥控  V是电压 G是地  MU是静音,LD还真想不起来是什么。K可能是开关?

楼主:
谢谢!再问操作开关接LD与地之间吗?

网友:
红外是三根线,V,IR,G……其它的应当都是对地的吧

楼主:
谢谢!红外接收头接线知道了。

网友:
k的接法很有意思,就是电阻分压的,所以k是多功能的,电阻分压多少决定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