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买的遥控对战车,求教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11-30):
坛里赌运气,买了8个遥控车,卖家送了按键,换上后修好7个遥控,然后开始试车,晕了  8个车接收板电源都正常通电,就是不接收遥控信号,电机没反应,按道理不应该接收芯片坏啊,求指点哪里出问题可能大

网友:
频率漂移,不对频

楼主:
调试了天线那里的中周,也是一样没反应,按道理这东西出厂就调试好的,不应该都没反应啊,求教求指点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频率对不上。。。或者进水了 接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遥控车接收用的就是再生电路,一个三极管的,用耳机串联一个103电容到集电极哪里。然后按遥控要是能听到“哒哒哒哒哒哒”证明接收电路起振了,不然查查接受电路,

网友C:
先检查控制电机导通的四个三极管的信号是否正常。这四个三极管分了两组,一组你npn,一组pnp,找到他们的信号端,遥控器给信号,检查这个端角对地电压。没有的话就是遥控接收部分出问题了,频率不对或者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频率对不上。。。或者进水了 接收电路出问题了

车里有个按键生锈,应该是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车接收用的就是再生电路,一个三极管的,用耳机串联一个103电容到集电极哪里。然后按遥控要是能听到“ ...

明天试试,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控制电机导通的四个三极管的信号是否正常。这四个三极管分了两组,一组你npn,一组pnp,找到他们的信 ...

dk2990h接电机的脚没电压

网友D:
要換車頭那按制。並要按信那制才能工作(有一膠件可扣在上面的),遥控器與車也要對應的頻率啦(27Mhz對27Mhz,35Mhz對35Mhz)!我也買了8臺,修好4臺,有部份進水的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換車頭那按制。並要按信那制才能工作(有一膠件可扣在上面的),遥控器與車也要對應的頻率啦(27Mhz對27Mh ...

谢谢朋友指点迷津,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換車頭那按制。並要按信那制才能工作(有一膠件可扣在上面的),遥控器與車也要對應的頻率啦(27Mhz對27Mh ...

就是车头的按键出了问题,开始换了没按下去试机,谢谢指点

网友:
10楼说的对,我买了2个全部修好了,有一个更换了齿轮,我把所有按钮更换了,两部玩具都功能正常了。

楼主:
今天搞了会,就是车上的按键也要换,换了就好了,8个好了7个,修复率很高,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