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中波收音机,用TA7642

楼主(2017-11-30):
首先说电路问题,用TA7642的简单的电路,本坛有的我全翻遍了,竟然没找到一个完美的,都多少有些问题。
下面给大家我的电路图:
本坛好几个同样的制作,缺了我的电路图中那个耦合电容C4,效果大打折扣。当然我这个图也有缺陷,就是为了追求简单,只用了1个三极管,声音略小。

我这个自制收音机跟别人的不一样,用了一些我自己设计的东西,电路是免焊接的。
这是按照电路原理图设计的电路底板,有一个很大的天线,接收效率高,能保证简单电路也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电路底板上的圆铆钉是铁的,能够被磁铁吸引。电子元件被我做成带磁铁的模块,象小孩玩拼图一样,直接放在底板相应位置,靠磁力就能牢固连接电路。
可以看视频:
优酷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下面是详细原理解释:
电路原理:
这个电路可以分成3部分,下面逐一分析原理。

第一部分,无线电波的接收
      这一部分包括电路图中的L1和C1。
      收音机天线L1是一个简单的线圈,就是是中学物理讲的螺线管,它的物理量是电感L。C1是可变电容,转动旋钮它的电容量是变的。L1和C1构成一个LC谐振回路,改变电容量,谐振频率也随着改变。这就是中波收音机的调台,也就是说,只有电台的频率与LC回路的谐振频率相同,我们才能收到它。
      谐振回路收到的信号,一端进入集成电路TA7642的输入端,也就是2脚,另外一端通过0.01μF的电容C2与电源负极相连,其实也是与TA7642的1脚相连,这样才能构成高频信号的通路。

第二部分,信号的放大和检波
      这个功能主要是TA7642完成的。
      从2脚进入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因此会被进行放大,然后检波。中波广播是调幅波,比如电台讲“中波1200千赫”,意思是它的发射频率是1200千赫兹,而人讲话的频率可能才几百到几千赫兹,频率差着上千倍呢。检波的作用就是把高频信号里面的音频信号分离出来。检出的音频信号从TA7642的3脚输出。
      仔细看电路图,电阻R1两端的电压分别加在TA7642的2脚(中间经过电感L1)和3脚上,事实上是它给TA7642供电。R1又与R2串联,如果改变R2阻值的大小,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R1两端分得的电压就会随着变化,这样TA7642的电压就跟着变,它的放大倍数也跟着变。事实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改变TA7642的放大倍数(增益)的。
      经过放大、检波后的信号从TA7642的3脚输出后,其中有害的高频信号经过0.1μF的电容C3进入电源负极,有用的音频信号通过电容C4进入下一级。

第三部分,音频信号的放大
      这个功能主要是三极管9015完成的。
      音频信号经过电容C4进入三极管的基极(b极)。C4是一个电解电容,注意它是有方向的,拼接电路的时候正负极不能接反。它是一个耦合电容,音频信号可以通过它进入下一级电路,但是直流信号不能通过,这样保证了两级电路不会相互影响。
      我们这里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很适合初学者学习。电阻R3一端与电源负极连接,另一端接三极管的基极(b极)。这样b极电压就比e极低,调整R3的大小,让三极管be之间的PN结有合适的电压,这样音频信号经过它的时候,在三极管ec之间就会得到经过放大的电流。放大后的电流经过耳机BL,我们就能听到电台的声音了。

电路的调节:
      我们的套件特意留出了可调节点,供您实验用。

1、调节TA7642的放大倍数(增益)
      您戴上耳机,找到一个电台节目,然后用小刀的刀尖(当然小螺丝刀更好)轻轻转动R2中间的小缺口,如果耳机传来的声音变大了,说明您的调节方向是对的。原理刚才讲过了,调节R2的大小,能调节TA7642的放大倍数。当然信号变大了,噪声也会随着变大,您可能会听到滋滋啦啦的声音,综合效果您自己选择。

2、调节三极管9015的工作点
      同样用耳机收听着电台的声音,慢慢改变R3的大小,您可以体会三极管工作点变化造成的效果。比方声音断断续续的,就可能是三极管进入饱和区,部分信号被削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坛有些人说TA7642只适合用小的接收天线,否则噪声大,给我很大的误导,事实证明大的天线效果更好,天线 ...

呵呵,我永远记得在我初步踏入无线电大门一位老HAM的那句话。拥有一个好设备不如拥有一个好天线!换句话说接收条件是关键!!好设备没有一个好的接收环境都是徒劳的(还有就是一切取决于高度),个人愚见如有不妥请坛友指正!!!

网友B:
我当年做的7642。用扣式电池,完全不用天线,收听3~4个台效果很好。曾经用过射极跟随器,用低阻耳机收听没问题,后来为了省电拆除了,改用压电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42所需的偏置电阻要先试好ヾ ^_^不然可能有惊喜哦。

调节电路图里5.1K那个可变电阻,就能改变7642的偏置电压,从而改变它的增益。按照我标定的值肯定没有问题,自己根据收听情况调节的话,也没有那么敏感,可调节范围是很大的。
很多人的电路本身就有问题,有些不该简化的地方简化了,所以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各种猜测。还有说必须用小天线,还有说天线必须用很短的导线与7642的输入连接,事实证明全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合给学生做无线电兴趣入门实验。

电子无线电入门,如果没有老师指导的话,自学是非常艰难的,自己买元件都非常麻烦,我这个东西适合这样的人

网友D:
另外,三极管用的是射极跟随器接法,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哪怕仍然只用一个三极管,改成从集电极输出或许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A:
漂亮啊!真的有点那些年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真的有点那些年的味道!

本坛有些人说TA7642只适合用小的接收天线,否则噪声大,给我很大的误导,事实证明大的天线效果更好,天线越大,越能保证简单电路出效果,而且大天线也漂亮。

网友E:
视频挺长的,咱没有接受效果展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挺长的,咱没有接受效果展示啊?

耳机声音比较小,录像的时候录不到声音。这个电路唯一的缺憾就是声音比较小,再加一个三极管放大就完美了。但是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只要不是老年人耳背,都能听得非常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耳机声音比较小,录像的时候录不到声音。这个电路唯一的缺憾就是声音比较小,再加一个三极管放大就完美了 ...

嗯是了。做的非常好,很喜欢,谢谢分享。可以加个386功放,声音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是了。做的非常好,很喜欢,谢谢分享。可以加个386功放,声音很大的。

我这个电路是给初学者的,用三极管能展示一下三极管的基本放大电路,其实用2个三极管声音就震耳朵了,我这里用1个,声音算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永远记得在我初步踏入无线电大门一位老HAM的那句话。拥有一个好设备不如拥有一个好天线!换句话 ...

举双手赞同!我还做了一个分立元件的中波收音机,用的是直径25厘米的大天线,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D:
这个适合给学生做无线电兴趣入门实验。

网友C:
7642所需的偏置电阻要先试好ヾ ^_^不然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不错,讲解很细腻,

网友F:
这个是示教板啊!楼主是做教师的?

网友:
你这个和楼上那个有点象,一个用磁棒,一个用线圈,都差不多,就是放大,一个用9015,一个用386 28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三极管用的是射极跟随器接法,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哪怕仍然只用一个三极管,改成从 ...

当然用射极跟随器了,声音并不是很小。按照你的说法,难道要用高阻耳机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用射极跟随器了,声音并不是很小。按照你的说法,难道要用高阻耳机吗……

用共集电路电压增益沒有增加,但功率增益提高了,用32欧至8欧耳机收听,效果不错,市场上有大量mp3、手机耳机均可加以利用,找低音效果好点的使用,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效果,对于制作再生来复单管机又沒有高阻耳机(≥800欧)的坛友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示教板啊!楼主是做教师的?

给电子技术入门的用的,最简单的方式验证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共集电路电压增益沒有增加,但功率增益提高了,用32欧至8欧耳机收听,效果不错,市场上有大量mp3、手机 ...

等明天我试试,8欧姆应该不行吧?射极跟随器本来就是驱动8欧姆耳机的……如果集电极也行,当初干嘛非得强调射极跟随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明天我试试,8欧姆应该不行吧?射极跟随器本来就是驱动8欧姆耳机的……如果集电极也行,当初干嘛非得强 ...

就是你的电路可推8欧耳机,弄个输出变压器,初级串入集电极至电源,次级接耳机,声音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的电路可推8欧耳机,弄个输出变压器,初级串入集电极至电源,次级接耳机,声音更大些

原来这样啊,我这个收音机声音不是特别小,肯定达不到震耳朵的程度,但正常收听没问题。
变压器加个耳机,不就相当于高阻耳机吗……还不如再加一级三极管放大呢,声音会大到震耳欲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另外,三极管用的是射极跟随器接法,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哪怕仍然只用一个三极管,改成从 ...

低阻抗(与三极管发射区阻抗相比)负载时接在射极跟接在集电极差别是不大的,毕竟Ie约等于Ic,接在哪里差别不大。
只有负载阻抗较大时二者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阻抗(与三极管发射区阻抗相比)负载时接在射极跟接在集电极差别是不大的,毕竟Ie约等于Ic,接在哪里差 ...

他的意思是先接一个小变压器,然后变压器的输出端再接低阻抗的耳机。然而开始他并没有提变压器的事情。矿石机经常这样用,问题是我们已经用三极管了,没必要再用变压器做阻抗变换了。
而且,我试过三极管的C极接变压器做阻抗变换,但是没成功。老的电路图里,先用一个锗三极管做检波,然后再用另外一个锗管放大,C极接高阻耳机。但是我用9014和9015就试验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请问一下,机子总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机子总电流是多少?

没测过,就是用耳机听起来感觉声音一般,不是哇哇响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过,就是用耳机听起来感觉声音一般,不是哇哇响那种

谢谢!但我想知道的是总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做的7642。用扣式电池,完全不用天线,收听3~4个台效果很好。曾经用过射极跟随器,用低阻耳机收听 ...

装在小瓶子里,很妙的想法。
我那种设计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天线大能保证在信号较弱的地区使用。我试验在距离发射台80公里的农村地区效果也很好。

网友:
机子做得很漂亮,足够简单。赞一个。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示教板啊!楼主是做教师的?

难道不是特技教师吗?

网友:
初学者用这个很好。

网友J(2021-12-29):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做的7642。用扣式电池,完全不用天线,收听3~4个台效果很好。曾经用过射极跟随器,用低阻耳机收听 ...

这个罐子好。  另外问一下   这个可以当  中波信号寻迹器吗   ?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J:
这个罐子好。  另外问一下   这个可以当  中波信号寻迹器吗   ?

这是相片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做的7642。用扣式电池,完全不用天线,收听3~4个台效果很好。曾经用过射极跟随器,用低阻耳机收听 ...

构思巧妙,学习了

网友:
TA7642被坛友都快玩精了,7642电路简单,可以随意发挥,谈不上谁的完美不完美自己喜欢就是ok。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厉害!创新思维!

网友:
是的,用磁铁塔电路,巧妙。整洁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