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价位的头戴耳机和入耳式耳机哪个声音好?

楼主(2017-11-30):
如题,一百多一点的价格。
      手头一堆耳机,很多是拣来的。最好的一个是头戴的,垃圾堆拣来的,全新,包装完好,里面一尘不染,好像根本没打开过。淘宝查,狼博旺30元的耳机。现在塑料已断了,AB胶粘上还能用。
      另一个入耳式,也是垃圾堆拣的,这个是旧的,三星,声音比上面的稍差一点,但比其它的都好。
      有个人在我家租房,他爱唱歌,耳机是一百来元的头戴式。人家的耳机一听就不一样,柔和,各声音互不干扰,不互相搅合,低音不太好,有点含糊。所以考虑如果一百多一点买个头戴耳机应该和他的差不多,不错的。但不知道这价位入耳式怎么样?头戴式适合固定听,外出不合适。例如去太原买东西,公交车太慢,来回用的时间要整整一上午,全耗在车上了,这个时间听歌好了。
      先了解一下,暂时不买,过些天再说。别的帖子中有人说入耳式对耳朵不好,不知道怎么不好?后来想可能是入耳式密封好,气压的原因,这个好办,把软套和耳机之间夹根线,气压通过线的纤维泄放掉就行了。入耳式戴起来舒服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的入耳式耳机是塞入耳道的?我说的是这种的,带个硅胶软套,放在耳窝里。

上世纪上半叶,美国流行镭射水,就是在水里加入放射性物质,商人大呼有益健康健康时尚,形成过孕妇必喝的局面;
本世纪初期,中国奸商无限制放大射线的危害,混淆电离辐射和粒子辐射的影响,推广防辐射服,又成了孕妇标配!
商人说的话,不能说是瞎话,也不能说都不科学,大部分情况下:即便他引用了某个科学结论,也是为了他的利益服务的,他不会告诉你全部真相,甚至于他自己也对全部真相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仅仅是利益!

网友A:
咱不比声音好,比哪一个更容易坏耳朵好吧?

同样音量;肯定入耳式的更容易坏耳朵!

网友:
头戴好像声音开大点可接受,好像戴上不放声音,听外界噪声加强,不隔音;入耳声音小也好听,隔音效果好,声音太大了受不了,当然,插得越深越舒服,低音更好。

听过百来块入耳式,和50块没多大区别,再高档入耳式我没听过。不管什么式耳机声音稍开大点更好听。

网友:
头带开放式比较好,就是不隔音

网友:
头戴现在都出汗。

头戴式买了个二手15元,丅B卖30的,和飞利普100比没区别。

网友:
入耳式的最大毛病听不见外面声音,比如另一个手机来电话,家人说话都听不见,佩戴比较舒服,我用的是小米的49元的耳机音质可以,淘宝买过15元假三星,音质垃圾

楼主:
和音箱比肯定耳机声音好,先天优势,入耳和头戴不知道了。我这入耳式不知道多少钱的,有个爱听歌的人听了听说不要买,这耳机不错,要比它好要三四百的才行。就是说这就是一百来块的,但不知道他的话是不是可信。头戴的那个人的好,一下就听出来了。

网友B:
那要看和什么音箱比啦。我家的音箱没有任何耳机可以跟他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不比声音好,比哪一个更容易坏耳朵好吧?

能详细讲解下吗?为什么入耳式坏耳朵?反正音量不要开大。
前面说的那个爱听歌的人,他就常大音量听,一次去他家,他在床上睡着了,音箱也在床上,距耳朵不足一米,正放着音乐,音量不小。叫醒他他说:“听歌听的陶醉了,就睡着了”。之后在某厂,把某机器料斗上的振动电机启动后他叫工人去看看电机转不转。我和工人已经听到嗡嗡声了,告他转了,他不信,走过去到了机器底下向上张望着看,说:“转了?”,明显的嗡嗡声他听不到。后来不那么大声听了。

网友:
头戴的方便,还能玩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和什么音箱比啦。我家的音箱没有任何耳机可以跟他比的。

再好的耳机也没音箱的分辨率高
没记错您那是15寸的音箱
大喇叭出来的那种锤胸的感觉耳机是出不来的

楼主:
据说二次谐波声音好听,我那2倍频电路(平方)专门试过,不行,平方后的声音就是失真的声音,和原声少量混合后声音含糊,不如原声。

网友:
我认为还是要入耳式的,就是为了不受外部杂音影响。目前我在用的是市价2000的还被发烧友界定为入门级的耳机,不是有钱,而是好友要买一款价格两千多的随身听音频播放器,该耳机与之捆绑套餐相当于每样便宜几百块,而我好友不需要这耳机,他已有更贵的在用,在我花言巧语忽悠之下,买下这套餐,他还是付了播放器单买的原价钱,剩下的我付,结果我是便宜了一半得了这耳机,但还是需咬咬牙关,主要是难得有这种沾大便宜的机会。过了几天我老友想想有点感觉地说:我怎么好像买得没得到什么便宜之处啊?我转头掩着嘴偷笑,心里说你还是回去继续睡大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敢苟同,要说大喇叭低音效果比耳机好这个我没意见,要说喇叭分辨率比耳机高绝对是做不到的,耳机 ...

这个我赞同,耳机振膜薄如蝉翼,容易出好声,不过不好的耳机照样声音不好,还不如几元钱的普通喇叭,振膜同样很薄,差别在哪里?
有些东西耳机是无法和音箱比的,例如拍频,一边400Hz,另一边401Hz,音箱能听到拍频,耳机不行。还有大音量下低音的冲击感,耳机没有。再者声场,像第一个,周围空间都是柔和缠绵不绝的回音。小时候在太原某商场,人家卖电子琴,有人在大音量弹琴,那声音很好听,我想过去听,我吗却去了另外的地方,感觉那一片空间都笼罩在那种声音中。

网友:
好多高手,家里用音响,外面用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和什么音箱比啦。我家的音箱没有任何耳机可以跟他比的。

抬杠不是,比较的前提当然是同价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解下吗?为什么入耳式坏耳朵?反正音量不要开大。
前面说的那个爱听歌的人,他就常大音量听,一 ...

损伤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外、中耳损伤,因入耳式的耳塞直接接触刺激耳道,长期刺激会导致外、中耳分泌系统灵敏度降低(AGC)或过敏,或引起炎症或皮肤磨损,或音量过大音程过短导致耳膜损伤或听骨脱落/骨折,或耳塞过于密闭活动时气压差导致耳膜损伤;
第二个层次:内耳损伤,耳蜗刚毛实现音频的快速傅里叶变换,从而以频谱的形式形成听神经的冲动,产生听感。刚毛不可修复,超短——对应低频和超长——对应高频特别容易损坏,因此大音量导致刚毛损坏的速度明显超过常人音衰老引起的损坏,听力提前损失,结果是首先听不到高音,低音,中音灵敏度下降。特别麻烦的是,刚毛损伤后,因为听神经的对应刺激减少,所以神经系统AGC咋此起作用,疯狂提示听感增益,但此时只有噪音没有实际的听感,就产生了耳鸣!因此耳鸣所对应的一般都是高频尖叫或低频嗡嗡声。
第三个层次:听觉混乱,听觉中枢负责处理声音的频谱特征、时序、相位,从而获取位置、音量、音色等概念的形成,和其它感官以及记忆一起支撑意识的形成。耳机产生的声音,与真实世界的声音在深层次上有很多地方不同,甚至违背真实世界的可能性(界外音)从而引起听中枢的混乱,产生精神错乱或意识模糊,幻听等伤害(见过醉酒屋么,效果类似)。

请大家爱护耳朵,记住3月3国际爱耳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损伤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外、中耳损伤,因入耳式的耳塞直接接触刺激耳道,长期刺激会导致外、中 ...

真正的入耳式耳机是塞入耳道的?我说的是这种的,带个硅胶软套,放在耳窝里。

网友:
不怕听力受损就用入耳吧

网友:
耳机与音箱比,声场音箱胜。入耳耳机与开放性大耳机比,声场大耳机胜。

网友:
同价位下耳机胜,比如我用小米49元耳机,同价位的音箱会是声音呢?

网友(2018-01-21):
一分钱一分货,尽量头戴,出门就入耳吧,就保护听力,还是头戴好,另外入耳出门也不安全。在遇上内尽量买贵的,森海,爱科技,拜亚,歌德的都不错,俺是森海党用的全是森海老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赞同,耳机振膜薄如蝉翼,容易出好声,不过不好的耳机照样声音不好,还不如几元钱的普通喇叭,振膜 ...

一边400Hz,另一边401Hz,音箱能听到拍频,耳机不行

这是因为音箱的非线性失真大, 您可能把缘因与结果随意联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边400Hz,另一边401Hz,音箱能听到拍频,耳机不行

我的意思是喇叭和耳机不同的地方,耳机虽然先天有优越条件,但某些东西无法表现出来。拍频不是喇叭失真大,把耳机两边靠近在一起,然后用一只耳朵听也可以听到拍频。
关于喇叭失真大,小音量时纸盆振幅小,是不是小音量时失真小?如果这样,可用大功率的喇叭在小音量下放音,这样会好听?

网友:
头戴式的更好一点,不过也要分品牌和价格

网友:
素质较好的耳机效果远好于音箱。不要在乎那两三百元,花三四百元买个AKG240S,淘个二手的播放器或魅族3手机,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网友:
头戴好,入耳不舒服,而且容易断线

网友:
头戴式的好,因为空间大,低音和音场都比入耳的好,耐用性也好得多,入耳式振膜小很容易大音量震坏出现破音,入耳式戴久了很容易造成耳朵疼痒,头戴式好得多,耳机好坏主要在振膜,好振膜是生物材料,韧性好不易产生有害谐振,劣质耳机就是普通塑料薄膜,高中低音三段不平衡,能响而已

楼主:
不买贵的,没那预算,欠债一堆,就这一百多也现在不买,先了解下。好像头戴比入耳好做一些,入耳太小了,不好做。

网友:
,最好不要带入耳式的,损伤听力,入耳式的低音效果比一般外耳式的要好一些,即便是用的垃圾喇叭,因为耳套和耳道形成的密封结构,这样外接说话你也听不到了,大多数外耳式的耳机听起来耳廓或痛,但是苹果6的耳机和入耳式的耳机低音效果一样,上次卖二手苹果剪线耳机,买了10个,做了3副放起来慢慢用,

网友(2018-03-06):
感觉如果同等价格的话,便宜的话入耳的会好点,贵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买贵的,没那预算,欠债一堆,就这一百多也现在不买,先了解下。好像头戴比入耳好做一些,入耳太小了,不 ...

入耳的也有三单元带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