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刹后仪表盘上的手刹指示灯时亮时灭

楼主(2017-11-30):
刚发现这个现象时以为是手刹杆位置传感器有问题,也许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可上网一搜有说制动油不足的,有说刹车片太薄的。这可怎么下手啊。

网友A:
我的车也这样,是制动分泵漏油了,补充点刹车油就好了

网友B:
我的车是安全带误报警,最后自己把座位下的连接插头插座来回插拔解决了问题;

楼主:
嗯,开始折腾刹车油了。我是遇到什么弄什么,几年也遇上多少问题。坛里另外一个坛友几天就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遇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有三个地方共用"手刹报警灯"

1.手刹开关,在手刹总成上,是个行程微动开关.

讲的全面。楼主参照执行折腾。其乐无穷。我不敢乱说,也许就是手刹微动开关有点失灵。

网友E:
感兴趣看看,我是新手加新车,先来淘点经验。

网友F:
排除法,由简入繁,注意排查

网友:
买个手机OBD,连车上电脑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
都是行家。。。。

楼主:
感谢各位关心.
下午因为得空去汽配城, 就没有耐心泡坛子, 直接跟无版通过下水道请教了处置方案. 得知这是因刹车片磨损引起的制动液液面下降所对应的信号. 本来还打算多看两家比比价格的, 谁知在第一家问到的价格远低于网上看到的价格, 讨价还价货比三家的计划全忘了, 立即就买下了. 差点连期待已久的机滤都忘了买就回来了. 现场加上几十毫升制动液之后上车一看故障消失了. 那个开心就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也这样,是制动分泵漏油了,补充点刹车油就好了

我的车开了四年多四万多公里, 刹车片磨损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安全带误报警,最后自己把座位下的连接插头插座来回插拔解决了问题;

反复插拔是对付接触不良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有三个地方共用"手刹报警灯"

1.手刹开关,在手刹总成上,是个行程微动开关.

确实是制动液液面过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的全面。楼主参照执行折腾。其乐无穷。我不敢乱说,也许就是手刹微动开关有点失灵。

我最希望是这种情况的了. 因为电咱拿手啊.
上次用曲别针代替门锁内的微动开关, 一下就省了200元的高兴劲还没过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兴趣看看,我是新手加新车,先来淘点经验。

我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虽然能学到技术, 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什么故障都别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除法,由简入繁,注意排查

一开始确实分不清究竟是手刹的微动开关坏了还是制动液液面偏低. 不过微动开关按说仅仅在拉动或者释放手刹时出异常, 这个是在行驶过程中一点刹车就亮灯. 当时不解其意, 现在大致明白了. 一来是点刹车可能造成制动液液面倾斜, 而浮子恰好在油壶的后方, 于是本来就处于临界位置的浮子位置就更低了.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刹车时液压油流入刹车泵的油缸, 也会导致液面瞬间下降.

网友:
   很显然 楼上很多都是浮于表面的大师傅……      车型不明     情况不明   就靠楼主简单描述就能得出结果  真是大师  小弟佩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希望是这种情况的了. 因为电咱拿手啊.
上次用曲别针代替门锁内的微动开关, 一下就省了200元的高兴 ...

有点意思。我的车门微动开关也坏了,这玩意不太好拆。反正坏了也没大问题。就怕把钥匙锁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我的车门微动开关也坏了,这万一不太好拆。反正坏了也没大问题。就怕把钥匙锁车里。

如果失效模式是自动上锁, 那确实有可能把钥匙锁车里. 好在我那个是自动开锁. 许多次一大早用车时车门是开的, 一开始以为是自己记性坏了忘了锁了. 直到后来在开车途中将车门上锁后开着开着自动喀啦一声打开了才明白过来是锁坏了.  后面就是各种折腾, 最后是用两根单股铜导线弯了个"裸"开关完事. 几年用下来一直正常. 具体维修过程在这个帖子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6455-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失效模式是自动上锁, 那确实有可能把钥匙锁车里. 好在我那个是自动开锁. 许多次一大早用车时车门是开 ...

我的高尔夫,司机侧门打开时燃油泵开始工作,车门灯亮。如果开关坏了,这两功能没有了也没大问题。就怕锁车钥匙。因为为了防止遥控钥匙开门键在衣服兜里被误按,他是30秒没开车门就认为是误按,然后再锁上。如果车门开关失效,开门他也不知道,被认为没开门。设计有缺陷,人们有解决办法,有点麻烦。等开春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高尔夫,司机侧门打开时燃油泵开始工作,车门灯亮。如果开关坏了,这两功能没有了也没大问题。就怕锁 ...

你这个是比较高级的情况了.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 如果钥匙在衣兜里, 为何还要害怕车门自动上锁呢? 除非你将衣服忘在车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制动液应当是 点刹车的时候 液面下降一点

多谢指教.
你好像就是那位车子故障特别多的朋友吧. 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比较高级的情况了.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 如果钥匙在衣兜里, 为何还要害怕车门自动上锁呢? 除非你将 ...

对,就是开车门后把钥匙放在车里,人又出去了,30秒后车门自动锁上了。因为车门开关坏了没检测出开车门,认为误按了钥匙按键。这个功能有利有弊。我的电脑在家里被别人霸占,手机怎么也不能登录,回复不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买的便宜啊   国四的  还是2010年的 才6000多 小毛病肯定多了  自己慢慢都给修好  用起来也放心啊

这样学技术比较全面而且迅速. 象我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学到后面前面的又忘差不多了.

网友H:
这个必须找专业人士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必须找专业人士调整一下。

请问 调整什么地方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 调整什么地方呢?

我也说不清在什么位置,因为车型太多,有钢丝绳的有拉杆的,根据原理时灭时亮刚好是在似接触和不接触的状态,找到开关,调整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说不清在什么位置,因为车型太多,有钢丝绳的有拉杆的,根据原理时灭时亮刚好是在似接触和不接触的状 ...

经无版分析, 我这个小车为了节约将制动液不足告警灯和驻车制动器状态指示灯合二为一了. 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 确实不好判断问题在哪块. 不过好在故障现象还有点规律. 就是故障通常发生在行驶过程中踩下刹车的瞬间, 根据这个情况可以判断是制动液液面下降引起的亮灯, 与驻车制动器拉杆或者拉绳没有关系. 加上几十毫升的制动液后故障已经消除.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无版分析, 我这个小车为了节约将制动液不足告警灯和驻车制动器状态指示灯合二为一了. 如果没有更多的信 ...

这个合二为一却是我想不到的,解决了就好。细想想合二为一是可以的,就是警告刹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合二为一却是我想不到的,解决了就好。细想想合二为一是可以的,就是警告刹车有问题。

买菜车能省则省. 不仅二灯合一, 而且没有转速表, 没有水温表.

坊间流传的 "穷玩车" 的说法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先查刹车油,我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很多东西都查过都没找到问题,后来直接加点刹车油就正常了

网友:
缺油和手刹的灯亮起的样子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