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轴承图

楼主(2017-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拍照精彩,不是一般的微距,应该称显微摄影了。

网友:
没有看出来那有区别

网友:
看得出轴承没有磨损!而是轴承压簧出现问题!

网友A:
红玻璃轴承的硬度是轴尖硬度的几十倍!况且轴尖与轴承的接触面是有弧度的
接触面是在轴承的二分之一处的位置。调校几十年从未见过轴承有磨损的案例!
从照片上看就是轴承压簧问题造成轴承歪斜。!

网友:
所谓轴承是不是就是红宝石上一个小圆坑,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
轴承结构也不尽相同,我们用的是这种结构。随便找个画图软件未能把轴承与轴尖接触点描绘出来....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资料,500型是不是这种结构。

是的,是这种防摔碰结构!清洗轴承时一点要小心,应从排气孔插入细钢针钉紧轴承,用尖头柳木棍轻轻旋转!(且不能将内部压簧搞乱)!清理干净后千万不能加人任何油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排气孔与油污槽是通的么?

不通........看13楼解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出来看了看,看来很难拆得出的。

拆轴承应从轴承那一端拆!轴承是通过缩口 ,压在压簧上镶进去的,轴承在轴承杆内,在外力作用时因压簧作用可以上下自由移动的,从而起到保护传动部分【参见13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所以不知道点拆,原来装进去的时候,是在轴承口压入的吗?

是的.........!

网友:
我的500型又不是这种结构,500型是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差不多吧,我也没有各个品牌500型表。

是的,原理都一样,只要测量精度准,就好。

网友D(2018-01-15):
引用 网友A:
红玻璃轴承的硬度是轴尖硬度的几十倍!况且轴尖与轴承的接触面是有弧度的
接触面是在轴承的二分之一处的位 ...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一块500表,单测表头能够满偏,40微安,但归0不好,可否排除游丝和轴尖轴承故障?另游丝稍有变形,我稍加调整后测的满偏电流,谢谢

网友A:
      无法断定轴承轴尖好坏!只能判断动圈,磁通密度没有问题,表头灵敏度符合电路要求!
在断定极靴间没有杂物的情况下!焊开游丝外端就可清理轴尖,轴承。
1:轴尖清理:可用橡皮,用镊子夹住【轴座】用轴尖去扎橡皮(防止动圈变形!!!)即可。
2:轴承清理:找三四mm粗柳木棍(柳木棍柔软)削成小于同轴承锥度尖状体待用,找一支针慢慢插入轴承一字眼中顶牢(注意不要太用力防止将轴承顶出来),再用柳木棍沾上汽油慢慢插入轴承中,周圈清理,复位即可。千万不要往轴承内注入任何润滑剂!!!。
只要轴承轴尖没有磨损,上述方法即可解决问题!
3:还要注意轴承杆的松紧问题!太紧容易造成指针转动不灵敏(类似回零不好现象),太松,容易造成指针点头,容易造成指针尖蹭表盘!同时也会类似归零不好现象。
4:调整上下轴承杆保持游丝水平,不能产生漏斗状。
                                                                                         不好意思,不知描述是否表达清楚。  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向您请教个问题,一块500表,单测表头能够满偏,40微安,但归0不好,可否排除游丝和轴尖轴承故障? ...

问题回复32楼

网友D:
非常感谢,今天我调了下,不归0有所改善,但指针依然呆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今天我调了下,不归0有所改善,但指针依然呆滞

上下轴承杆是否调整的有点紧?略微调松一点试试。是否清洗轴承与轴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轴承杆是否调整的有点紧?略微调松一点试试。是否清洗轴承与轴尖?

谢谢,我反复调,不紧,轴尖我用柳木棍捅了捅,轴承我没弄,放大镜看还算干净

网友:
这个放大了的宝石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断定轴承轴尖好坏!只能判断动圈,磁通密度没有问题,表头灵敏度符合电路要求!
在断定极靴间没 ...

感觉应该是轴尖有磨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下轴承杆是否调整的有点紧?略微调松一点试试。是否清洗轴承与轴尖?

按您说的方法试了下,指针回0有所改善,但感觉还是游丝的问题,之前观察游丝有点轻微不在一个平面上,间距也有点不等,焊开又重新焊完后用牙签调了下,能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轴承杆是否调整的有点紧?略微调松一点试试。是否清洗轴承与轴尖?

非常感谢,指针表太娇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下轴承杆是否调整的有点紧?略微调松一点试试。是否清洗轴承与轴尖?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这块表是南通500-2,外磁的,到手时里面烧了几个电阻,电阻档进电位器的11.6和出电位器回负极的4.3,调0电位器也烧了,我用了个2.2k的电位器代替,但问题是r1档无法调0,其它档能调0但不准,测交直流电压还凑合,电流档和电阻档那几个电阻也都正常,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这块表是南通500-2,外磁的,到手时里面烧了几个电阻,电阻档进电位器的11.6和出电位 ...

d欧档也能调0,但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您说的方法试了下,指针回0有所改善,但感觉还是游丝的问题,之前观察游丝有点轻微不在一个平面上,间 ...

游丝问题不好解决,最好换新的好像是9*14,游丝偏中心时会产生【侧向性】容易造成线性不好。要求不高的凑活使用吧。

外磁式问题多多,比如 :磁铁不在中心,歪斜等,会造成磁通密度不均匀,会造成指针转动线性不好,个人很难根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这块表是南通500-2,外磁的,到手时里面烧了几个电阻,电阻档进电位器的11.6和出电位 ...

闭合回路内阻发生变化势必造成测量误差。还时要按照校准原则去一步步做下去,找出故障根源所在,一锤定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丝问题不好解决,最好换新的好像是9*14,游丝偏中心时会产生【侧向性】容易造成线性不好。要求不高的 ...

恩,谢谢,电阻档的问题查了几天也没查出问题来。9.4欧,91,975还有1.5欧,6欧,67.5欧,675欧的电阻也没烧

网友(2024-02-04):
终于看到了轴承的微结构,了解了轴承的工作原理,多谢了楼主!!

网友:
动圈的接线端与轴尖导通但与轴承体是绝缘的!!这可能是宝石轴承的另一特殊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