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T9背景噪音特别大,

楼主(2017-11-30):
新收了台3T9,整机内部干净无修,整个原出厂状态,连短波天线都没解开过,通电声音大的吓人,音量,高低音调节均有效,就是音量电位器刚出门一点声音就大的吓人。背景噪声特别大,调谐时让人受不了。中波必须仔细调谐,两边偏一点声音就失真厉害。音色远没有一般收音机好,(论坛上说该机为一代明机,音色直逼电子管,没有感受到)请各位大师指点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位器接地端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接地端断了吧

音量可以控制啊,我检查下

网友B:
电位器中心头与地跨接一只10uf电介,声音是否安静来判断毛病在前还是在后面

网友:
春雷3T9  确实是不错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中心头与地跨接一只10uf电介,声音是否安静来判断毛病在前还是在后面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噪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让大家来判断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