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组装磁环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7-12-01):
原件选择:塑料机壳68×44×130    可变电容为290p  磁环两个重叠放在一起  线用60股 天线绕组10圈  调谐绕组为300uh,再生4圈 电容2000p  50ua电流变并联10uf电容 耳机300欧×2 串联   天地线和耳机用3.5mm耳机座
试机:能收到4个台 很清晰,电流在1-4ua之间。
场效应管 双栅级直接焊在可变的定片上   尽量简短线的长度;用标签打印机打印耳机和天线标签。

网友:
8#正解,磁环被强磁场磁化后性能严重变坏且不可修复。

网友A:
新人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把这个图中的磁环换成磁棒会有啥区别
(2)电流表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电流表头(有没有高频低频表头的区分)
(3)为什么要在表头的两端并联一个电容,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把这个图中的磁环换成磁棒会有啥区别
(2)电流表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电 ...

换成磁棒效果差不多 只是体积大些
2.电流表就是直流微安表
3.并联电容起到电流不忽高忽低

以上都是我自己理解的 不一定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磁棒效果差不多 只是体积大些
2.电流表就是直流微安表
3.并联电容起到电流不忽高忽低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差容双连是频率线性式的?但看起来不是。

网友:
磁环的磁路是闭合回路,抗干扰强,但能量接收主要靠天地线,换成磁棒的原理也一样,但磁棒是半开放式磁路,抗干扰能力比磁环弱些,但电台信号强时,直接接收能力比磁环强,磁棒占用的体积要大于磁环。电流表头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流表头,由于微安表内阻都比较大,一般在一到二千欧姆左右,所以串联在电路中会有很大的能量损失,在表头两端并联电解电容的目的,是给音频信号有个通路,因为电解电容对音频信号的阻抗很低,所以,音频信号基本上主要从电容上通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音频信号能量的损失,通常这个叫做旁路电容。表头中指示的示数主要是直流成分。因为信号越强,其中的直流成分也越大,所以通过表头可以大致观察信号的强弱情况。

网友:
做的不错,怀旧的感觉!

网友B:
磁环距离电流表太近了,极易被表中磁铁磁化使Q值严重下降,影响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距离电流表太近了,极易被表中磁铁磁化使Q值严重下降,影响接收效果。

因为机壳小 当时考虑到这点了 在焊接完后特意在机壳外测试收到台后向表头靠近 发现频率偏移很多 与表头接触面越大 频偏越严重 之后看到的这个角度影响最小 但频率还是有偏移  为解决这情况 用电感表测试电感在绕好线圈后接近表头会增加20微亨电感 所以拆去一些线圈使电感在表头处电感量正好 而接收电台的数量和声音大小  电感在远离和贴近表头时基本一致。手里没有更多的仪器不能直观的给出数据。只能按试听实际效果来区分 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机壳小 当时考虑到这点了 在焊接完后特意在机壳外测试收到台后向表头靠近 发现频率偏移很多 与表头接 ...

嗯,结构紧凑,估计有点影响也不太大,你这样适当调整一下影响,问题不太大, 我也正在制作磁环中短波矿石机中

网友C:
可变电容转180度安装,把磁环装在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电容转180度安装,把磁环装在最下面

试验了 调台钮和表头外框距离不够

网友:
为好作品点赞!

网友(2018-01-05):
外观有老机器感觉。赞

网友:
直流电流表有近1k电阻,与耳机串联后,会使的输出到耳机上的音频信号产生很大损失。如果在直流电流表上并联一个大电容(电解电容注意极性),音频信号走电容旁路通道,耳机上的音量大幅提高。

网友:
有木有人  用收音机 的 磁棒  换成磁环 比较一下  这样 比较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