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我的BWT133电台电源测量是短路,怎么修理,有电路图提供?

楼主(2017-12-01):
(无正文)

网友:
建议转让了吧

网友:
修个电源,用不着“高手”。

你耐心一点,自己应该能干得了。

与电台配套的 220v/24v稳压电源,应该复杂不到哪里去。

如果,是220v输入的两根电源线,测电阻时,表现为短路,那更简单。

网友:
开关电源好修,你仔细一些就能修好的

楼主:
多谢。
是电台的正负极测量短路。

网友:
如果是主机短路,建议检查所有旁路钽电容,黄色的那种,103

网友:
先把电源盒拆下,再测量!我有133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