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搭了个二极管倍频电路~

楼主(2017-12-01):
本来想验证二极管双平衡混频电路在二极管不平衡时的工作情况。结果不小心搞成了倍频电路。
原理图如下: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看频谱和波型都挺好的。我对倍频电路完全没有概念啊...

网友A:
输入信号的幅度正好位于平方率检波的范围,这时候的倍频效果最好。

网友:
再给你一些
一个2倍频的电路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3284-1-1.html

21ic的:

网友:
电路仿真试了试,输入信号的幅度Vp<150mV,倍频越接近正弦波形,输入电压幅度增大谐波明显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幅度正好位于平方率检波的范围,这时候的倍频效果最好。

他这个电路本质上和我的电路是相同的,见那边manbo789的数学推导。可看作是两个平方率检波再叠加,进一步消除高次谐波,小幅度时表现非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电路本质上和我的电路是相同的,见那边manbo789的数学推导。可看作是两个平方率检波再叠加,进一步 ...

我简单理解了一下,请指正。
电路两臂分别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产生了高次谐波,然后用相位相反的两臂把基波抵消,只保留了谐波成分?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谐波不会抵消?

另外,似乎大信号时只是谐波很多,但主要还是二次谐波成分。
而且仿真时只有bat54在小信号时倍频效果最好。其它二极管都会有很多杂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其它型号为什么效果不好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仿真的原因,因为我替换成BTA65时出现了直流成份。
不光是基波会抵消,其它也会,不会高数,算不了,好像是2次叠加后反而更强,记不清了。好像是本版有个二极管小信号平方率检波的帖子,作者是xujianwei01,现在找不到,在小信号时以平方为主,所以失真小,大信号会增加出很多高次谐波。

楼主: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挑选了两个4148搭了个实际的倍频电路,电阻挑选到0.05%以内。和仿真还有是相当差距。
一是我没有平衡的信号源,随便搞了个非平衡转平衡,本身可能就不对称。二是二极管不太容易挑一样的,就算偏压一样也没法保证曲线一致。
小信号倍频出来完全不行,反而大信号倍频的效果相对好一点,这倒是和仿真很像,4148仿真出来就这种德行 。但有比较多的3,4次谐波。

网友:
没用过数字示波器,对频谱仪不了解,如果感兴趣可以把我的倍频电路试试。不知道用结型场效应管当二极管用行不行,对称度能不能好点?CD4069类芯片内部的二极管可能对称度好。
这是2SK30当二极管用,参数不是最佳,波形的可信度不知道,能仿真出这样的波形应该也不错了,不指望能有多真实。

网友B:
找到了
二极管平方律检波原理 - 〓矿石机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8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二极管平方律检波原理 - 〓矿石机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 ...

小信号可以取得好得倍频效果,但大信号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非要工作“平方律检波”的工作区。我用发光二极管做混频仿真,输入500mV以上的信号,混频效果依然很好。用理想二极管模型几乎就无法实现混频。

网友:
用multisim仿真楼主电路,改用二极管1N4148仿真效果也是不错的,失真率相同下,输出倍频电压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信号可以取得好得倍频效果,但大信号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非要工作“平方律检波”的工作区。我用发 ...

看那边帖子,manbo789的电路工作于小信号VT电压以下,我的电路有电阻减小失真可工作于更大一些的电压,那本书和我的非常像工作于大信号失真较大。不是大信号不能,而是失真大。
“用发光二极管做混频仿真,输入500mV以上的信号,混频效果依然很好”,可能发现了新的东西。不知道不同的二极管是不是都是那个二极管方程,如果是的话显然VT越大,输入电压也可以越高,失真度和输入电压与VT的比值相关。如果这样的话,信号电压高的地方可以用发光管。
这里有个实测的数据,《发几个以往闲暇时实测的元件伏安特性参数》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6443-1-1.html

网友:
仿真了一下蓝色LED的倍频,比硅的输入电压高。既然能这么好地倍频,说明仍然是二极管电流方程,VT不同。但从那个实测看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