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U42R3液晶彩电不能开机检修

楼主(2017-12-01):
前几天朋友的一台海尔LU42R3彩电出现不能开机问题,上门检查,发现开机指示灯不亮,按遥控开机也没有反应,问朋友得知此机前段时间出现指示灯亮,但一按遥控开机键,指示灯灭,长时间开不了机,但有时遇尔按信号源键能开机正常看,此后毛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开不了机。初步判断是电源故障,现场测5V电源只有3.8V,无24V和12V电源输出。于是把电源板拆了拿到家里检测,首先目测发现24V电源输出部分和5V电源部分共有三个1000uf电容鼓包,就把三个电容换了,再测发现5V电源正常,但无12V和24V电压。后仔细查看在5v电压端子边上有一on/off端,为电源控制端,用一1K电阻将5V电压端和此控制端连接,电源有12V和24V电压输出,分别在12V和24串按相应电压的灯泡做负载,一分钟无问题 ,便认为电源修好了,便第二天兴冲冲的赶到朋友家装到机子上,上电开机,哇!指示灯仍不亮。再测5V电压为4.2V,仍无其它电压。将电源控制端和4.2V电源相接,电源板仍不工作。无奈把整个电视机搬到自已家里重新检查。回家后重新单独测电源板,各电压正常,但一接入电视机就不正常。难道电视机主板还有问题?为了判断是否是主板有问题 ,就用自制的调压电源单独给主板接入5V电源,将电流从300mA逐渐调大,等调到660mA后,电流不再增大,手摸主板CPU,微有温度。再量5V电压,不再降低,为准5V。电源指示灯也亮了!说明主板是好的,没问题。问题 应该还是在电源部份,怀疑5V电源负载能力下降。又经仔细检查电源板,发现5V输出端除了前面已换的鼓包电容外,还有一个1000uf的滤波电容,但目测此电容无变形漏液,拆下用万用表测量也无弃常。但不管这个,用一新的同容量电容将这电容换了后,问题解决,一切正常。看来,对付电容,光用万用表不行啊,得买个ESR表了!

网友:
现在的小体积大容量电解电容有点不敢恭维,耐用性成问题。

网友:
现在的家电几乎全是采用高频开关电源了,电路的工作环境也都是高温,对电解电容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ESR表,真需要买一个,我也没有,,,

网友:
5V没有带载测试,,

网友:
写这么长 没有图可惜了

网友:
哈哈哈!买买买!我光检测电容的工具就有一大堆!!不知用哪个好就轮着用!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下信号发生器,使用的VFD显示屏,屏幕开机亮一会,就不亮了。拆机测量,发现VFD供电的自恢复保险丝电压降超大。使用ESR表扫描,发现2个贴片铝电解都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