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智能高色显吊灯

楼主(2017-12-02):
  今年儿子初一了作业多,上淘宝找好台灯,不是价格太高就是色显低,只能自己DIY了
  1。成品图
  2。全图
  3。制作过程
1512182149(1).png 淘宝上找到最好的4000K LED了好贵要0.8元一颗买了100颗,好贵心疼下我的¥
1512183090(1).png 5630 5730 LED灯珠 5并3串联铝基板
1512181925(1).png 手工不好,自己焊的,这手工让大家笑话了
1512182414(1).png LED恒流驱动加散热器(淘汰下来的CPU散热器)定位钻孔
1512182609(1).png 电流调到1.5A电压10V
1512182921(1).png 上硅脂,装散热器
1512183026(1).png 12V4A电源
4。成品
装上米家智能插座(ZigBee版) VID_20171201_103230_baofeng.wmv (415.71 KB, 下载次数: 199) 算的上是半智能吧亮度还不能调节

网友:
请阅读大赛公告和注意事项,补充参赛作品资料。

网友:
手工焊接那么多贴片灯珠,很不容易。期待上传更多的成果图片。

楼主:
        一,LED部分
        护眼灯最主要参数是色显CRI和色温,买过小米的米家 LED 智能台灯送人的,这台灯色显CRI才83太低看不上,做作业时需要色温是4000K色显CRI越高越好,是上淘宝查找高色显LED,找到色温4000K色显CRI95-100的LED和配套5并3串联铝基板。
LED电压:2.9-3.5V 电流:160MA。铝基板5并3串再6并,最高电压电流是10.5V 4.8A,电压定在9V 电流定在3A,LED手工焊接没拍照片,这焊工
        二,电源部分
        铝基板5并3串再6并,电压9V电流3A。用12V4A电源
        三,LED驱动
        铝基板5并3串再6并,电流3A恒压恒流降压电源模块太烫,分成二个模块驱动电流调到1.5A
        四,智能控制
        灯光是学习用的基本不用调节亮度只要开关就行。家里有小爱同学了配上小米智能插座就可以声控了
        五,组装
        定位驱动模块
        钻孔淘汰下来的CPU散热器
        上硅脂,装散热器
        六,全图

网友:
确实焊得好难看     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 我自己用的也是自己做的 相对就简单的多了 一个电源 加电视机的背光 加支架OK了

网友:
我发现铝基板的LED不好焊接,拆卸更难,不知楼主是否有好的技巧?

网友A:
关于焊接LED灯珠
1把铝基板上的焊盘先点上锡
2加热铝基板 到焊锡微融(淘宝上有卖拆焊台的,或者用个大功率的三极管接到可调电源上当发热元件也可以)
3用镊子夹住LED往上放
这样焊接处来好看很多

网友:
1,先点一点胶,粘好成排,再焊完全可以,
2,用夹板夹好一边,整齐,焊,再焊另一面。

网友:
LED铝基板,用预热台焊接应该好看些

网友:
我认为铝基板在需要放灯珠的地方图上一点锡(可以用烙铁)。抹上一点焊膏,用大功率的风枪一直加热,就可以拿镊子放灯珠了,怎么放都行,不直还可以挪。

楼主:
我是在铝基板在需要放灯珠的悍点上锡(就是用烙铁的)。LED边上抹上一点焊膏,中间抹上硅脂,先焊一边再焊另一边,就是用烙铁压下去,结果焊得东倒西歪,惨不忍睹

楼主:
自我感觉比小米台灯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焊接LED灯珠
1把铝基板上的焊盘先点上锡
2加热铝基板 到焊锡微融(淘宝上有卖拆焊台的,或者用个大功 ...

这样加热的时间会很长,对元件会不会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加热的时间会很长,对元件会不会有损坏?

只有10几个灯问题不大另外温度不能太高180度左右就行

网友(2018-01-09):
电路图呢?

楼主:
上个电路图

网友(2018-02-10):
一个飞利浦绿头865灯管配电感镇流器和启辉器OK啦

网友:
显指到80已经不错了,楼主这个厉害

网友:
焊接技术亟待提高。

网友:
有这么高的显色性,能不能给个链接